请教裸奔arm解压ZIP方案。

楼主(2018-08-24):
如题,最近公司项目需要增加解压缩ZIP的功能,而且要实现能从压缩包里面解压单个文件的功能。目前的硬件是ASM9X35,ARM9内核。软件环境是裸奔加 C++。需要在上面增加解压ZIP压缩文件的功能。昨天找了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个初步方案:
1、使用zlib作为解压缩算法。
2、修改mini ZIP 将它的文件系统替换为FATFS文件系统。
有没有做过的坛友,我这个方案可行性怎么样,迫切渴望坛友指点。。或者哪位前辈做过这种功能,能指导一下方向,非常感谢。也汇总一下我之前找到的资料,如下:

1、zlib的网站 :https://zlib.net/
2、miniZIP 的例子 http://www.winimage.com/zLibDll/minizip.html
3、一个牛人使用mini zip的开发经验 https://www.cnblogs.com/menlsh/p/4480577.html
4、、坛友开源的LZO算法基于STM32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3&highlight=lzo

网友:
裸奔玩的嗨

网友A:
zlib使用比较简单,记得自带有解压zip文件参考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linux吧。、

不行的,产品软件架构改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zlib使用比较简单,记得自带有解压zip文件参考代码

你说的是mini zip吗?

网友C:
mini lzo我已经在407上面跑起来了。只给了8KB的内存,就可以正常压缩,解压缩。速度还挺快的。压缩比例大概1/9。我是用0-255这样2KB的数据进行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 lzo我已经在407上面跑起来了。只给了8KB的内存,就可以正常压缩,解压缩。速度还挺快的。压缩比例大概 ...

这个能解压ZIP文件吗,电脑打包的ZIP文件包,并且从文件包里面解压出单个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mini zip吗?

下了个zlib看确实自带minizip代码,网站上还另外给了个链接解压zip,不到2k代码:
https://github.com/madler/sunzip

楼主:
这个功能已经完成了。使用的方案就是我楼主位的方法。首先将zlib和minizip的源代码添加到工程。然后将minizip部分的和文件系统相关的部分做修改,也就是ioapi.c,将里面文件系统接口替换为fatfs的函数就可以使用了。使用这个网友开源的方法是可以的 https://www.cnblogs.com/menlsh/p/4480577.html

网友D:
可以说明 详细一点吗? 应该会有比较多人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已经完成了。使用的方案就是我楼主位的方法。首先将zlib和minizip的源代码添加到工程。然后将miniz ...

谢谢你给了思路。

楼主(2018-09-23):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明 详细一点吗? 应该会有比较多人需要

我在十楼说的挺清楚了,你还有哪方面不明白,我可以再说说,代码是没有了,公司电脑不能上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十楼说的挺清楚了,你还有哪方面不明白,我可以再说说,代码是没有了,公司电脑不能上网。。。 ...

我不明白是
解压ZIP是解在 RAM 中?
裸奔情况下如何创造这个空间?
详细步骤 如果不能提供代码 说明一下还有那些动作要做才能
有这个空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明白是
解压ZIP是解在 RAM 中?
裸奔情况下如何创造这个空间?

首先不是写在ram里面,裸奔也可以上文件系统,我们用的fatfs。然后你把我帖子写的步骤和一些资料链接看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不是写在ram里面,裸奔也可以上文件系统,我们用的fatfs。然后你把我帖子写的步骤和一些资料链接看一 ...

你好,这个zlib压缩、解压缩,最小支持多大的内存操作呢?
我之前用的mini lzo,但是这个玩意解压缩只能在linux下才有工具,一般的没有工具可以解压缩!所以希望找个能直接windows解压缩的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zlib压缩、解压缩,最小支持多大的内存操作呢?
我之前用的mini lzo,但是这个玩意解压缩只能 ...

抱歉,刚看到消息,我们使用的内存也不是很大,外接的好像是256Mbit的SDRAM。这个是可以解压windos上面的zip工具打包的文件夹的。我用的打包工具是rar和360的压缩软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抱歉,刚看到消息,我们使用的内存也不是很大,外接的好像是256Mbit的SDRAM。这个是可以解压windos上面的 ...

都上M了兄弟,有没有能在KB级别上使用,事实上我看这位兄弟用的只是2KB的用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上M了兄弟,有没有能在KB级别上使用,事实上我看这位兄弟用的只是2KB的用例 ...

看来是只用片内的内存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mini lzo我已经在407上面跑起来了。只给了8KB的内存,就可以正常压缩,解压缩。速度还挺快的。压缩比例大概 ...

请教一下,压缩/解压不用把整个文件读取到内存吗?还是可以读取一小段,然后解压一小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压缩/解压不用把整个文件读取到内存吗?还是可以读取一小段,然后解压一小段? ...

这玩意是这样,你压缩一段内容,然后会得到压缩之后的数据长度,以及内容。
解压缩的时候,需要根据指定解压缩的长度。
所以要解压缩就很麻烦了。需要知道每一段压缩后的输出长度保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压缩/解压不用把整个文件读取到内存吗?还是可以读取一小段,然后解压一小段? ...

lz系列的压缩法,全部都不能中途解压,至少得全部解压到内存中,提取出你要的那个片段
原因好像是因为它用到已经压缩部分的片段作为元素,这些元素可以直接用于之后的片段的压缩单元
解压时必须要回溯之前的片段,因此不可能达到你的要求,不过rle编码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压缩/解压不用把整个文件读取到内存吗?还是可以读取一小段,然后解压一小段? ...

21楼回复的很详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2019-03-13):
引用 楼主:
抱歉,刚看到消息,我们使用的内存也不是很大,外接的好像是256Mbit的SDRAM。这个是可以解压windos上面的 ...

楼主大神,请问你这个方案确定能解压WINDOWS生成的压缩文件吗?例如WINRAR软件生成的压缩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大神,请问你这个方案确定能解压WINDOWS生成的压缩文件吗?例如WINRAR软件生成的压缩包.谢谢. ...

可以解压电脑打包的ZIP的。大神不敢当啊,都是搬来的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解压电脑打包的ZIP的。大神不敢当啊,都是搬来的代码。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