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pnwrt UCI interface.

楼主(2018-08-24):
大家好,

        最近调试产品时用到openwrt,

        硬件平台:MT7688
        软件版本:openwrt 18.06

        需要设置网络参数,google找了一下,可以使用UCI interface,其头文件如下:

/*
* libuci - Library for the Unified Configuration Interface
* Copyright (C) 2008 Felix Fietkau <nbd@openwrt.org>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ersion 2.1
*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ifndef __LIBUCI_H
#define __LIBUCI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uci_config.h"

/*
* you can use these defines to enable debugging behavior for
* apps compiled against libuci:
*
* #define UCI_DEBUG_TYPECAST:
*   enable uci_element typecast checking at run time
*
*/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etjmp.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UCI_CONFDIR "/etc/config"
#define UCI_SAVEDIR "/tmp/.uci"
#define UCI_DIRMODE 0700
#define UCI_FILEMODE 0600

enum
{
        UCI_OK = 0,
        UCI_ERR_MEM,
        UCI_ERR_INVAL,
        UCI_ERR_NOTFOUND,
        UCI_ERR_IO,
        UCI_ERR_PARSE,
        UCI_ERR_DUPLICATE,
        UCI_ERR_UNKNOWN,
        UCI_ERR_LAST
};

struct uci_list;
struct uci_list
{
        struct uci_list *next;
        struct uci_list *prev;
};

struct uci_ptr;
struct uci_element;
struct uci_package;
struct uci_section;
struct uci_option;
struct uci_delta;
struct uci_context;
struct uci_backend;
struct uci_parse_option;
struct uci_parse_context;

/**
* uci_alloc_context: Allocate a new uci context
*/
extern struct uci_context *uci_alloc_context(void);

/**
* uci_free_context: Free the uci context including all of its data
*/
extern void uci_free_context(struct uci_context *ctx);

/**
* uci_perror: Print the last uci error that occured
* @ctx: uci context
* @str: string to print before the error message
*/
extern void uci_perror(struct uci_context *ctx, const char *str);

/**
* uci_geterror: Get an error string for the last uci error
* @ctx: uci context
* @dest: target pointer for the string
* @str: prefix for the error message
*
* Note: string must be freed by the caller
*/
extern void uci_get_errorstr(struct uci_context *ctx, char **dest, const char *str);

/**
* uci_import: Import uci config data from a stream
* @ctx: uci context
* @stream: file stream to import from
* @name: (optional) assume the config has the given name
* @package: (optional) store the last parsed config package in this variable
* @single: ignore the 'package' keyword and parse everything into a single package
*
* the name parameter is for config files that don't explicitly use the 'package <...>' keyword
* if 'package' points to a non-null struct pointer, enable delta tracking and merge
*/
extern int uci_import(struct uci_context *ctx, FILE *stream, const char *name, struct uci_package **package, bool single);

/**
* uci_export: Export one or all uci config packages
* @ctx: uci context
* @stream: output stream
* @package: (optional) uci config package to export
* @header: include the package header
*/
extern int uci_export(struct uci_context *ctx, FILE *stream, struct uci_package *package, bool header);

/**
* uci_load: Parse an uci config file and store it in the uci context
*
* @ctx: uci context
* @name: name of the config file (relative to the config directory)
* @package: store the loaded config package in this variable
*/
extern int uci_load(struct uci_context *ctx, const char *name, struct uci_package **package);

/**
* uci_unload: Unload a config file from the uci context
*
* @ctx: uci context
* @package: pointer to the uci_package struct
*/
extern int uci_unload(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ackage *p);

/**
* uci_lookup_ptr: Split an uci tuple string and look up an element tree
* @ctx: uci context
* @ptr: lookup result struct
* @str: uci tuple string to look up
* @extended: allow extended syntax lookup
*
* if extended is set to true, uci_lookup_ptr supports the following
* extended syntax:
*
* Examples:
*   network.@interface[0].ifname ('ifname' option of the first interface section)
*   network.@interface[-1]       (last interface section)
* Note: uci_lookup_ptr will automatically load a config package if necessary
* @str must not be constant, as it will be modified and used for the strings inside @ptr,
* thus it must also be available as long as @ptr is in use.
*
* This function returns UCI_ERR_NOTFOUND if the package specified in the tuple
* string cannot be found.  Otherwise it will return UCI_OK.
*
* Note that failures in looking up other parts, if they are also specfied,
* including section and option, will also have a return value UCI_OK but with
* ptr->flags * UCI_LOOKUP_COMPLETE not set.
*/
extern int uci_lookup_ptr(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tr *ptr, char *str, bool extended);

/**
* uci_add_section: Add an unnamed section
* @ctx: uci context
* @p: package to add the section to
* @type: section type
* @res: pointer to store a reference to the new section in
*/
extern int uci_add_section(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ackage *p, const char *type, struct uci_section **res);

/**
* uci_set: Set an element's value; create the element if necessary
* @ctx: uci context
* @ptr: uci pointer
*
* The updated/created element is stored in ptr->last
*/
extern int uci_set(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tr *ptr);

/**
* uci_add_list: Append a string to an element list
* @ctx: uci context
* @ptr: uci pointer (with value)
*
* Note: if the given option already contains a string value,
* it will be converted to an 1-element-list before appending the next element
*/
extern int uci_add_list(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tr *ptr);

/**
* uci_del_list: Remove a string from an element list
* @ctx: uci context
* @ptr: uci pointer (with value)
*
*/
extern int uci_del_list(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tr *ptr);

/**
* uci_reorder: Reposition a section
* @ctx: uci context
* @s: uci section to reposition
* @pos: new position in the section list
*/
extern int uci_reorder_section(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section *s, int pos);

/**
* uci_rename: Rename an element
* @ctx: uci context
* @ptr: uci pointer (with value)
*/
extern int uci_rename(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tr *ptr);

/**
* uci_delete: Delete a section or option
* @ctx: uci context
* @ptr: uci pointer
*/
extern int uci_delete(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tr *ptr);

/**
* uci_save: save change delta for a package
* @ctx: uci context
* @p: uci_package struct
*/
extern int uci_save(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ackage *p);

/**
* uci_commit: commit changes to a package
* @ctx: uci context
* @p: uci_package struct pointer
* @overwrite: overwrite existing config data and flush delta
*
* committing may reload the whole uci_package data,
* the supplied pointer is updated accordingly
*/
extern int uci_commit(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ackage **p, bool overwrite);

/**
* uci_list_configs: List available uci config files
* @ctx: uci context
*
* caller is responsible for freeing the allocated memory behind list
*/
extern int uci_list_configs(struct uci_context *ctx, char ***list);

/**
* uci_set_savedir: override the default delta save directory
* @ctx: uci context
* @dir: directory name
*
* This will also try adding the specified dir to the end of delta pathes.
*/
extern int uci_set_savedir(struct uci_context *ctx, const char *dir);

/**
* uci_set_savedir: override the default config storage directory
* @ctx: uci context
* @dir: directory name
*/
extern int uci_set_confdir(struct uci_context *ctx, const char *dir);

/**
* uci_add_delta_path: add a directory to the search path for change delta files
* @ctx: uci context
* @dir: directory name
*
* This function allows you to add directories, which contain 'overlays'
* for the active config, that will never be committed.
*
* Adding a duplicate directory will cause UCI_ERR_DUPLICATE be returned.
*/
extern int uci_add_delta_path(struct uci_context *ctx, const char *dir);

/**
* uci_revert: revert all changes to a config item
* @ctx: uci context
* @ptr: uci pointer
*/
extern int uci_revert(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tr *ptr);

/**
* uci_parse_argument: parse a shell-style argument, with an arbitrary quoting style
* @ctx: uci context
* @stream: input stream
* @str: pointer to the current line (use NULL for parsing the next line)
* @result: pointer for the result
*/
extern int uci_parse_argument(struct uci_context *ctx, FILE *stream, char **str, char **result);

/**
* uci_set_backend: change the default backend
* @ctx: uci context
* @name: name of the backend
*
* The default backend is "file", which uses /etc/config for config storage
*/
extern int uci_set_backend(struct uci_context *ctx, const char *name);

/**
* uci_validate_text: validate a value string for uci options
* @str: value
*
* this function checks whether a given string is acceptable as value
* for uci options
*/
extern bool uci_validate_text(const char *str);

/**
* uci_parse_ptr: parse a uci string into a uci_ptr
* @ctx: uci context
* @ptr: target data structure
* @str: string to parse
*
* str is modified by this function
*/
int uci_parse_ptr(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tr *ptr, char *str);

/**
* uci_lookup_next: lookup a child element
* @ctx: uci context
* @e: target element pointer
* @list: list of elements
* @name: name of the child element
*
* if parent is NULL, the function looks up the package with the given name
*/
int uci_lookup_next(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element **e, struct uci_list *list, const char *name);

/**
* uci_parse_section: look up a set of options
* @s: uci section
* @opts: list of options to look up
* @n_opts: number of options to look up
* @tb: array of pointers to found options
*/
void uci_parse_section(struct uci_section *s, const struct uci_parse_option *opts,
                       int n_opts, struct uci_option **tb);

/**
* uci_hash_options: build a hash over a list of options
* @tb: list of option pointers
* @n_opts: number of options
*/
uint32_t uci_hash_options(struct uci_option **tb, int n_opts);

/* UCI data structures */
enum uci_type {
        UCI_TYPE_UNSPEC = 0,
        UCI_TYPE_DELTA = 1,
        UCI_TYPE_PACKAGE = 2,
        UCI_TYPE_SECTION = 3,
        UCI_TYPE_OPTION = 4,
        UCI_TYPE_PATH = 5,
        UCI_TYPE_BACKEND = 6,
        UCI_TYPE_ITEM = 7,
        UCI_TYPE_HOOK = 8,
};

enum uci_option_type {
        UCI_TYPE_STRING = 0,
        UCI_TYPE_LIST = 1,
};

enum uci_flags {
        UCI_FLAG_STRICT =        (1 << 0), /* strict mode for the parser */
        UCI_FLAG_PERROR =        (1 << 1), /* print parser error messages */
        UCI_FLAG_EXPORT_NAME =   (1 << 2), /* when exporting, name unnamed sections */
        UCI_FLAG_SAVED_DELTA = (1 << 3), /* store the saved delta in memory as well */
};

struct uci_element
{
        struct uci_list list;
        enum uci_type type;
        char *name;
};

struct uci_backend
{
        struct uci_element e;
        char **(*list_configs)(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ackage *(*load)(struct uci_context *ctx, const char *name);
        void (*commit)(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ackage **p, bool overwrite);

        /* private: */
        const void *ptr;
        void *priv;
};

struct uci_context
{
        /* list of config packages */
        struct uci_list root;

        /* parser context, use for error handling only */
        struct uci_parse_context *pctx;

        /* backend for import and export */
        struct uci_backend *backend;
        struct uci_list backends;

        /* uci runtime flags */
        enum uci_flags flags;

        char *confdir;
        char *savedir;

        /* search path for delta files */
        struct uci_list delta_path;

        /* private: */
        int err;
        const char *func;
        jmp_buf trap;
        bool internal, nested;
        char *buf;
        int bufsz;
};

struct uci_package
{
        struct uci_element e;
        struct uci_list sections;
        struct uci_context *ctx;
        bool has_delta;
        char *path;

        /* private: */
        struct uci_backend *backend;
        void *priv;
        int n_section;
        struct uci_list delta;
        struct uci_list saved_delta;
};

struct uci_section
{
        struct uci_element e;
        struct uci_list options;
        struct uci_package *package;
        bool anonymous;
        char *type;
};

struct uci_option
{
        struct uci_element e;
        struct uci_section *section;
        enum uci_option_type type;
        union {
                struct uci_list list;
                char *string;
        } v;
};

/*
* UCI_CMD_ADD is used for anonymous sections or list values
*/
enum uci_command {
        UCI_CMD_ADD,
        UCI_CMD_REMOVE,
        UCI_CMD_CHANGE,
        UCI_CMD_RENAME,
        UCI_CMD_REORDER,
        UCI_CMD_LIST_ADD,
        UCI_CMD_LIST_DEL,
        __UCI_CMD_MAX,
        __UCI_CMD_LAST = __UCI_CMD_MAX - 1
};
extern char const uci_command_char[];

struct uci_delta
{
        struct uci_element e;
        enum uci_command cmd;
        char *section;
        char *value;
};

struct uci_ptr
{
        enum uci_type target;
        enum {
                UCI_LOOKUP_DONE =     (1 << 0),
                UCI_LOOKUP_COMPLETE = (1 << 1),
                UCI_LOOKUP_EXTENDED = (1 << 2),
        } flags;

        struct uci_package *p;
        struct uci_section *s;
        struct uci_option *o;
        struct uci_element *last;

        const char *package;
        const char *section;
        const char *option;
        const char *value;
};

struct uci_parse_option {
        const char *name;
        enum uci_option_type type;
};

/* linked list handling */
#ifndef offsetof
#define offsetof(TYPE, MEMBER) ((size_t) &((TYPE *)0)->MEMBER)
#endif

/**
* container_of - cast a member of a structure out to the containing structure
* @ptr:    the pointer to the member.
* @type:   the type of the container struct this is embedded in.
* @member: the name of the member within the struct.
*/
#ifndef container_of
#define container_of(ptr, type, member) \
        ((type *) ((char *)ptr - offsetof(type,member)))
#endif

/**
* uci_list_entry: casts an uci_list pointer to the containing struct.
* @_type: config, section or option
* @_ptr: pointer to the uci_list struct
*/
#define list_to_element(ptr) \
        container_of(ptr, struct uci_element, list)

/**
* uci_foreach_entry: loop through a list of uci elements
* @_list: pointer to the uci_list struct
* @_ptr: iteration variable, struct uci_element
*
* use like a for loop, e.g:
*   uci_foreach(&list, p) {
*           ...
*   }
*/
#define uci_foreach_element(_list, _ptr)                \
        for(_ptr = list_to_element((_list)->next);        \
                &_ptr->list != (_list);                        \
                _ptr = list_to_element(_ptr->list.next))

/**
* uci_foreach_entry_safe: like uci_foreach_safe, but safe for deletion
* @_list: pointer to the uci_list struct
* @_tmp: temporary variable, struct uci_element *
* @_ptr: iteration variable, struct uci_element *
*
* use like a for loop, e.g:
*   uci_foreach(&list, p) {
*           ...
*   }
*/
#define uci_foreach_element_safe(_list, _tmp, _ptr)                \
        for(_ptr = list_to_element((_list)->next),                \
                _tmp = list_to_element(_ptr->list.next);        \
                &_ptr->list != (_list);                        \
                _ptr = _tmp, _tmp = list_to_element(_ptr->list.next))

/**
* uci_list_empty: returns true if a list is empty
* @list: list head
*/
#define uci_list_empty(list) ((list)->next == (list))

/* wrappers for dynamic type handling */
#define uci_type_backend UCI_TYPE_BACKEND
#define uci_type_delta UCI_TYPE_DELTA
#define uci_type_package UCI_TYPE_PACKAGE
#define uci_type_section UCI_TYPE_SECTION
#define uci_type_option UCI_TYPE_OPTION

/* element typecasting */
#ifdef UCI_DEBUG_TYPECAST
static const char *uci_typestr[] = {
        [uci_type_backend] = "backend",
        [uci_type_delta] = "delta",
        [uci_type_package] = "package",
        [uci_type_section] = "section",
        [uci_type_option] = "option",
};

static void uci_typecast_error(int from, int to)
{
        fprintf(stderr, "Invalid typecast from '%s' to '%s'\n", uci_typestr[from], uci_typestr[to]);
}

#define BUILD_CAST(_type) \
        static inline struct uci_ ## _type *uci_to_ ## _type (struct uci_element *e) \
        { \
                if (e->type != uci_type_ ## _type) { \
                        uci_typecast_error(e->type, uci_type_ ## _type); \
                } \
                return (struct uci_ ## _type *) e; \
        }

BUILD_CAST(backend)
BUILD_CAST(delta)
BUILD_CAST(package)
BUILD_CAST(section)
BUILD_CAST(option)

#else
#define uci_to_backend(ptr) container_of(ptr, struct uci_backend, e)
#define uci_to_delta(ptr) container_of(ptr, struct uci_delta, e)
#define uci_to_package(ptr) container_of(ptr, struct uci_package, e)
#define uci_to_section(ptr) container_of(ptr, struct uci_section, e)
#define uci_to_option(ptr)  container_of(ptr, struct uci_option, e)
#endif

/**
* uci_alloc_element: allocate a generic uci_element, reserve a buffer and typecast
* @ctx: uci context
* @type: {package,section,option}
* @name: string containing the name of the element
* @datasize: additional buffer size to reserve at the end of the struct
*/
#define uci_alloc_element(ctx, type, name, datasize) \
        uci_to_ ## type (uci_alloc_generic(ctx, uci_type_ ## type, name, sizeof(struct uci_ ## type) + datasize))

#define uci_dataptr(ptr) \
        (((char *) ptr) + sizeof(*ptr))

/**
* uci_lookup_package: look up a package
* @ctx: uci context
* @name: name of the package
*/
static inline struct uci_package *
uci_lookup_package(struct uci_context *ctx, const char *name)
{
        struct uci_element *e = NULL;
        if (uci_lookup_next(ctx, &e, &ctx->root, name) == 0)
                return uci_to_package(e);
        else
                return NULL;
}

/**
* uci_lookup_section: look up a section
* @ctx: uci context
* @p: package that the section belongs to
* @name: name of the section
*/
static inline struct uci_section *
uci_lookup_section(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package *p, const char *name)
{
        struct uci_element *e = NULL;
        if (uci_lookup_next(ctx, &e, &p->sections, name) == 0)
                return uci_to_section(e);
        else
                return NULL;
}

/**
* uci_lookup_option: look up an option
* @ctx: uci context
* @section: section that the option belongs to
* @name: name of the option
*/
static inline struct uci_option *
uci_lookup_option(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section *s, const char *name)
{
        struct uci_element *e = NULL;
        if (uci_lookup_next(ctx, &e, &s->options, name) == 0)
                return uci_to_option(e);
        else
                return NULL;
}

static inline const char *
uci_lookup_option_string(struct uci_context *ctx, struct uci_section *s, const char *name)
{
        struct uci_option *o;

        o = uci_lookup_option(ctx, s, name);
        if (!o || o->type != UCI_TYPE_STRING)
                return NULL;

        return o->v.string;
}

#ifndef BITS_PER_LONG
#define BITS_PER_LONG (8 * sizeof(unsigned long))
#endif

static inline void uci_bitfield_set(unsigned long *bits, int bit)
{
        bits[bit / BITS_PER_LONG] |= (1UL << (bit % BITS_PER_LONG));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交叉编译连接的时候需要指定头文件的位置及库文件的位置,我直接将这两个文件放到了交叉编译工具链的的sysroot里面去了,例如,mipsel-openwrt-linux-gcc -o xxx xxx.c  -I./ -luci -lubox  [libuci依赖libubox,这两个库文件可以从build_dir/target.../中找到]
Example code:

static int set_tuple_cfg(char *tuple, const char *param) {

        if((tuple == NULL) || (param == NULL)) {

                return -1;
        }

        struct uci_ptr ptr;
        struct uci_context *ctx = uci_alloc_context();
        if(!ctx) {

                return -1;
        }

        if((uci_lookup_ptr(ctx, &ptr, tuple, false) != UCI_OK) || (ptr.o == NULL || ptr.o->v.string == NULL)) {

                perror("Read tuple error");
                uci_free_context(ctx);
                return -1;

        }
        if(ptr.flags & UCI_LOOKUP_COMPLETE) {

        //        strcpy(buffer, ptr.o->v.string);
                ptr.value = param;
                if(uci_set(ctx, &ptr) != UCI_OK) {

                        perror("Set tuple %s tuple error");
                        uci_free_context(ctx);
                        return -1;
                }
        }
        if(uci_commit(ctx, &ptr.p, false) != UCI_OK) {

                perror("commit %s tuple error");
                uci_free_context(ctx);
                return -1;
        }
        uci_free_context(ctx);

        return 0;
}

static int get_tuple_cfg(char *tuple, char *param) {

        if((tuple == NULL) || (param == NULL)) {

                return -1;
        }

        struct uci_ptr ptr;
        struct uci_context *ctx = uci_alloc_context();
        if(!ctx) {

                return -1;
        }

        if((uci_lookup_ptr(ctx, &ptr, tuple, false) != UCI_OK) || (ptr.o == NULL || ptr.o->v.string == NULL)) {

                perror("Read tuple error");
                uci_free_context(ctx);
                return -1;

        }
        if(ptr.flags & UCI_LOOKUP_COMPLETE) {

                strcpy(param, ptr.o->v.string);
        }
        uci_free_context(ctx);

        return 0;
}

int netget_func(char *ip, char *netmask, char *gw) {

        if((ip == NULL) || (netmask == NULL) || (gw == NULL)) {

                return -1;
        }

        char ip_path[] = "network.lan.ipaddr";
        if(get_tuple_cfg(ip_path, ip) == -1) {

                return -1;
        }

        char mask_path[] = "network.lan.netmask";
        if(get_tuple_cfg(mask_path, netmask) == -1) {

                return -1;
        }

        char gw_path[] = "network.lan.gateway";
        if(get_tuple_cfg(gw_path, gw) == -1) {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netcfg_func(const char *ip, const char *netmask, const char *gw) {

        if((ip == NULL) || (netmask == NULL) || (gw == NULL)) {

                return -1;
        }
        char ip_path[] = "network.lan.ipaddr";
        if(set_tuple_cfg(ip_path, ip) == -1) {

                return -1;
        }
        char mask_path[] = "network.lan.netmask";
        if(set_tuple_cfg(mask_path, netmask) == -1) {

                return -1;
        }
        char gw_path[] = "network.lan.gateway";
        if(set_tuple_cfg(gw_path, gw) == -1) {

                return -1;
        }
        return 0;
}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相互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