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传输问题

楼主(2018-08-25):
大家好,我这里有个电路图,是关于IIC信号,通过MOS管来控制电平转换的,我有个疑问,IIC_SDA_MAIN这跟信号,当从B传输到A的时候(也就是从IIC开关芯片PCA9546A传输到FPGA的BANK13时),MOS管处于怎么个工作状态啊,不是太明白,请明白的朋友 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增强型NMOS管里面有体二极管,外面拉低之后会产生足够的VGS。

网友B:
这不是典型的双向电平转换么?飞利浦有篇文章讲这个,你找找

网友C:
B使得总线变低。A由于场效应管内的二极管拉低。这个低电平不是0V,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这个低电平足以使场效应管导通,,因而低电平被传递A。

楼主:
引用 网友C:
B使得总线变低。A由于场效应管内的二极管拉低。这个低电平不是0V,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这个低电平足以使场 ...

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典型的双向电平转换么?飞利浦有篇文章讲这个,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强型NMOS管里面有体二极管,外面拉低之后会产生足够的VGS。

嗯,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