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定位家用的智能门锁,为什么没有做开门手柄发电的?

楼主(2018-08-25):
都是4颗,8颗电池用一年的,感觉还是不方便啊。开门手柄发的电应该足够一次电路动作的能量了吧?实现了很有价值啊,什么原因市场上没有呢,有没有兄弟做过一些可行性研究?

网友:
这么改的话你钥匙就开不动了吧

网友:
有创意啊

网友:
时间那么短,这么高效的发电机不好做吧。或者结构不会简单。

网友:
煤气炉高压打火改造一下就有电了呵呵

网友A:
研究过,开锁所需要的电量远远比压把手得到的电量要多

网友:
其实开锁可以手动,验证用压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过,开锁所需要的电量远远比压把手得到的电量要多

行家给个简单估算?

网友B:
我做弱电行业,经常跟以前同事喝茶,感觉做研发的总是抓不住产品痛点,根本不知道用户喜欢什么

网友:
我觉得在手机后面加个手柄,没电的时候摇手柄发电也是不错的

网友:
充电电池自损耗严重啊。

网友:
艹,开一次门能发多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弱电行业,经常跟以前同事喝茶,感觉做研发的总是抓不住产品痛点,根本不知道用户喜欢什么 ...

这不是废话么,否则要市场部销售还有FAE干什么

网友:
手摇是个坏主意,你把门把手改为推拉式的,推拉+齿轮,用力拉一次够发很多电了。

网友:
不如搞个机械式算了,不需要电,绿色环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家给个简单估算?

门锁开锁主要由,指纹模组,MCU,电机,声音。你自己算一下,光是指纹模组的耗电量:40MA*0.7秒。你要摇多少次手柄才能提供这个电量。

网友C:
电机瞬间的启动电流大

网友:
就不怕摇把断了开不了琐吗?

网友:
充电的话,自放电严重,压一次开的话,不够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研究过,开锁所需要的电量远远比压把手得到的电量要多

可以多压几次嘛。就像手压发电手电筒一样,多压两次电就够开一次的了。不过也只能做为电池的补充,在电池欠压的时候应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瞬间的启动电流大

一般都有一个超级电容做为用电补充,专门应对启动电流

网友:
加一个发电机会增加多少成本,你觉得你这样的产品有可能拼的过现在的方案...

网友:
成本啊!成本啊!别人一个锁卖1000,你卖1500,怎么卖啊?

网友:
你要手摇发电还不如直接接入220v的电,价格电源适配器十几元变成需要的电压,里面电池做备份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多压几次嘛。就像手压发电手电筒一样,多压两次电就够开一次的了。不过也只能做为电池的补充,在电池 ...

现在电池完全没电的时候可以插移动电源。

网友E:
再算上推门和关门的动作,这电够用

网友:
这个嘛工程师做一个自用还行,做成产品就不用想了。

网友F:
加上一个发电的结构,成本不知道增加了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算上推门和关门的动作,这电够用

结构设计呢?还要做测试才可以,天天做办公室研发合格的产品也是奇怪

网友:
这点能量不值得吧,电池没有电了也能接外接电源的

网友:
手柄能发几个电呀?

网友:
感觉发电机装门轴上才可行

网友:
不如直接接市电更靠谱,别工程师思维

网友:
没有啪啪啪的频率怎么发电?

网友(2020-10-09):
欣赏创意的想法,可能实施过程需要重复考虑,可能演变成其他方式,这个想法起到引子的作用。

网友:
国产产品只讲成本,这是提高出货量最有用的方法。做产品都是在捡外国人已经花钱开创的行业、市场。
本身就是便宜捡市场。搞那么多事情增加成本,老板会同意吗?销售部门会同意吗?

网友:
以后给门锁处也预留市电

网友:
无线充电手机是大趋势。未来几年基本都具备这个功能了。无线充电手机有个叫反向充电的功能。用这个给锁充电不比你的手柄来的好

网友:
nokelock 去年众筹过一把把手发电的智能门锁。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众筹黄了,闹了好一阵子。我也参考了,过了老久才把钱退回来了。

网友:
旁边放一个拖拉机摇把,开门前先把门发动一下

网友:
为啥不是开关们发电,用手推拉已经不爽了改造发电 。还不如贴一块太阳能算了。或者直接们接入220告别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上一个发电的结构,成本不知道增加了多少了。

智能门锁暴利行业的

网友:
合页改造成发电机还靠谱些。

网友:
一种三态磁控矩阵模块及应用该模块的密码锁,本来起初设计的是无源全机械的,代理却建议改成了机电结合的,毕竟还是以模块技术为核心,公司没钱啊,授权了也只能在手里沉着,后续还有好多专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