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温度高怎么解决?

楼主(2018-08-25):
     SG3525制作一款隔离DC/DC模块。输入24V,输出2路9V.发现在空载时,SG3525的温度比较高。不知是啥原因。
     有没有类似SG3525功能的芯片?

网友:
有,SG2525和SG1525

网友:
SG3525只是控制器,温度按理不会高。
除非VCC供电电压高,或者驱动负载的阻抗很低。

网友:
和TL494 差不多吧这个IC

网友A:
输出频率太高了吧,估计上到150K以上就发热比较厉害了

网友B:
24V在范围内,但是有点高,我们一般给3525的供电电压是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在范围内,但是有点高,我们一般给3525的供电电压是15V

给SG3525供15V电压,温度怎么样呀?电路图如下,看看参数是否有不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频率太高了吧,估计上到150K以上就发热比较厉害了

频率测出在40K左右啊

网友:
静态功耗是多少ma?,去掉变压器的静态功耗是多少ma?我用其它方案做静态在12ma,带变压器多个1ma

网友:
很多逆变器的3525都是12v供电的

网友C:
为什么加C115,119,123?40KHz也不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加C115,119,123?40KHz也不算高

抗干扰用啊

网友B:
我去,你这是在变相增大结电容啊……
把这3个拆了,115和123换成10K电阻。

网友:
贴散热片

网友:
SG3525 十几年前用过,不过没怎么深入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你这是在变相增大结电容啊……
把这3个拆了,115和123换成10K电阻。 ...

先去试试啊

网友:
这个C119拆掉

网友:
仔细检查下电路,应该有问题。再看看输出波形对吗

网友D:
栅极电阻太小了,瞬间充电电流太大,可以增加一个驱动mos管的芯片。增加结电容增加驱动电荷SG3525更发热,SG3525可提供400m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栅极电阻太小了,瞬间充电电流太大,可以增加一个驱动mos管的芯片。增加结电容增加驱动电荷SG3525更发热,S ...

R103, R112,选用多大的值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R103, R112,选用多大的值比较合适?

可以计算RC充电时间,选择充电电阻。如果充电电流还是过大就需要增加驱动mos的芯片。

网友(2018-11-03):
频率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