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是否已经放弃KE系列

楼主(2018-08-25):
看中KE系列的抗干扰能力,准备学一下,发现这个系列的官方支持好差劲。
开发环境一变再变,从最开始的CW,到KDS,现在KDS也抛弃了,而新的MCUXpress也不支持KE系列。
官方的KSDK一直就不支持KE系列,只有几年前的一个评估板,提供了例程库,到现在也一直没有更新过。

网友A:
在评估板例程上操作寄存器吧,KE结构还算简单,啃一啃费不了太多时间。

网友B:
看了下,MCUXpresso支持列表里有KE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评估板例程上操作寄存器吧,KE结构还算简单,啃一啃费不了太多时间。

就怕芯片不好买,或者很快就停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MCUXpresso支持列表里有KE系列

在官网看的吗,实际软件里没有的,从官网生成SDK导入后也仅支持MKE02Z64这几个器件

网友:
纳瓦特,了解一下吧,除can接口外其它还是比较兼容ke 系列的。

网友B:
这是刚在官网下载的KE06的固件库,至少是2017年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刚在官网下载的KE06的固件库,至少是2017年版

谢谢!KE06系列没仔细看,应该是KE02系列支持不全,手上有个KE02系列的板子,想用起来。看来还得啃手册

网友:
同楼主,看中ke的抗干扰,犹豫nxp的产品线策略

网友:
冷门的不建议用,我们用K70,模拟量和硬件I2C都有问题,去年买不到货,只能转stm32。

网友:
撸主做事应认真点啊,IAR,keil,cw,kds,mcuxpresso都支持ke全系列。

网友:
我在用KDS

网友:
MKE02Z64

网友:
kE系列不要怕,国产还有兼容KE0x的

网友:
凡是被收购的,注定都变成冷门货。比如IR,比如ATmel, 比如Freescale

网友:
KE系列最近还推出新品KE1X,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凉了,另外感觉飞思卡尔的kinetis系列比NXP自家的LPC定位要明确一点

网友:
KE系列最近还推出Cortex-M4内核的新片子,主频168MHz,我看还行啊

网友:
我知道有NAVOTA在做兼容芯片   NV32F100和NV32F101  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我也是看KE系列的抗干扰能力,准备学习下,
并且查了官网的长期供货计划

网友:
PB4那個麻煩的NMI也抄了...

不知道有沒有過AECQ100之類的

KE系列都ˋˋˋ4年了,德國車拆來看不少KEA128的
日產的拆來看也有s12與keazn32之類的
k70斷貨那陣子,我這KE04沒斷貨

TSSOP20、sop16沒跟KE04的pin to pin

沒ˊ有24pin的QFN,也缺了80pin的封裝

nxp的32 pin是LQFP,這間是QFN32

多了sop8、dipˋ40,取代AT89S52需要割一些線

网友:
听公司人说 的确06是要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