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用来备份的硬盘提示需要格式化

楼主(2018-08-26):
郁闷,用来备份的硬盘提示需要格式化,前几天正好把用的硬盘重做了系统,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来实现安全的备份?

网友:
多个靠谱的盘,冗余。
如果你要保存一百万年以上,那就把文字刻在石头上。

网友A:
找专业的数据恢复,一般的故障都能恢复,资料两次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专业的数据恢复,一般的故障都能恢复,资料两次备份。

主要是以后的隔防范

网友:
任何时候资料都要 >= 2份,相对会比较安全
你在重做硬盘系统后,资料只有1份了,风险陡增啊

网友B:
多个硬盘备份,轮流的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硬盘备份,轮流的备份

看来要用raid阵列

网友:
我也是啊,一个备份盘突然认不到了,也就2、3个月没使用而已。幸好一般都准备了几个篮子,虽然也没多少鸡蛋

网友C:
也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供电不足

有的移动硬盘芯片识别不到硬盘会显示空盘符

网友D:
多试几次,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的策略是  台式机一份, 笔记本一份,移动硬盘一份,核心内容网盘一份

上半年我的台式机坏掉,对工作没一点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试几次,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的策略是  台式机一份, 笔记本一份,移动硬盘一份,核心内容网盘一份

数据更新你是怎么做到的? 莫非有这种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据更新你是怎么做到的? 莫非有这种软件

最原始的方法,
删除   拷贝粘贴

网友:
数据同步可以试试这个软件,Allway Sync

网友F:
家里一份备份,公司电脑一份备份,移动硬盘一份备份。大概2-3周备份一次吧。如果开发变化比较多,还会更“勤快“点弄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里一份备份,公司电脑一份备份,移动硬盘一份备份。大概2-3周备份一次吧。如果开发变化比较多,还会更“ ...

开发当然是版本管理,你这们备份意义不大,到时候是覆盖呢还是重新来一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当然是版本管理,你这们备份意义不大,到时候是覆盖呢还是重新来一份? ...

你说的确实伤脑筋,现在只实现了备份,没有管理。
公司不大,所以涉及多人开发的环节少,能规避一部分风险是一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