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元件的焊盘和丝印不在同一个面?

楼主(2018-08-26):
在封装库内,焊盘在TOP层, 丝印在TOPOVERLAYER层。导入到PCB文件后, 丝印在TOPOVERLAYER层,焊盘变成BOTTOM层了。 也就是说贴片元件的焊盘层和丝印层不能在同一个面。

网友:
再调整啊,有啥

网友:
顶层底层都可以任意调整的

楼主:
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在什么的条件下出现的

网友A:
点击DXP-->preferences,看看图中画圈的地方是不是有其它的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DXP-->preferences,看看图中画圈的地方是不是有其它的改动.

你这个是修改了,放置的初始状态。应该和这个问题不一样。
我的问题是, 封装库内器件外形和焊盘层是一致的,但是在调用到PCB图内,就层错位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在底层界面放置元件它就自动修改了。

网友:
把这个元件在PCB编辑器里删除后重新同步一下。我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但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可能是软件的BUG吧!

楼主:
我尝试了在封装库,将器件做在BOTTOM 层,这样导入到PCB后,就正常了。可能是个BUG 。我用的还AD18

网友B:
这是这个库做得不对,重新做就好了。

网友:
不是库的问题,双击元件看看是不是层内翻转钩上了。

网友:
ad17经常会自己钩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这个库做得不对,重新做就好了。

不是库的问题

网友B:
原因就是做库的时候是从pcb上复制了一个元器件做的库,然而复制的时候刚好这个元器件在底层的,所以复制过去显示是底层。实际库里是顶层。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你可以按照我的操作试试。

我也是遇到不少次这种问题了。所以复制元器件库的时候要先把元器件设置到顶层在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就是做库的时候是从pcb上复制了一个元器件做的库,然而复制的时候刚好这个元器件在底层的,所以复制 ...

好的,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