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讨厌,经常升级。关闭了升级后一样自己一厢情愿的升

楼主(2018-08-26):
一升就耽误了工作。

网友:
设置更新时间,电脑一般不要关机,

网友:
连互联网的win10根本不适合办公 一不小心就跑去更新了 前两天家里调路由的无线 走开一会儿台机就自己更新去了……

网友:
电脑常年不关机,前段时间他喵的居然自动重启装了个易生,自己升级了...

网友:
更讨厌的是升级后有各种问题,还没以前的稳定。我的一个电脑前段时间WIN10升级后经常睡眠后无法换醒,或者开机后无法输入登录密码(键盘和触摸屏都无反应),没办法只好还原,结果还原后系统无法启动,电脑直接变砖。

网友:
在服务中把windows更新 改为停止试一下,我看品牌电脑的技术人员装机的时候这么操作过。

网友:
升级成功了还好, 问题是经常升级升出问题!!!!

网友:
在服务中禁止,也没用。试了很多方法,还是会自动更新,烦!!

网友:
我以前是家庭版,就算关了更新也不行,按网上的各种教程关也不行。最后升级成专业版,然后再关掉自动更新,以后就没有更新了。

网友:
不是说有企业版,专业版吗?也不行吗?

网友A:
第一、正常的正式版滚动升级是非常安全的,出问题的概率很低,只是确实花时间。而WIN7和XP时代也是要花时间打补丁的,这个跟升级是一个性质,实际上目前WIN10日常更新就是安全补丁。只是WIN7和XP时代延续下来的习惯让大家觉得系统自己打补丁很慢,无耻的第三方反而更好,这是无稽之谈。目前WIN10的强制更新方式保护绝大多数人的网络安全,这个是事实。
第二、小白用户不要自己折腾专业版甚至预览版,为什么上面说正式版的滚动升级是很安全的,就是因为预览版的用户已经踩爆了大部分的坑,并且修复后才有的正式版发布。换句话说,预览版不是给普通用户用的,用出问题了也是没有办法的。
第三、向大家推荐正确在日常工作机器上装WIN10的正确姿势:WIN10 LTSB版。这个版本和企业版功能一样,但是更新只有安全补丁,不会在小版本号升级新功能,够用、稳定。工作机的绝配~

PS:我两台电脑都是慢速预览版,只要有发布就更新~迄今为止没遇到过操作系统的问题,当然有过蓝屏(现在是绿屏~)的情况,但是那是硬件驱动的问题,不应该微软背锅~

网友:
打车问下,有谁知道win10自带的这几个游戏怎么卸载吗?
我反复卸载了5次,每次它都自己偷偷的装了上去,按照网上给的经验修改注册表也没有用,shit!

网友B:
搭车问下,有谁知道win10自带的这几个游戏怎么卸载吗?
我反复卸载了5次,每次它都自己偷偷的装了上去,按照网上给的经验修改注册表也没有用,shit!

网友C:
我的也是Win10笔记本,家庭版的,按照网上各种教程关闭升级,然而没什么用,最长的一次升级等了两个多小时才完成,半天时间就差不多废了。有一次更新后,连不上outlook了,死活连不上那种,那天公司3台win10一摸一样的情况,都是连不上outlook服务器(我们服务器设在荷兰),其他win7的电脑都没问题,导致我们三个一天都没法工作,第二天三台电脑神奇的都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正常的正式版滚动升级是非常安全的,出问题的概率很低,只是确实花时间。而WIN7和XP时代也是要花时间 ...

如果说电脑本来用的好好的,微软给强制升级后变成蓝屏,微软不背锅谁背。微软现在越来越垃圾流氓,就是因为像你这种思维的人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正常的正式版滚动升级是非常安全的,出问题的概率很低,只是确实花时间。而WIN7和XP时代也是要花时间 ...

说得在理

网友:
装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游戏,无语

网友:
要么就装LTSB,要么服务里把升级禁用。我没出现楼主的问题。

网友E:
我的电脑每次自动升级到1803,开机必定蓝屏。

网友:
换用SDD吧,我现在每次升级不超过一分钟,断电开机10s左右。13年的老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电脑本来用的好好的,微软给强制升级后变成蓝屏,微软不背锅谁背。微软现在越来越垃圾流氓,就是因 ...

呃, win10 出来我的台式机(自己装的) 就装上了, 一直没有关过更新, 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企业版。    还记得之前的Intel 漏洞, 还有什么勒索病毒。 要是不更新, 你中招了, 估计你又要骂微软这么大个公司, 一点病毒漏洞都搞不好, 还去搞操作系统。里外不是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脑每次自动升级到1803,开机必定蓝屏。

直接装1803的iso吧。

网友:
win10的自动更新关闭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受不了升级和升级后不稳定,才强行上的win7

新ryzen装win7会d1蓝屏。。。。无奈才上了win10,输入法搞好之后还好。而且win10的cpu调度确实比win7要好很多,双cpu服务器上能充分发挥性能了,以前win7线程总会在两个cpu之间调度,win10总算能牢牢锁定在一个cpu上了。而且win10对内存的优化非常显著,双路服务器上192gb在win7上要用掉8gb以上分页空间,win10只用1g左右。vm的话我开了一堆。

缺点也不是没有,(1)部分软件的兼容性问题确实存在,(2)原生ubuntu在运行部分程序时会把system进程占满cpu,(3)服务器改装的台机启动时必须按一下f1,然后打完补丁之后sb了,(4)玩红警2卡的不要不要的,事实上对16位色彩支持很不好,估计m$取消了16位支持,纯模拟的了。

最好用1803,上一版优化也不太好。从使用体验上看,1803做的相当好了。目前日常绝大多数工作都可以发挥比win7更高的效率。当然,你要不是ssd还需要考虑要不要上。平常的打补丁用ssd都要数分钟的。

网友:
还好啊,更就更呗,反正我没出过问题

网友:
影响工作有什么大不了。。。

经常正式会议的场合,几百上千人傻傻的等着更新。。。
结果通常是等几分钟还不行就换苹果了,然后 PPT 跟苹果又不是很兼容。。。

网友:
win10用了很久了,有版本更新基本没落下,没出现过什么不可忍受的问题啊。感觉楼上各位提到的,我基本上没踩过……

网友:
更新也行,关键是更新半天提示失败,,再回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Win10笔记本,家庭版的,按照网上各种教程关闭升级,然而没什么用,最长的一次升级等了两个多小时 ...

大哥 你不知道有虚拟机这个东西吗??

网友:
几乎每次都出现更新失败,然后还得等它退回去。虽然可以暂停更新,但最多只能暂停35天。

网友:
我的电脑经常出现这一图标,点两下会消失,过一会儿又出现,不知道怎么设置取消显示。

网友:
拿走不谢,谁让我是雷锋呢。 PS:为啥不支持7z格式呢?!
附件,管理员权限运行。关闭自动升级。Win10的升级机制很扯,除了外面关闭,还有一堆服务之类的

========================== 我是分割线============================

之前用过所谓联想高级工程师写的一个什么软件。貌似后面还是被升级了。这个批处理在WTG里面试过,
就是我现在打字的这台。暂时未发现有反复。

网友G:
啊,悄悄问一下,win10的机器不能安装win7吗?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啊,悄悄问一下,win10的机器不能安装win7吗?晕!

这位工程师,win10是操作系统软件。与电脑硬件是两码事。win10的机器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装个win10 ltsb版本

网友:
WIN10 禁止不了自动更新  烦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更新有问题的。而且更新速度也很快的。

网友H:
1.关闭自动更新 WIN+R后输入gpedit.msc 本地组策略编辑器后依次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 ,"windows组件" ,"windows更新 "。
在右面找到“配置自动更新”,并双击 在配置窗口上按1-3的顺序选择“已禁用”,点击“应用”,“确定”。 关掉“本地组策略编辑器”,重启电脑。

2.免输入开机密码 WIN+R后输入netplwiz 把“要使用本计算机,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前面的钩去掉,然后再输入密码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关闭自动更新 WIN+R后输入gpedit.msc 本地组策略编辑器后依次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 ,"windows组 ...

谁验证过?

网友:
我装完机都这样搞,从早期的版本到最新的版本WIN10也没再出来升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下,有谁知道win10自带的这几个游戏怎么卸载吗?
我反复卸载了5次,每次它都自己偷偷的装了上去,按 ...

你什么版本的?专业?企业?那些游戏就是右键卸载的,没有发现重复安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下,有谁知道win10自带的这几个游戏怎么卸载吗?
我反复卸载了5次,每次它都自己偷偷的装了上去,按 ...

我这种自带游戏吗?为什么我的一个也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位工程师,win10是操作系统软件。与电脑硬件是两码事。win10的机器你想表达什么。 ...

哈哈,我只是听说啥8代cpu安装win7会蓝屏,只能按照win10!!
所以这是想确认一下,为啥不把win10的机器卸了,安装个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我只是听说啥8代cpu安装win7会蓝屏,只能按照win10!!
所以这是想确认一下,为啥不把win10的机器 ...

你可以试试,不行再安装回10

网友:
考虑server系统吧,win10占CPU太厉害

网友:
之前一段时间用WIN10,感觉不好用,然后用回WIN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