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逆变器拆解图-部分

楼主(2018-08-26):
使用TI的2811,28035 2个DSP

网友A:
不知道为啥要用两个DSP?一个不够用吗?

网友A:
图二左下角那个大芯片也是DS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要用两个DSP?一个不够用吗?

一个用来做矢量计算的(要采集踏板信号、位置信号、电流、电压等),另一个是用于安全监控(防止异常导致安全故障,切断整个关键部件供电)

网友:
好厚的三防漆

网友C:
我们这里电动汽车都是用STM32做的主控

网友D:
这个不是三防漆,是一种涂覆的硅胶,除开密封,还有减震抗震的作用,刷上去后是软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1789ot655f 就是这玩意儿。

网友E:
图1中那2个40R2的电阻应该是40.2欧姆吧?即使需要选用精密电阻,那么为什么不选择40R。

网友F:
符合ASIL等级要求的,要有备份机制,所以,两块大主控。

网友G:
不知各位注意到没有,为啥过孔做那麽大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知各位注意到没有,为啥过孔做那麽大呢?

大的过孔,不挑工艺。

网友I:
老外的好多感觉很简单,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般不坏,曾见过汽车装配生产线上的一个控制器的电路板,是德国人做,电路看着很简单,电路板的工艺和国内80年代的样子差不多。但问了车间工人说这个从来没见坏过。

网友:
用最普通的元器件实现了最强悍的功能,实在我等典范啊,无论是最初选择18650还是电路板的器件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1中那2个40R2的电阻应该是40.2欧姆吧?即使需要选用精密电阻,那么为什么不选择40R。 ...

40.2属于E96标准数而40不是

网友:
两颗DSP,一颗负责逆变。一颗负责通讯。
车载产品国外的三防漆一般都是厚厚的整版涂。国内的三防漆一般都是只薄薄的涂一下引脚密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电动汽车都是用STM32做的主控

你说的是电动平衡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二左下角那个大芯片也是DSP?

那个是 actel的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符合ASIL等级要求的,要有备份机制,所以,两块大主控。

我觉得他这个没有考虑ASIL,应该是不同的功能划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外的好多感觉很简单,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般不坏,曾见过汽车装配生产线上的一个控制器的电路板,是德国 ...

失效分析,测试,电子稳定性不主要靠设计,测试占很大一部分,失效分析,估计国内没多少人会去做这个,想做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听大家点评,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的过孔,不挑工艺。

有点丰田的味道,用过时,成熟的产品来搏市场,毕竟稳定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车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三防漆,是一种涂覆的硅胶,除开密封,还有减震抗震的作用,刷上去后是软的。https://item.taobao. ...

进口安定器用的类似你说的这种,但是极软、极透明、带点粘性,我一直没找到哪里有卖

网友B:
特斯拉逆变器电气图

网友:
长见识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各位注意到没有,为啥过孔做那麽大呢?

这过孔不算大吧

网友:
这个过孔盖油JLC估计要作为反面教材了:你们看特斯拉的PCB过孔还不是一样会露铜?

网友K:
为何在测试点上打过孔呢?如果使用针床测试的话,探针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L:
我拆了一些 奥迪,奔驰的车内电路板,很少用贴片的,受力的接插件一般都会用那种压进去的接插件,物理接触,不会用焊锡

网友M:
车用的产品看来是以稳定为主,不一定采用最新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拆了一些 奥迪,奔驰的车内电路板,很少用贴片的,受力的接插件一般都会用那种压进去的接插件,物理接触 ...

确实是这样

网友N:
这三防漆厚到让我想起年轻时在部队捣鼓当时美军防空飞弹内的板子。

网友:
好厚的三防

网友:
值得好好学习下,请楼主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有机硅三防漆,俺们公司也在用,200左右一升,国产的!!

网友:
用最普通的元器件实现了最强悍的功能,实在我等典范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何在测试点上打过孔呢?如果使用针床测试的话,探针会不会有问题啊? ...

不是在测试点上打过孔,而是把测试点放在了过孔上。
很多公司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拆了一些 奥迪,奔驰的车内电路板,很少用贴片的,受力的接插件一般都会用那种压进去的接插件,物理接触 ...

这叫pressfit,automotive接插件很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车用的产品看来是以稳定为主,不一定采用最新的技术

车用产品流程很长,等到满大街都是开始拆解了可能七八年都过去了,所以不可能有“最新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用来做矢量计算的(要采集踏板信号、位置信号、电流、电压等),另一个是用于安全监控(防止异常导致安 ...

035应该是电机控制  2811做一般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1中那2个40R2的电阻应该是40.2欧姆吧?即使需要选用精密电阻,那么为什么不选择40R。 ...

去查一下E96标准

网友:
是不是山寨的,我记得特斯拉逆变器是和电机集成在一起的,形状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三防漆厚到让我想起年轻时在部队捣鼓当时美军防空飞弹内的板子。

杰伦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电动汽车都是用STM32做的主控

老年车?

网友:
没有看见mos驱动隔离?没有隔离还是没发照片? PE  安防  设计没看来什么门道啊

网友:
这是给空调用的吗

网友:
为什么用单管IGBT并联而不使用IGBT,我觉得这个模块不是主要逆变器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用来做矢量计算的(要采集踏板信号、位置信号、电流、电压等),另一个是用于安全监控(防止异常导致安 ...

在一个板上,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要用两个DSP?一个不够用吗?

在有安全要求的控制系统里面要求两个mcu实时采集数据,并且实时对比,有异常的话,会做相关的处理

网友:
听大家点评,长见识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进口安定器用的类似你说的这种,但是极软、极透明、带点粘性,我一直没找到哪里有卖 ...

你说的这种极软、极透明的,我知道有一种类似的,是进口的,道康宁CN8400

网友J:
引用 网友O:
你说的这种极软、极透明的,我知道有一种类似的,是进口的,道康宁CN8400 ...

谢谢你!似乎就是你说的这种,我看到它的介绍:自愈合性:在细小破坏时具有自愈合功能,可以起到更好的密封性能。这点就很像,我安时拆的进口氙气灯安定器电路板上好多元件是点焊接到板上的,然后用这种胶灌装,用手轻触后能留下指纹,有一点点粘手。感觉这种胶很高级,国产的东西上还没有见过。

网友:
板子的地怎么处理?通过金属焊盘和机架连接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谢谢你!似乎就是你说的这种,我看到它的介绍:自愈合性:在细小破坏时具有自愈合功能,可以起到更好的密 ...

那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这种胶了,这种胶就是十分软的,手放上去就会留下指纹,会稍微拉扯长但是又不太会粘到手上的,十分透明,价格100元/KG的样子。一般国产的产品是用不起的,这个灌封成本也是很高的,随便一点就100g了, 就要10来块钱的胶水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O:
那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这种胶了,这种胶就是十分软的,手放上去就会留下指纹,会稍微拉扯长但是又不太会粘到 ...

图片上黑色那些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要用两个DSP?一个不够用吗?

中间的那个是ACTER 的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图片上黑色那些是什么?

黑色的是我们的产品,边上透明的才是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斯拉逆变器电气图

这个电气图哪里来的?
油门踏板信号直接给逆变器了?而不是VCU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外的好多感觉很简单,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般不坏,曾见过汽车装配生产线上的一个控制器的电路板,是德国 ...

赞同,我拆过西门子的逆变器看似很简单但就是不坏 。国内的加一大堆保护还是老坏,这大概就是底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1中那2个40R2的电阻应该是40.2欧姆吧?即使需要选用精密电阻,那么为什么不选择40R。 ...

标准中没有4或40或400的,E96系列有402,正规设计都是采用标准系列的电阻的,只有土豪或土八路,会用自订规格的电阻,除非是更高精度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这三防漆厚到让我想起年轻时在部队捣鼓当时美军防空飞弹内的板子。

厉害,这个都能接触到。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厉害,这个都能接触到。

在我们这儿男的国民身体健康的状况下是必须要去服几年役的,也无法打混,要不在部队的日子就极难过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军规的那 TI 54 系列等的 IC 全都是白色陶瓷封装的,不是我们常见到的 DIP,但有点像是 SOIC,接脚却是全平没弯的,当时没有 SMD 的工艺,间距貌似是 2.0mm 吧?!
但最重要的是,那些板上的每个接脚及每个接点全是黄金,每片抽起来看正反面估计用得黄金含量也高得吓人就是了。

网友(2018-11-03):
特斯拉的板子不是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