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CC1101功率发射问题!!!

楼主(2018-08-26):
       现在想测试一下CC1101的发射功率,但是只能通过不断发射数据来检测,功率会不断跳动,即使频率很高!!所以想问CC1101有木有指令让芯片处于长时间发送数据的状态,不管有木有数据,我从资料上面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但是CC1101是有测试指令的,不过好像资料没有介绍具体怎么使用,有哪位大佬知道么???

网友:
有个同步模式

楼主:
额,同步模式好像也不是长时间处于发射功率的状态吧?

网友:
脉冲功率计或者看看芯片有没有连续波模式

网友A:
应该有无限包长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无限包长模式吧!

我也看到了这个模式,但是切换的时候,然后选择发送,好像木有发射功率,有可能某些地方还有问题,还需要纠正!!!

网友:
或用辐射功率计的峰值功率功能,来记录功率最大峰值;亦可将记录的功率值,按统计方法计算出功率分布直方图,来估计随机功率的规律。

网友B:
用频谱的峰值保持功能读出最大峰值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频谱的峰值保持功能读出最大峰值功率

跳动的时候,读的很坑爹。。。虽然能够看的出来,但是还是想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到了这个模式,但是切换的时候,然后选择发送,好像木有发射功率,有可能某些地方还有问题,还需要 ...

再找找,这模式肯定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有单载波功能,可以看频偏和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单载波功能,可以看频偏和功率

可否具体提示一下相关寄存器呢?

网友:
不用填充数据包,直接STX,输出载波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否具体提示一下相关寄存器呢?

配置好调制模式MDMCFG相关寄存器,直接发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好调制模式MDMCFG相关寄存器,直接发送就可以了

真的吗,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