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HC32F00/005单片机的例程或驱动包吗?

楼主(2018-08-26):
华大M0单片机,弄了两片,结果全网没有找相关驱动,好在KEIL有pack能安装,但是头文件定义内容全是结构体,让才疏学浅的我表示搞不定啊。
谁有驱动包或例程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或者谁有CSDN会员,帮忙下载一下这个例程: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16234179/10548576
非常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

网友A:
今天刚刚收到HC32F005的demo板,资源还是可以,价格不知批量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刚收到HC32F005的demo板,资源还是可以,价格不知批量能到多少.......

板子做了兼容,刚刚没有用库,调通了定时器、GPIO ,感觉这种单片机资源相对简单,用库驱动反而复杂了

网友:
性价比看起来很高,只试了003

网友B(2018-11-03):
这个性价比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性价比不高啊

感觉已经够便宜了

网友C:
华大官网就有资料了。
http://www.hdsc.com.cn/list/7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大官网就有资料了。
http://www.hdsc.com.cn/list/73/

呵呵,昨天上传的,开始我看过没有

网友(2019-02-22):
引用 楼主:
呵呵,昨天上传的,开始我看过没有

这个芯片 可以用jlink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性价比不高啊

有更好的,拿出来共享啊,谢谢

网友D:
主频太低,和加强型51没有太多差距了,起码跑到48M以上

网友E:
华大的mcu性价比并没有优势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颇为尴尬。
  在国产当中的特点就是待机功耗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频太低,和加强型51没有太多差距了,起码跑到48M以上

内核应该能虐增强型51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华大的mcu性价比并没有优势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颇为尴尬。
  在国产当中的特点就是待机功耗比较低。 ...

比下有余,推荐几个品牌吧。以后备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比下有余,推荐几个品牌吧。以后备用

我只看重了一点,有唯一系列号,不用另加芯片。76e003 +2411 也两块多了吧

网友G:
HC32F003
楼主哪里买的 价格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HC32F003
楼主哪里买的 价格如何

立创商城解君愁

网友H:
HC32F003,批量可以做到1.3(量大的情况)哦。。。含增票。

网友:
虐其他各家的M系列ARM, STM8 就更也比不了,1个HC32F003相当于4个STM8S003。

网友H:
32K FLASH ,4K RAM,12位ADC,2串口,才1.3元含增票,也是没谁了。
所以,如果想要价格特低的ARM, HC32绝对首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H:
32K FLASH ,4K RAM,12位ADC,2串口,才1.3元含增票,也是没谁了。
所以,如果想要价格特低的ARM, HC32绝对 ...

这个配置好像是005的,003只有2k的ram

网友D:
引用 网友H:
32K FLASH ,4K RAM,12位ADC,2串口,才1.3元含增票,也是没谁了。
所以,如果想要价格特低的ARM, HC32绝对 ...

请问下大神,知道HC32F030的价格么?看中了它带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看重了一点,有唯一系列号,不用另加芯片。76e003 +2411 也两块多了吧

对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HC32F003,批量可以做到1.3(量大的情况)哦。。。含增票。

有渠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好像是005的,003只有2k的ram

是的,我搞错了
003是16K FLASH,2K RAM
也是比STM8多了一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大神,知道HC32F030的价格么?看中了它带的运放

这个你得自己问华大了,我没用这个MCU

网友:
当然,找中电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