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P51有win10改win7的吗?

楼主(2018-08-26):
Thinkpad P51有win10改win7的吗?
部分功能无法使用没有关系。
经常打开个照片都会卡住几十秒。
使用其他软件也偶尔会卡。
升级慢,偶尔升级完了之后还会蓝屏。

修改:增加了一个gif图片。

网友A:
6代就开始限制了7代基本玩完,不行重装老实的用win10吧改7有不可预测的驱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代就开始限制了7代基本玩完,不行重装老实的用win10吧改7有不可预测的驱动错误。 ...

嗯,网上查了下有人装过,能用,但是有些硬件没驱动。
想问问论坛上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网上查了下有人装过,能用,但是有些硬件没驱动。
想问问论坛上有没有人试过。 ...

显卡没驱动你就抓瞎。7代印象中有win7驱动,不过我觉得你换个ssd用win10就没任何问题了。毕竟数据量大,机械硬盘相对太慢。

网友C:
楼主这个配置的电脑都会卡?

网友:
P51图形工作站级别吧,开过照片都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配置的电脑都会卡?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没驱动你就抓瞎。7代印象中有win7驱动,不过我觉得你换个ssd用win10就没任何问题了。毕竟数据量大, ...

同事已经换了SSD,打开AD还是慢。

网友:
我的T460S,装的win10,经常蓝屏和无故没反应,放弃不用了,改用老掉牙的X220,装win7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事已经换了SSD,打开AD还是慢。

那肯定是你哪里没配好,你试试把windows defender的virus scan关掉试试,这货会占用大量cpu和内存,严重拖慢速度,我还真关掉这一项了,要不然老服务器卡到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是你哪里没配好,你试试把windows defender的virus scan关掉试试,这货会占用大量cpu和内存,严重 ...

好的,马上试试。谢谢!

网友:
我新买的W540,也是卡,W10重新装Win7,好一点后来还是又用回T510XP系统飞快

网友D:
重装吧,这样的工作站跑win10都卡,别的电脑就没法用了。你肯定是安装时候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这些我都不敢买W540了,最近想换电脑,这个配置怎么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装吧,这样的工作站跑win10都卡,别的电脑就没法用了。你肯定是安装时候哪里出了问题。 ...

ssd跑win10卡的话,基本上跑不了windows defender的锅。这货有大网站评测,在几十个杀毒软件中排名前三,但是速度倒数前三。即很牛但是非常慢。在我的工作站和服务器装vs等开发软件会吃掉一个cpu(不支持多线程好像),然后变得很慢。

网友:
我的CPU和楼主的是一样的  win10的诟病还是多啊

网友:
这个配置不算差了,还卡的话肯定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
WIN10没有SSD,硬盘老是占用100%运行明显卡顿,不知是否跟LZ情况一样

网友:
二楼说的没错,7代不给装WIN7,想用WIN7最好买4代,不要瞎折腾

网友:
这个cpu我正在用win7,很稳定

网友:
T460P   一样的CPU,一直用的win7+ssd    没出现问题

网友:
这么严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