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厚度不包括铜箔的厚度吗?

楼主(2018-08-27):
我有个板子对厚度要求比较高,想确定下PCB板的厚度是否包括铜箔?厚度的偏差会有多少?

网友:
我记得是不包括的,1oz=35um,油墨的厚度也不包括

网友:
jlc 本身标的板厚的公差就有 ±10% 或 ±0.1mm 了,铜箔那点厚度相比可以不怎么考虑了吧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板子,要求这么高。

网友B:
包含,比如板厚公差IPC标准是10%。
要求1.6mm, 客户拿到的成品板子厚度将是 1.6+/-0.16mm(包含了基材,铜箔,电镀层,阻焊,丝印等),这个厚度可以直接拿游标卡尺测量。
其它厚度以此类推

网友:
看实际需求了,特殊厚度可以给工厂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含,比如板厚公差IPC标准是10%。
要求1.6mm, 客户拿到的成品板子厚度将是 1.6+/-0.16mm(包含了基材,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板子,要求这么高。

我要嵌入到设备一条缝中,还要保证接触良好,作加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嵌入到设备一条缝中,还要保证接触良好,作加热用。

缝隙里不能填充导热胶?

网友:
PIC板卡,内存条不都是PCB直接做金手指,能满足socket的尺寸要求,楼主的要求肯定也能做到

网友:
楼主要求直接找板厂沟通,看各家能力,我知道最小可以做到正负50微米公差

网友:
比如板厚T=0.8mm,实物板厚为0.7mm(T-  0.1)~0.9mm(T+0.1)。

比如板厚T=1.6mm,实物板厚为1.44mm(T-1.6×10%)~1.76mm(T+1.6×10%)。

网友C:
苛求pcb厚度的设计,要么真的是特殊应用,要么就是不合理设计,为了这个特点,采购,生产,维修可能都要增加很多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苛求pcb厚度的设计,要么真的是特殊应用,要么就是不合理设计,为了这个特点,采购,生产,维修可能都要增 ...

赞同!这个要求本身就是设计考虑不够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苛求pcb厚度的设计,要么真的是特殊应用,要么就是不合理设计,为了这个特点,采购,生产,维修可能都要增 ...

赞同!!

网友:
一般对尺寸要求非常精密的东西,如果经过表面处理,很多时候都会变得不可控.PCB板就算基材再精密,经过腐蚀,电镀,喷油喷锡,丝印等工艺之后.如果还想将精度控制在0.01MM级,其本上是不可能的了.如果你只要想将精度控制在0.1MM级,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既然是做加热用,这样的方案可行吗,热涨冷缩的影响都比这个不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