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R2110做BUCK,请问同步整流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2018-08-27):
用IR2110做了一个BUCK,还以为上管跟下管互补输出即可,结果炸机,如果是接负载类的东西就不会炸机,如果是电池类的话就会,最后得知下管用于同步整流,请问上管跟下管该怎么控制呢?谢谢

网友A:
方案1:在下管并一个肖特基,当电流小于1A时肖特基和下管体二极管续流,大于1A时再打开下管驱动作同步。

方案2:在电感滤波后串一个MOS管,在MOS管两端并一个肖特基,电流小于1A时,MOS关闭,电流只经过肖特基和MOS的体二极管。只有电流大于一定值时,才打开MOS。

网友B:
buck同步整流是双向电源,使用专用芯片带续流监测,避免电池放电。二楼方法也很好。

网友C:
同步整流管需要检测电流过零关断,或者像2楼说的那样,算好电感的DCM/CCM转折点,进入CCM区才开启同步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1:在下管并一个肖特基,当电流小于1A时肖特基和下管体二极管续流,大于1A时再打开下管驱动作同步。

采用方案一,上管下管还是互补吗?用比较器来比较电流,输出接2110的低端管脚,这样子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k同步整流是双向电源,使用专用芯片带续流监测,避免电池放电。二楼方法也很好。 ...

ACS712芯片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整流管需要检测电流过零关断,或者像2楼说的那样,算好电感的DCM/CCM转折点,进入CCM区才开启同步整流 ...

不懂DCM/CC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方案一,上管下管还是互补吗?用比较器来比较电流,输出接2110的低端管脚,这样子对吗?谢谢 ...

一样是互补的,
在下管PWM输出和2110下端输入间串一个电阻,然后在2110端与地并接一个2N7002管,然后就可比较电流了,一开始的时候2N7002的G极高电平,7002是导通的,就将2110的下管输入拉到地,下管这时就不起作用了。当电流达到一定程度时,比较器翻转,7002G极变为0,2110的下管就能正常的输出同步整流了

网友C:
这是开关电源基础理论知识了,不懂就补啊,基本工作原理都没搞懂还搞啥同步整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是互补的,
在下管PWM输出和2110下端输入间串一个电阻,然后在2110端与地并接一个2N7002管,然后就可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开关电源基础理论知识了,不懂就补啊,基本工作原理都没搞懂还搞啥同步整流啊? ...

确实要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