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pcb大家是先走地线还是先走信号线?

楼主(2018-08-27):
画pcb大家是先走地线还是先走信号线?
我理解的是一般STM32的电路板,频率不会很高,对地平面的完整性要求更高一些,目测电源走线, 然后先走信号线,走完信号线再走电源线,这样信号线过孔少,电源线的过孔要多一些。大家是怎么走线的呢?

网友A:
看情况,自己习惯,先走信号再走电源,最后画个电源的铜皮,铺个地,过孔打满,也不用太密。除非特殊要求

网友B:
一般先走信号,地线直接铺铜

网友:
每块板资源和需求都不一样,不一定先布什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布线的时候,想着点这么布完地线会怎么走,预留好位置。

网友:
我觉得信号线要求反而没那么要紧,地线和电源要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自己习惯,先走信号再走电源,最后画个电源的铜皮,铺个地,过孔打满,也不用太密。除非特殊要求 ...

me too,凑字凑字

网友:
考虑emc,你就知道地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
特殊情况下,和一般情况下。都是等掉坑了再重画

网友:
先板子圈一圈地线,一定距离打上孔,然后lock上;接着走一下主要的大电源,规划一下电源的走线,后面才会走信号线。

如果有重要信号线像USB之类的高速信号,也会先优先规划一下。

网友C:
先画重要的,看你板子的重点是什么。

比如差分高速(Ghz级别)你不先布,最后肯定完蛋。
大电流(5-10A)及以上,你先不画电源线和地线,肯定最后也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先走信号,地线直接铺铜

电源线呢

网友:
先布局电源(不走线)再走高速线  再走电源,再走边角低速线  最后覆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自己习惯,先走信号再走电源,最后画个电源的铜皮,铺个地,过孔打满,也不用太密。除非特殊要求 ...

电源的铜皮是指大电流的地方用铜皮加粗处理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画重要的,看你板子的重点是什么。

比如差分高速(Ghz级别)你不先布,最后肯定完蛋。

这个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画重要的,看你板子的重点是什么。

比如差分高速(Ghz级别)你不先布,最后肯定完蛋。

一般的情况,stm32的小信号小电流控制板电路板,首先地处理好,其次最优处理的话,大部分情况是先走电源还是先走信号线呢?

网友:
一般2层电路板有限走信号线,最后走电源和地线。
有些2层电路板信号线非常密集,必须保证地线宽度≥电源线≥要求的电路。

网友:
两层低速板,经常懒得走地线,最后敷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情况,stm32的小信号小电流控制板电路板,首先地处理好,其次最优处理的话,大部分情况是先走电源 ...

画板子我不是高手,但是我画的,起码自己看得过去。

实在没办法才画板子,只要不是天价,有成品就买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的铜皮是指大电流的地方用铜皮加粗处理一下么

嗯,一般电源入口,可能存在的大电流地方,前提是电源的网络需要优化成方便连接,要不出来的铜皮粗一块细一块

网友D:
先走信号,但是地你得在画信号的时候已经预留或者考虑好了,地很重要,不要不当回事,地回路往往是大家容易忽略,但是出问题的时候你却不好找。

网友E:
要看 布什么板子。。。

最近布了一个dcdc的板子, 要把 gnd 当信号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走信号,但是地你得在画信号的时候已经预留或者考虑好了,地很重要,不要不当回事,地回路往往是大家容易 ...

地平面和电源线一样处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 布什么板子。。。

最近布了一个dcdc的板子, 要把 gnd 当信号来考虑。 ...

gnd很重要 但是电源线呢  和地一样的处理么

网友:
一般看是几层板,4层板无所谓,两层板应该先走电源吧

网友:
先元器件布局,布局时考虑好了地线电源线,信号线的走向了,布线时,先信号再电源线,最好地线。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平面和电源线一样处理么?

电源线就是电流去的方向,地就是电流回的方向,这两个是一对,我觉得他两同样重要

网友:
布局很重要,布局要按照地线最短,重要信号线3W线宽间距  高速信号等长处理后 基本上各种线也就确定了。无所谓先画后画。

网友:
placement 是第一要考虑的

然后是 layout

楼主:
赞  !!凑字凑字

网友:
个人经验是:1、将电路进行划分,比如模拟地,数字地,功率地(高频大电流),然后确定接地的方式。功率地和模拟地要独立出来
                   2、如果不需要划分地线,那么将一层作为地平面,尽量少切割(信号线从地层走时尽量的短),保持地平面的完整。
                   3、将信号线按优先级划分,高频信号线优先放置,led指示 按键等可以放到最后,即便是多几个过孔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我一般是先画出信号,再画电源。

网友:
画信号的时候给地留好位置

网友:
先走信号(布线前做好布局规划),地线最后铺铜

网友:
先布好局,再信号线,然后电源线或其它电流大的,这样至少改信号线打两过孔无所谓,电流大的过孔多怕不通. 最后是习惯正面手工画大部分铜皮,底层铺铜.

网友:
菜鸟我是先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