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13.0 for linux

楼主(2018-08-27):
前段时间买了个二手fpga开发板,准备学学vhdl,奈何主芯片是EP2的,已经被高版本quartus抛弃了,支持ep2的最高版本是13.0,我自己装完亲测可用,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linux版,含crack文件,都是通用的方法我就不多说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L11E3N8U2KHHow8-qJ0XA 密码: d8bf

已选中1个文件/文件夹
    license.dat
    cyclone-13.0.0.156.qdz
    QuartusSetup-13.0.0.156.run
--下面这两个暂时还没用上,没有专门破解,不知道能不能用
    DSPBuilderSetup-13.0.0.156.run
    ModelSimSetup-13.0.0.156.run

网友A:
请问下楼主linux版本与windows相比,有哪些不同,比如综合的速度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linux版本与windows相比,有哪些不同,比如综合的速度上什么的

这倒是没怎么注意,最近主力机换成linux系统了,相关软件都需要迁移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是没怎么注意,最近主力机换成linux系统了,相关软件都需要迁移过来

stm32  换gcc了吗

楼主:
嗯,原生eclipse加插件或者直接用truestudio都试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B:
这型号实在太老了,买新器件的多好,cyclone 5 max 10的板也才几百

网友C:
一直有个疑问, 问了好些人都没得到满意答案。
一些控制系统里面,比如变频器, FPGA用来干嘛?
arm和DSP的功能都是现成的, 完全满足了变频器的应用要求,  为啥那么大大机器加了块FPGA进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个疑问, 问了好些人都没得到满意答案。
一些控制系统里面,比如变频器, FPGA用来干嘛?
arm和DSP的 ...

我工作中有机会给ti c2000和xilinx sp6的核心板编程,FPGA体现了他的并行计算优势,特别是系统中有多个强实时的控制模块的情况下,控制架构清晰,代码设计好维护。长远来讲降低了维护成本,bug也少。
虽然DSP开发板上的例程来看,dsp几乎无所不能,那只是让我们学习原理而已。好几件事,多个模块同时工作就不好安排设计了。就像超人,能力很强,但他不能同时在多件事情上面做超人。而FPGA的并行处理能力能够解决上述工程问题。
说的不好请多指教。

网友E:
你用什么Linux系统装Quart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型号实在太老了,买新器件的多好,cyclone 5 max 10的板也才几百

在坛友那里收了个二手板子,EP2C70的,看中逻辑资源足够,不追求速度情况下可以玩很多算法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工作中有机会给ti c2000和xilinx sp6的核心板编程,FPGA体现了他的并行计算优势,特别是系统中有多个强 ...

对的,以电机控制为例,DSP计算再快也是串行一步一步走,现在比较高端的DSP内部集成了专门用于计算的协处理器,可以把任务分成三四个并行计算同步进行,人工进行协调调度,20多微秒就能完成一次算法计算,这样一颗片子也顶多控制2~3个轴。
但是同样价格的一片FPGA搭配低端单片机或者arm,单独做电机控制可以做到10个轴以上,目前机器人行业采用的SOC芯片集成ARM和FPGA,一颗芯片就能解决运动控制和6个轴的电机控制。
FPGA的劣势在于开发成本高,代码都是针对应用具体定制的,但是在电机控制领域核心代码都是模块化的东西,且业内所有的产品硬件接口基本统一,代码可重用方便移植,所以开发起来相对比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什么Linux系统装Quartus?

我比较喜欢折腾,现在用的gentoo,安装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