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L低功耗模式的如何选择

楼主(2018-08-27):
我现在使用的是STM8L051,我想进入低功耗模式,唤醒后内存数据依然能保存(如一些全局变量、静态变量),请问一下应该怎么选择低功耗模式。

网友A:
本来唤醒内存数据就是能保存的。我一般就用两种,最低功耗的0.4ua的那个模式,或者是RTC定时唤醒,大概在1ua左右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唤醒内存数据就是能保存的。我一般就用两种,最低功耗的0.4ua的那个模式,或者是RTC定时唤醒,大概在1u ...

所有低功耗模式内存数据都能保存的啊?因为手册上我只在Wait mode (WFI or WFE mode)这个模式下看到了In Wait mode, all the registers and RAM contents are preserved这样的字样,以为只在这个模式下内存数据能保存

网友B:
stm8l睡眠唤醒数据不会丢失,唤醒后程序从休眠处开始执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8l睡眠唤醒数据不会丢失,唤醒后程序从休眠处开始执行

最低功耗模式数据就会丢掉  唤醒后从新从main开始执行。

只能用外部中断唤醒。

楼主要的是唤醒后还能执行的 一般好像是 停止模式。 具体要查下手册了。  这种问题查手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低功耗模式数据就会丢掉  唤醒后从新从main开始执行。

只能用外部中断唤醒。

stm8s才会,stm8l不会
我说的是stm8l

网友:
Halt模式与Wait模式有区别,外设时钟会被关闭的,寄存器和RAM数据会保持,外设要重新使能。STM8L没有讲,但STM8S是有这句的。
In Halt mode, all the registers and RAM contents are preserved, by default the clock
configuration remains unchanged

编辑说明: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低功耗模式内存数据都能保存的啊?因为手册上我只在Wait mode (WFI or WFE mode)这个模式下看到了In  ...

反正我做过几个低功耗产品吧,就是休眠时不工作,唤醒时工作,就这么简单。

网友:
有进入低功耗方面的例程吗?最好寄存器版的

网友D(2018-12-26):
我现在在用sm8l系列 进入低功耗后变量会保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在用sm8l系列 进入低功耗后变量会保存

补充一下进入的是active-hal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进入的是active-halt模式

嗯,我现在用的是halt();,也可以保存,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