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Win10自动更新的办法,Win10 LTSB 2016亲测有效

楼主(2018-08-28):
鉴于最近坛子里面有好多朋友在说关于Win10自动更新的问题。就有之前在其他帖子上传的工具,无人问津,故单独开贴!
原贴: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361174

关闭Win10自动更新:
该工具可以省去N多操作组策略之类的,可以看批处理原文,没有异常操作。可放心使用。

---------------------------------- 万能的分割线 ------------------------------------------------------

关于Win10,说下使用感受吧,目前个人在用的是Win10 LTSB 2016,系统信息如图:

用了小半年了,电工用的:AD9、PADS9.5、MDK4、MDK5、IAR4STM8/ARM均运行正常,
PS-CS6、X-Mind、AxureRP8、其他常用办公软件均OK。

但是版本等于或高于1803,我不保证。如果用开发,目前应该是1607最靠谱。

修改说明:找到了直接跳转链接楼层的方法。

楼主:
因为电脑属性看不到内部版本号,为了更清晰体现,所以通过计算器截图的。与系统实质一样。

网友A:
换1803吧。1607小毛病太多

网友B:
ltsb不关更新比较好   都是漏洞类更新

网友:
手动更新也不行了?

网友:
再有一个月win10 1607 用了两年了,以前系统基本半年重装一次,win10 暂时没发现不能用的软件,只记得少数一个个软件不行

主机名:           **********
OS 名称:          Microsoft Windows 10 专业版
OS 版本:          10.0.14393 暂缺 Build 14393
OS 制造商:        Microsoft Corporation
OS 配置:          独立工作站
OS 构件类型:      Multiprocessor Free
注册的所有人:     ************
注册的组织:
产品 ID:          ***********************
初始安装日期:     2016-10-06, 09:05:47
系统启动时间:     2018-08-24, 08:53:50
系统制造商:       ASUS
系统型号:         All Series
系统类型:         x64-based PC

网友C:
LTSB2016版本的更新都不能容忍?那是要装一次系统,用到电脑趴窝的赶脚了,LTSB的升级本来就很少,没多少补丁要打,除了堵漏洞的。

网友D:
有空试试管用吗。

网友E:
支持一下,多谢分享,其实昨天看到你的帖子了,地铁上打字不方便没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803吧。1607小毛病太多

据说1803很多软件不兼容,目前暂时没时间去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sb不关更新比较好   都是漏洞类更新

我一般是下载的更新完了的镜像。只是鉴于大家说想要关更新,就上传了这个工具。不是要让大家去关更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SB2016版本的更新都不能容忍?那是要装一次系统,用到电脑趴窝的赶脚了,LTSB的升级本来就很少,没多少补 ...

天那个轰,上传个工具,没说我一定让你们去关。只是看到有人有需求,就分享而已。
关于别人是什么系统我不关心,我只是说我在1607上做过测试而已。老铁啊,不要跑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多谢分享,其实昨天看到你的帖子了,地铁上打字不方便没回复

多谢关注。发这个帖子其实只是为了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而已。本身只是个分享。
关于前面说那句话呢,只是个逗比的托词而已。不然会被人认为是恶意刷帖赚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空试试管用吗。

如果有1607以外的版本测试,麻烦来这里写下测试结果。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803吧。1607小毛病太多

多谢关注!您说1607有些什么小毛病呢?我暂时用着还行。改天找时间测试下1803……

网友:
我也用ltsb,有空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您说1607有些什么小毛病呢?我暂时用着还行。改天找时间测试下1803…… ...

连我这种根本不吊1607的人都换1803了,好歹2年过去了,win10也完善多了。现在还是有一些小bug,比如窗口会时不时顶到前面,甚至按Ctrl+Alt+Esc也切不到后面,只能关了重开,但是整体上在2010年的服务器和1700+32G内存上运行非常稳定,目前为止没出过一次问题(我的两台工作机都是ECC内存)。1803运行效率更高,CPU调度器效率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双路服务器上多线程程序可以更有效的利用每个CPU的资源,内存调度器算法更优。像win7在我的服务器上就是感觉不快,换win10感觉真的变成了两倍的核心数。1607总之是运行上感觉各种不顺,各种不方便不舒服,1803上这些感觉全部一扫而光(当然从win8开始就有的一个bug无法避免——16位GDI程序性能大幅下降,win7上可以流畅跑的ra2到win10上哪怕用当年卡皇GTX480都卡的1B)。

win10对GPU的要求更高了。RAM的需求貌似没那么高了,8G内存还真的够正常用了——开一个android studio,开一个vs2015,再开一堆其它小东西,总共用了5.5G。当然肯定是不够chrome挥霍的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连我这种根本不吊1607的人都换1803了,好歹2年过去了,win10也完善多了。现在还是有一些小bug,比如窗口 ...

我在外面出差,实在无聊了,开VirtualBox装了一个XP跑红警好的很~毕竟是128M内存都能跑的东西~
现在计算机的硬件过剩太多了,基本上软件兼容问题我都虚拟机搞定了,懒得折腾~
因为西门子PLC的开发环境我装了三个虚拟机,干哪个的活儿就开哪个虚拟机。

PS:之前在微博上看到的八卦说,红警2的AI是用CPU空闲Loop内部逻辑的,所以理论上CPU越好,AI越强,果断在VB里面把CPU调低了,然鹅还是打不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在外面出差,实在无聊了,开VirtualBox装了一个XP跑红警好的很~毕竟是128M内存都能跑的东西~
现在计算 ...

win10跑的太卡了,鼠标都一顿一顿的,vmware装xp也是卡成狗。以前用win7就不卡,看起来是m$在甩历史包袱,丢掉了16位相关的API支持,改用软件去模拟了。

网友:
LTSB 2016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家庭版无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win10跑的太卡了,鼠标都一顿一顿的,vmware装xp也是卡成狗。以前用win7就不卡,看起来是m$在甩历史包袱 ...

你要看看Hyper-V是不是开着,WIN专业版加强了一个超级安全的功能就是整个系统都是跑在Hyper-V上面的一个虚拟机,系统组件都是走API交互的,这样非常安全,但是其他虚拟机再在这个宿主机上面要么跑不起来要么非常卡。

VirtualBox本身就和Hyper-V是互斥的,需要关掉才能跑,VM不清楚,而且稍微新一点的硬件都是支持硬件虚拟化的,这个对跑虚拟机是非常有好处的。建议检擦一下系统设置和Bios设置,相关的功能没有开起来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看看Hyper-V是不是开着,WIN专业版加强了一个超级安全的功能就是整个系统都是跑在Hyper-V上面的一个 ...

专业版默认不装hyper-v组件,再说hyper-v实在太渣,装vm了。

楼主:
多谢反馈,改天测试下!看看有木有啥改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