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比较笨重的移动工作站么,相当于带屏幕的台式机

楼主(2018-08-28):
T420笔记本是干活用的电脑,经常要编译一些芯片的SDK,非常耗时。
昨天用一台以前买的二手惠普小主机HP6200做了对比,发现比笔记本强太多了。

编译同一份代码,实测时间如下:

台式机i3-2100 3.1GHz     4G内存    15分钟
笔记本i5-2520 2.5GHz     8G内存    43分钟

但是毕竟是台式机机箱,没有便携性。
记得很久以前曾经出过一种“移动工作站”,相当于加厚几倍的笔记本,采用的是台式机CPU。
这种工作站有一定的便携性,平时并不需要自己背多远,重一点关系不大,带来的性能强悍就行。
当然现在是很多超薄类型的移动工作站,但是太贵,相同价钱的话,找个厚点但是性能强悍的电脑对我来说更实用一些。

网友:
Dell Alienware了解一下……性能没问题,就是死贵、死重

网友:
我现在用二手YLJ hp elitebook 8570w 速度飞快,爱不释手,缺点就是重

网友:
那种笔记本上用桌面级CPU是蓝天模具独有专利
国内蓝天模具的机型比较容易买到的就是神舟战神中一部分型号

比如这一款
https://item.jd.com/7176902.html

用的桌面级CPU i5-8400,而且散热系统比较到位,扩展能力也强

网友:
你这都太老了,第二代的cpu,现在都八代了。换个吧,加上ssd速度保证飞起!

网友A:
为啥我觉得我的i7 3520跟i7 7700k比,性能至少是后者的80%以上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觉得我的i7 3520跟i7 7700k比,性能至少是后者的80%以上呢。

因为LZ是在拿5400RPM的老笔记本硬盘和7200RPM的台式机新硬盘比啊。编译代码最大的问题在于大量读硬盘。我在RAID0固态阵列上(5块盘)的虚拟机里面配置8个核,编译纯c环境的gcc也只需要5分钟左右。

网友C:
看看我这台Dell Precision 7520

网友D:
自己用拉杆箱做一个呗,没什么难的,就是钻孔,上镙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LZ是在拿5400RPM的老笔记本硬盘和7200RPM的台式机新硬盘比啊。编译代码最大的问题在于大量读硬盘。我 ...

那我在笔记本上将代码放到SSD上再对比一下

不过我看了下,我笔记本也是7200转的,台式机也是72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这台Dell Precision 7520

32GB

网友:
看见8楼,跪了

网友:
迷你主机加上15.6屏的便携显示器了解一下?

英特尔、华硕、技嘉、索泰都有迷你主机出售,不过自己搞个diy的主机也可以。

外接便携显示器和键鼠。

整套下来一个背包是可以装得下的,可以上桌面i7,性能爆棚。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 Thinkpad P系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在笔记本上将代码放到SSD上再对比一下

不过我看了下,我笔记本也是7200转的,台式机也是720 ...

那样的话,笔记本7200RPM和台式机7200RPM性能差距不是特大,你看看你CPU是不是过热降频了 该清灰上硅脂了也许。

32G不算啥,我开发用服务器192G内存12核24线程,不过是台8年的古董,超频的双路1366 倒是家里的工作站是32G内存,现在D4贵得要命啊。去年买的32G纯ECC条子用了1600,现在得2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样的话,笔记本7200RPM和台式机7200RPM性能差距不是特大,你看看你CPU是不是过热降频了 该清 ...

想请教你个编译上的问题,不知你了解不。

像我用的芯片SDK,编译时候都是用makefile之类的文件了,整体编译完,我找出我自己算法库的OBJ文件封装成库给客户,但这些OBJ文件体积很大,里面很多这个平台的字符信息。

而单独建个工程编译几个算法库文件,只调用ARMCC的一些文件,没调用芯片SDK里任何文件,相同的编译器,相同的编译参数,得到的OBJ文件体积小了一半多,也是一样正常使用,但是怕有什么隐患没发现。

因为我不太懂编译原理,搞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而且OBJ/LIB文件里都能看到所有源文件路径和文件名,这些信息按照我理解是用不上的吧,为何会存在OBJ/LIB文件中呢。

网友:
W530 i7-3940XM 路过

网友:
笔记本+台式机(远程编译)。

我想买个轻薄的笔记本

网友:
装SSD了吗?

楼主:
刚才试过,就算代码放在笔记本的SSD里,编译速度还是一样

网友E:
8570w好用,缺点是 重,还有 发热严重

网友:
你说的是移动pc?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你个编译上的问题,不知你了解不。

像我用的芯片SDK,编译时候都是用makefile之类的文件了,整体编 ...

你搜搜,lds有命令可以消除任何除api之类的信息,只保留原始二进制代码的选项。

还有,你用makefile时后面加-j16是可以开16个线程同时编译的。

网友:
外星人行不行?戴尔外星人了解下

网友:
用了好几年低配电脑的路过

网友:
傻大黑粗的神州战神GX8 台式机CPU 性价比最高,土豪的话考虑一下华硕G7BI 无人问津嘉的X9DT ~~~~~

网友F:
台式机和笔记本性能差异真的大吗?   上了SSD后没感觉笔记本有多慢。

网友:
用的二手的W540,速度开可以

网友:
xps15  标压8代CPU 还是很给力的 就是键盘比较坑

网友:
在用 hp z book studio g3 后面写了个mobile workstation
尺寸重量和普通15寸本没什么区别。

网友:
刚买的小米游戏本,死沉的。

网友:
precision m4800  重是重,也还凑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台式机和笔记本性能差异真的大吗?   上了SSD后没感觉笔记本有多慢。

编译的时候 差距还是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G:
编译的时候 差距还是明显

编译主要还是要看cpu

网友H:
对于我来说笔记本只是一个输入输出终端,重活都丢给服务器扛,所以笔记本我最看重的是轻薄和续航……

网友:
引用 网友E:
8570w好用,缺点是 重,还有 发热严重

可以买新的zbook g3,2kg上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戴尔m4800

用得如何
想入手M6800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得如何
想入手M6800

我用的非常爽啊,原装电源是200w的,性能非常强悍。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搬动的,偶尔搬动走一下,要想强悍的性能又方便携带,没其他选择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对于我来说笔记本只是一个输入输出终端,重活都丢给服务器扛,所以笔记本我最看重的是轻薄和续航…… {:tit ...

这个咋实现的,windows好搞吗,

网友:
服务器放家里做好反向代理,远程随时登陆,或者干脆买云服务器搞编译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个咋实现的,windows好搞吗,

我一般是Linux干活,就一个ssh终端搞事情。
Windows就用自带的远程桌面,效率比VNC、TeamViewer之流高多了,在外面用4G流量连都不会觉得很慢。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用得如何
想入手M6800

我就是买的二手的M6800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是Linux干活,就一个ssh终端搞事情。
Windows就用自带的远程桌面,效率比VNC、TeamViewer之流高多 ...

远程也可以??是不是还得固定IP

网友:
买神舟蓝天模具的,用的都是台式机u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远程也可以??是不是还得固定IP

要有公网IP,不一定要固定,动态IP可以用动态DNS。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我就是买的二手的M6800

刚下订一台,还未到

内存8G

没要硬盘

显卡 K4100

其他和您一样

4760元  合理吗?

您这配置吊炸天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是Linux干活,就一个ssh终端搞事情。
Windows就用自带的远程桌面,效率比VNC、TeamViewer之流高多 ...

用 SOILDWORK,alutim,autocad 的时候怎么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非常爽啊,原装电源是200w的,性能非常强悍。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搬动的,偶尔搬动走一下,要想强悍 ...

刚订一台,正在向我飞奔

价格在 配置在上一楼
性价比
合理吗?
大师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刚下订一台,还未到

内存8G

神舟有新的,桌面cpu,5k左右价位的,有关注吗?
也在看,不知道买哪个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N:
神舟有新的,桌面cpu,5k左右价位的,有关注吗?
也在看,不知道买哪个好 ...

首先看价格,其次看配置,

我是穷人只能买二手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刚下订一台,还未到

内存8G

我当时的配置是I7-4900MQ 16G 无硬盘 GTX980m 摄像头 无线 DVD 背光键盘,当时买的时候是6200
你的CPU是多少的?4100显卡是图形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订一台,正在向我飞奔

价格不懂,只能参考淘宝卖家平均值。你的是8g显卡吧,爽飞了。我用的是4600,三年前买的二手,那时6800更贵,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M:
用 SOILDWORK,alutim,autocad 的时候怎么弄?

这些对CPU没什么要求吧,独显 + 16G内存应该绰绰有余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首先看价格,其次看配置,

我是穷人只能买二手的

哪儿买的?靠谱不?也想买个

网友N:
17寸屏比15的是不是大很多?

网友O:
引用 网友N:
17寸屏比15的是不是大很多?

15的工作站就够沉的了,17的真的是锻炼身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些对CPU没什么要求吧,独显 + 16G内存应该绰绰有余了。

大师请教下,如果主要用来做编译SDK这些耗时工作,下面两种E5处理器,哪种合适些呢?
淘宝上这些二手工作站主机还挺便宜的

套餐二:E5-1620正式版处理器 3.6G主频 4核8线程/内存 12G/台式500G硬盘/丽台FX1800图形卡/DVD光驱  单价:2280元(三维设计,3Dmax建模 ,质保一年,店长推荐!!)

套餐三:E5-2665正式版处理器 2.4G主频 8核16程/内存16G/固态120G+台式500G硬盘/丽台Q2000图形卡/DVD光驱    单价:2750元(视频剪辑,3DMAX渲染,店主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请教下,如果主要用来做编译SDK这些耗时工作,下面两种E5处理器,哪种合适些呢?
淘宝上这些二手工作 ...

编译估计是套餐三的配置会比较快。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大师请教下,如果主要用来做编译SDK这些耗时工作,下面两种E5处理器,哪种合适些呢?
淘宝上这些二手工作 ...

这种太旧了,不建议购买,如果一定要买笔记本,不如买神舟的蓝天模具的笔记本,用的是台式机CPU。如果要买台式机,也建议买Intel的8代CPU或者AMD的2代锐龙CPU。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种太旧了,不建议购买,如果一定要买笔记本,不如买神舟的蓝天模具的笔记本,用的是台式机CPU。如果要 ...

好歹也是至强处理器啊,不会那么差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歹也是至强处理器啊,不会那么差劲吧?

得看是什么年代的至强啊。
你发的那些E5处理器,都是Sandy Bridge架构(2代)的,大概是2011年时候的吧,工艺是32nm,而现在的最新的Intel处理器是第8代架构,14nm的工艺。
新的处理器有更新的指令集(AVX2),更高速的内存,更低的功耗,而且同频效率也是在提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歹也是至强处理器啊,不会那么差劲吧?

咱们就拿 GeekBench 的跑分来看看吧,能一定程度的反映出机器的性能差异。

这两款是你发上来的淘宝套餐
Intel Xeon E5-1620 (3.7GHz,4核) 的典型跑分是 单核 3571 多核 12718
Intel Xeon E5-2665 (2.4 GHz,8核) 的典型跑分是 单核 2397 多核 16888

这两款是现在的最新的处理器
AMD Ryzen 2700x  (3.7 GHz,8核)的典型跑分是 单核 4540 多核 23851
Intel Core i5 8400 (2.8 GHz,6核)的典型跑分是 单核 4585 多核 17191

结论显而易见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我当时的配置是I7-4900MQ 16G 无硬盘 GTX980m 摄像头 无线 DVD 背光键盘,当时买的时候是6200
你的CPU是 ...

我对电脑不太懂,除了显卡是4100显卡
其他的和你这一样

购入价格4760
您是什么时候买的?
我是昨天到手的,现在正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哪儿买的?靠谱不?也想买个

咸鱼
本来同城看到了一个  4500都谈好了  最终伙计的老婆不愿意,就没有卖
买这东西最好做点功课   只要不买到维修过主板,我个人觉得就好了
配置自己可以根据需要搭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拉杆箱做一个呗,没什么难的,就是钻孔,上镙丝

拉杆箱做一个,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对电脑不太懂,除了显卡是4100显卡
其他的和你这一样

我买了几个月了,貌似你的比我的要划算,我就是多了8G内存,显卡稍好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O:
15的工作站就够沉的了,17的真的是锻炼身体了

哈哈,加上电源10斤多,相当于背着两块标准的红砖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哈哈,加上电源10斤多,相当于背着两块标准的红砖

我的外观不是太好,有划痕

我准备有钱后再换一个好一点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