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苹果的Lightning真麻烦啊

楼主(2018-08-28):
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接口,像其他帖子里有人告诉我的那样,就是VCC需要协议识别后才能提供大电流。但是,从接口,到第三方协议IC,都是混乱的。
接口找了两家,深圳拓致和深圳精拓金,给了我三篇pdf,发现10根PCB板上连线接口定义全不一样。
芯片找了两家,广州优硕的UTA0201,官网让我找淘宝,淘宝客服说没有pdf,只能看着网站上的图片来接线;另一家还算不错,深圳奥普尚,客服给我了几个pdf。感觉这个东西是不是用成品的单片机编程做成的呢,不需要IC硬件设计吧,否则怎么风格根本不像半导体公司的风格呢?

楼主:
莫非做这个侵权,为了避免苹果起诉,故意弄的这样混乱?

网友A:
谁知道你是不是钓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你是不是钓鱼的?

也就是确实存在侵权?

网友B:
几年前用逻辑分析仪测过时序,山寨的有用菲林单片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用逻辑分析仪测过时序,山寨的有用菲林单片机做的

其实芯片用单片机做我还理解,就是接口封装都兼容,却排列顺序都不一样,真是奇葩

网友C:
你这是要正版接口还是盗版接口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要正版接口还是盗版接口的顺序?

我想把我做的HID设备能用原装Lightning线连接到PC上,但无需识别为苹果的设备,这应该算是正版还是盗版呢?

网友D:
楼主,你就死心吧,这个需要苹果的协议ic, 山寨的东西,苹果升级一下系统,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就死心吧,这个需要苹果的协议ic, 山寨的东西,苹果升级一下系统,就没用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顶多换升级的山寨芯片呗

网友:
喂鸡上的图

楼主:
谢谢!不过您误会我了,我是想知道这个插头对应那个插座,在PCB上焊盘引脚的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您误会我了,我是想知道这个插头对应那个插座,在PCB上焊盘引脚的定义 ...

图里面就是插座的信号啊

网友C:
不能发你原图,手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发你原图,手绘了

=============== 手滑 回复错了   =============

应该就是这样了,外壳接地,0和9上拉做插入检测
这是你精拓金插针的图,原图的说明没问题,只是把ID改成ACC了

网友E:
楼上的怎么是单面的排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怎么是单面的排线

座子都是单面的,插头是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座子都是单面的,插头是双面的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G:
楼主是要实现 苹果的快速充电吗?如果是,充电器DP/DN给2.7V电压,并且保证有2.4A的带载能力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怎么是单面的排线

母座是单面的,公头是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座子都是单面的,插头是双面的

一直看的插头双面,以为座子也是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要实现 苹果的快速充电吗?如果是,充电器DP/DN给2.7V电压,并且保证有2.4A的带载能力就可以 ...

谢谢。我只是想用把原装Lightning线当普通usb线用而已,不要求那么大带载能力,甚至0.5A就够

楼主:
公布一下测量结果:
1、实际三种插座,以精拓金插针型pdf为准,实际上三种插座都是兼容的,只是另外两个pdf写的有问题,或者说标注起始1脚位置不准确
2、DETECT1和DETECT2,本身和其他引脚并无直接连接关系,可以理解为这两个脚是苹果Lightning公头两侧凹槽压紧的弹簧针,也就是公头未插入母座前,母座两个DE是开路的,插入后公头外壳金属将母座的两个DE短接,由此判断已经插入。当然,可以将这两个脚都接GND,相当于不检测公头是否插入了,而且我估计这种情况下,数据线屏蔽层也跟随公头金属外壳同时接了GND(不确定,因为没拆过苹果原装的数据线,无法明确屏蔽层是否与公头金属外壳是否连接)
3、母座Shell和引脚GND没有直接相连,标注名称为GND,也只能理解为设计者想让使用者将母座Shell层接GND。当然,一般USB接口大家都是这样用的
4、Lightning公头,与数据线内部电路板相连部分,一共16个引脚,电路板正反两面各8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将母座两侧的DETECT引脚不考虑的情况下,中间8只引脚与公头的一面8只引脚一一对应。因为母座孔内是单面的接触,每次只能有效连接8个引脚。

楼主:
母座这样

楼主:
确认了,Lightning线的屏蔽层,与它公头的金属外壳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H:
问下楼主测试下来LightningUSB线可不可以直接做普通的USB线用呢?还是必须要用专用芯片破解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下楼主测试下来LightningUSB线可不可以直接做普通的USB线用呢?还是必须要用专用芯片破解才能用? ...

板子回来才能完整测试。从目前来看,如果设备自己带供电(无需Lightning提供5V电源),或者工作电流很小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直接用的。但是这个工作电流很小,小到什么程度不清楚,得回来加负载测试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弄出来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0384709

网友I(2020-11-27):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弄出来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8576&pid=10384709&page ...

楼主,问个问题啊,如果只想用lightning接口供电,我用苹果线测试有5V输出,座上不加任何芯片,这个5V能带多大负载? 我其实只要300mA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问个问题啊,如果只想用lightning接口供电,我用苹果线测试有5V输出,座上不加任何芯片,这个5V能 ...

不加芯片,据说可能不会超过1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芯片,据说可能不会超过100mA

好的,谢谢。我也打算用0225试试。

网友J:
这类高级的正反插功能接口,都要带ic的,不太好搞啊~~

为了兼容性,简单应用,还是用回传统的不带正反插功能的接口吧

网友:
苹果数据接口感觉很垃圾,头太小,接触不牢靠,远没有TYPEC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类高级的正反插功能接口,都要带ic的,不太好搞啊~~

为了兼容性,简单应用,还是用回传统的不带正反插功 ...

TypeC没IC,一样用啊。你不指望它支持PD,不指望跑USB3.0,就对付个2.0全速的12M,和MicroUSB一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TypeC没IC,一样用啊。你不指望它支持PD,不指望跑USB3.0,就对付个2.0全速的12M,和MicroUSB一样 ...

c-USB,接电脑端的USB口,这种没啥问题;
但是为了兼顾,有些电脑也有Type-C接口的,用了c-c的线,没加识别电阻,5V都输出不来吧?之前坛里的开源示波器,就是有这问题,补焊电阻后,才能让c-c的充电头提供5V出来

网友:
苹果的东西都是这样。。喔买过一个苹果转USB母座的东西,要300多元,只有这个东西可以用,苹果升级多少次都可以用,但另外山寨的,大概5、60一条,新版本后就没办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c-USB,接电脑端的USB口,这种没啥问题;
但是为了兼顾,有些电脑也有Type-C接口的,用了c-c的线,没加识 ...

对不起,我电脑太老了,全是USB-A的接口,没法插C-C线,所以也没试过。
您能发个示意图吗?我看看在哪里加那个电阻,再改板我也加上。谢谢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电脑太老了,全是USB-A的接口,没法插C-C线,所以也没试过。
您能发个示意图吗?我看看在哪里 ...

设备端的type-c座子,cc1和cc2引脚,各通过一个5.1K电阻接地,可以让通过c-c线缆连接时候,线缆有输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设备端的type-c座子,cc1和cc2引脚,各通过一个5.1K电阻接地,可以让通过c-c线缆连接时候,线缆有输出5V ...

谢谢啊。这种情况,5V输出上限,也是2A吗?

网友:
难怪不支持快充,比typec差多了

楼主:
我大概明白,为何苹果的Lightning接口,需要识别IC了
它和TypeC是反着的,线缆是公头,导电端突出在外面,如果不加识别IC,把充电器没拔下来的Lightning线直接和金属钥匙一类的物品堆在一起,可能会出现短路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