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轻触按键如何实现按一下输出高,再按一下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8-08-28):
请问:轻触按键如何实现按一下输出高,再按一下输出低电平。
由于结构上不能使用自锁开关,现在只能通过轻触按键来实现,状态需要锁住,再次按下时需要改变状态,控制MOS管导通与关闭。
注:不要用单片机方案。

网友A:
555电路,单稳态触发

网友:
是双稳态触发电路,555等芯片就可以实现

网友:
两个三极管搭个双稳态电路

网友:
单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电路,单稳态触发

随着时间推移,输出口会变化。不行

网友:
只能三极管之类还是用门电路也行

网友:
经典用法

网友:
ttp223触摸IC

网友:
只要是电的开关,关机就变了,不能像机械开关那样保持的。不然的话要单片机记忆才行。

网友:
DQ触发器可以实现
你把真值表画一下,其实这就是个二分频电路

网友:
单片机 做一下

楼主:
谢谢,你这个比较可以,简单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比较可以,简单明了

如果允许门电路,4楼是最简单可靠的,买6脚的双非门正好,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允许门电路,4楼是最简单可靠的,买6脚的双非门正好,不浪费

用三极管搭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着时间推移,输出口会变化。不行

没发现有你说的情况啊,如果这样还不行,用LTC2950也可以

网友C:
这个我用过,上电时候状态不稳定,有时候高电平,有时候低电平,工作倒是挺稳定,但是不能长按,其实这就是方波,按住就是不停翻转

网友:
cd4013蛮可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着时间推移,输出口会变化。不行

555单稳态 是稳定的  成熟产品里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用过,上电时候状态不稳定,有时候高电平,有时候低电平,工作倒是挺稳定,但是不能长按,其实这就 ...

N1输入端对地加个小电容试试。
长按看起来也没问题呀,仍保持当前状态,因为正反馈比较强,不会连续翻转变成振荡电路;
除非R2比R1大。

网友:
触摸ic本来就支持两种功能  ,保持和点动。 保持就是按下去为一种状态,松开是另一种。 点动就是按一下翻转一次。

网友:
74HC74,或者楼上说的CD4013

网友:
双稳态触发器。

网友D:
改成触摸的吧

现在那种 SOT23-6 的触摸IC 都可以有这个功能    触摸一次   输出翻转一次   比如 CT8223    关键是价格超级便宜 2毛钱左右

网友:
用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加个几毛钱的单片机

网友:
单片机省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触摸的吧

现在那种 SOT23-6 的触摸IC 都可以有这个功能    触摸一次   输出翻转一次   比如 CT ...

已经用三极管仿真好了,两个3级管,还有一个电容,实现了,触摸,医疗行业不需要用触摸,要有按键按下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用三极管仿真好了,两个3级管,还有一个电容,实现了,触摸,医疗行业不需要用触摸,要有按键按下的 ...

那分享一下电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分享一下电路呗

4楼的思想,搭一个反相电路。

网友:
用个自锁按键多省事

网友:
如果可以用两个开关,加个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
标记一下4 25 31楼,以前用4013,如果负载重,电源跌落可能有误触发。

网友:
这个用三极管就可以做了。

ps:增加图片

网友E:
爆屏了请坛友见谅,手机2k屏幕,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
很好的思路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E:
爆屏了请坛友见谅,手机2k屏幕,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问题!!

爆屏是啥 碎了?

网友:
图太大,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