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宇航型号YHLY-CS-1牵引力传感器用什么AD芯片

楼主(2018-08-28):
使用HX712的24位AD芯片不能正常读取数据,很小的力AD值就达到上限了,有用过这个传感器的吗,应该怎样读数据?
求助!!!!!!

网友(2018-12-01):
如果不是数字式的,那里面就是一个全桥的一应变片

网友:
那是您的AD程序写的有问题  这种传感器就是应变片

网友:
你没有万用表吗

网友:
应该就是应变片,4线,应该是楼主的量程没找对!你买的是集成好的吗,不是4线输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