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用过半导体制冷片的??求介绍厂家!

楼主(2018-08-28):
规格: 25*25mm  , TES1-12704,  12V供电,4A。 谢谢。

网友:
上假货宝啊

网友:
这个规格估计制冷效果不会很强吧

网友:
秦皇岛富连京,公司一直在用,质量很好,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A:
效率很垃圾,没水冷温度根本压不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效率很垃圾,没水冷温度根本压不住

是极。12v4a它真能达到3a多,国产tec效率也就60%左右。这样冷端能达到25w左右制冷量,热端约产生70w热量,lz与其折腾它,不如直接上水冷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极。12v4a它真能达到3a多,国产tec效率也就60%左右。这样冷端能达到25w左右制冷量,热端约产生70w热量 ...

我是要制冷,不是散热用的。。。。。。制冷片本身也有水冷散热的、现在是制冷温度达不到负10度以下。

网友:
mark,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要制冷,不是散热用的。。。。。。制冷片本身也有水冷散热的、现在是制冷温度达不到负10度以下。 ...

你搞笑么?tec最低也就能达到10度左右,除非你用12712然后把热端控制到40度以内!!这玩意就是玩具!!!

你知道-10度什么概念吗?你家的电冰箱也打不出-1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搞笑么?tec最低也就能达到10度左右,除非你用12712然后把热端控制到40度以内!!这玩意就是玩具!!! ...

不会吧?我家冰箱显示都零下20度了。
肉都冻的干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搞笑么?tec最低也就能达到10度左右,除非你用12712然后把热端控制到40度以内!!这玩意就是玩具!!! ...

这个回复有点搞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笑么?tec最低也就能达到10度左右,除非你用12712然后把热端控制到40度以内!!这玩意就是玩具!!! ...

不知是你搞笑还是我搞笑了。。。。。。我现在用的已经可以到达-7度了,但客户那边要求-10以下。所以才要换新的供应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搞笑么?tec最低也就能达到10度左右,除非你用12712然后把热端控制到40度以内!!这玩意就是玩具!!! ...

你估记是没怎么用过制冷片,我们有个产品上用的12708可以降到-28度,制冷片效率低是对的,但它适合用在精确控温的场合,玩具一说有点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是你搞笑还是我搞笑了。。。。。。我现在用的已经可以到达-7度了,但客户那边要求-10以下。所以才要 ...

制冷片本身效率有一定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散热效率,散热好-10度不是问题,但是我们仪器现在要求还没这么高

网友:
降到0度结冰 假货宝的商家都自己做出来有图片的 去看看

网友:
要温度低可以多级串联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搞笑么?tec最低也就能达到10度左右,除非你用12712然后把热端控制到40度以内!!这玩意就是玩具!!! ...

只要用水冷或热管,让热端在40度以下时,冷端零下是很容易的

楼主:
搞好了,是水冷器的问题。在室温25度左右最低可到负17度了

网友:
制冷片通过级联方式,可以降到零度或更低的温度的,只是效率很低

网友:
感谢楼主!最近正在了解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2018-10-15):
半导体制冷片重要参数是温差吧,冷热面温差不能大于 X 摄氏度。

网友:
换装个压缩机吧?也就耗电大些。
若对于功耗敏感,那就液态氮吧!

网友(2019-10-21):
我也想了解这个话题,楼主制冷片在哪里选的,给个信息吧

网友(2019-11-25):
最近在使用富连京的制冷片, 楼主这个制冷效果相当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