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提供:小无人机TELLO上使用的陀螺仪型号

楼主(2018-08-28):
求提供:小无人机TELLO上使用的陀螺仪型号,如有资料更佳。
见附图红色标识位置,零件上丝印标识:C730

网友A:
微距拍摄清楚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距拍摄清楚点啊!!!

手机里查看很清楚,上传后就这吊样了。明天找个专业的东西拍一下看

网友B:
这个无人机感觉如何,定点的效果好不好,在室外能定点不,最高定点飞,能有多高。光线对定点的效果影响大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里查看很清楚,上传后就这吊样了。明天找个专业的东西拍一下看

这么大的比例尺,你就手机简单的拍到芯片占据图片的1/5左右面积就非常清楚了吧

网友C:
歪个楼,给儿子买了一个,这个只适合白天室内地上有条纹的地方玩限定10米,不然会乱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无人机感觉如何,定点的效果好不好,在室外能定点不,最高定点飞,能有多高。光线对定点的效果影响大不 ...

使用了视觉里程计,室内外定点晃动mm级的,你即使用手拉开一定距离,他还是会回位的。(实测地面是瓷砖也能定点)
早期的固件限高10米,最新固件貌似限高3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无人机感觉如何,定点的效果好不好,在室外能定点不,最高定点飞,能有多高。光线对定点的效果影响大不 ...

室外没测过,天热。室内效果还不错。比较稳,速度也慢,高度没有特意去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歪个楼,给儿子买了一个,这个只适合白天室内地上有条纹的地方玩限定10米,不然会乱飘 ...

有试过,在定点飞的情况,四轴离地面最低可以多少?我想了解的是光流及红外测距的最近工作情况,以及四轴在近地飞时,受到地面反冲气流的影响的情况下,定点的稳定度如何。所以想了解四轴在定点的情况下,可以飞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