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 新塘 N76E003 如何量产烧程序?

楼主(2018-08-28):
   小弟这边有个产品用到了N76E003 . 现在准备小批量量产了。发现程序烧录很复杂 。
   (1) 在线烧录 : 用ICP TOOL 在线烧录 。具体步骤 : 每个芯片都需要点击一下连接 -> 开始烧录 -> 再断开连接 (这软件不会自动断开,烧录下一个芯片的时候,需要断开上一个的连接)    对工人来说 太复杂,效率低。
   (2) 离线烧录 : 用NULINK-PRO 离线烧录,烧录成功或者失败 提示很不明显 (烧录的时候 : 绿灯闪烁 ,   烧录成功/失败 : 红灯都是常亮)。  虽然很方便。但是成功或者失败都不明显。不安全。

   请教各位,你们用这个芯片的时候是怎么批量烧录的?

网友A:
买个高速的脱机烧录器,很快

网友:
烧录有外包的

网友:
淘宝上有个nulink,带蜂鸣器,或者你自己改装一下就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高速的脱机烧录器,很快

新塘官方的  NULINK_PRO 是支持 脱机下载的。只是下载完成 或者 失败的提示完全看不出来。      又或者是我不会使用?  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

网友:
ICP TOOL支持自动检测新芯片的,当年烧mini54的时候用过。你研究下

网友:
量大可以联系代理商,出货的时候就烧录好,一片好像是3分钱。如果不过百的还是用NULINK-PRO方便。

网友:
"烧录的时候 : 绿灯闪烁 ,   烧录成功/失败 : 红灯都是常亮" --- 最快速就是把那个PRO烧录器改造一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