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编译程序特别慢,是什么拖慢了编译速度?

楼主(2018-08-28):
        目前使用的是公司的E450笔记本,配置大概是I5-4200U,机械硬盘,8G内存,win10系统。
现在编译器使用的是IAR,芯片ARM包含一些MCU库,编译软件特别慢,rebuild编译要接近1分钟,
build也需要十几秒。另外用TI的CCS编译器更慢。
        软件编译慢主要是CPU不行,还是硬盘读写速度更不上?

网友:
现在机械硬盘一般是电脑速度的瓶颈,可以先把内存分出1-2G,虚拟成硬盘,把文件拷到虚拟硬盘中再编译试试,如果速度快了,就是硬盘慢。

网友:
加大你的内存,装64位系统,还有Linux编译速度是windows下的五位以上

楼主:
我一直想把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硬盘,但是又担心固态硬盘突然坏了,资料突然丢失.
联想故意让E系列,只能用一个硬盘。
明天上班把软件放在硬盘和内存里编译比较一下时间差异。

网友:
换SSD, 加大内存,重装系统,只装必要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想把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硬盘,但是又担心固态硬盘突然坏了,资料突然丢失.
联想故意让E系列,只能用一个 ...

固态硬盘专门放系统和常用软件啊,资料和备份都放在机械硬盘。

网友:
还有U结尾的CPU是低压版的,换成没有结尾及K结尾的试试。

网友:
可以考虑860系列,然而已经跟风涨价不少了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杀毒防火墙这类软件在工作呢,防火墙在监控扫描编译,把杀毒软件彻底关闭再编译下试试,碰到过类似情况,临时关闭杀毒防火墙之后速度提高不少。如果不是这类原因的话就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把IAR装在固态硬盘上,并且在固态硬盘或者虚拟硬盘上编译速度能提高很多

网友:
都有,低电压版的U本来性能就不行,软件编译主要是小文件IO多,机械硬盘也不行

楼主:
我电脑没有开杀毒软件, 我上午测试了一下,把源代码放在机械硬盘和内存中编译速度基本一致,都在46秒左右。
看样子编译速度跟CPU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电脑没有开杀毒软件, 我上午测试了一下,把源代码放在机械硬盘和内存中编译速度基本一致,都在46秒左右 ...

Win10自带杀毒软件一样会扫描拖慢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自带杀毒软件一样会扫描拖慢速度

上图应该是关闭了,我在组策略里已经关闭

网友:
基本只和CPU有关.硬件和内存就算是个垃圾货都没啥影响.就是CPU.而且是CPU主频.和核心数无关.

网友:
换固态硬盘应该会好一些,机械硬盘本来就慢

网友:
我觉得是硬盘,编译时嵌套include 这么多个文件,

网友:
多半是机械硬盘拖慢了编译速度

网友:
换一个固态硬盘就会快好多了

网友:
看cpu跑满没

网友:
编译主要CPU,其次硬盘小文件读写,你把电源模式一直开在高性能模式,硬盘换个ssd

楼主:
今天自己换了个500G的东芝固态硬盘,发现编译速度跟之前机械硬盘一样,还是之前的46秒。
只是开机速度比以前快很多。估计跟CPU关系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