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DAPLink for stm32

楼主(2018-08-29):
分析 jlink-ob f072 的 vmsd 无意间发现 arm 官方的一个 stm32f103cb 电路 >> URL << :

这个和 stlink v2-1 不同,是 armmbed 的功能板。比如开机长按 rst 按键,进 btl;
hid, msd, cdc 三个独立的 led 指示。

此外,有人打算推 stm32f1/GD32F103CBT6 的 hic 到官方库里面,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 URL <<
>> PULL List <<

另外,翻到 segger 官方的 ob 固件的 vmsd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

其中 BBC micro:bit, CALLIOPE mini 的固件支持拖放更新 nrf51822 目标芯片固件。
还有 opensda 的 Board-Specific Firmwares 也有。但是,啃不动,无法提取出来
放到特定的扳子里面,有缘人分析造福大众吧。

网友A:
可能需要自己移植一下。
拖动方式下载。  我已经在用  nrf52840拖动下载。别人已经修改好了。
DAPlink 以后可能比较使用。 特别是是它的拖动。

网友:
好东西,正在使用这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自己移植一下。
拖动方式下载。  我已经在用  nrf52840拖动下载。别人已经修改好了。
DAPlink 以 ...

NRF52X的复位引脚还是和SWIO共用的吗?

网友:
DAPlink是Arm公司主导的开源系统mBed中的一部分
有3个接口
1.CDC可以作为普通的USB转串口使用;
2.MSD接口可以通过U盘方式以SWD接口更新目标芯片固件;
3.HID接口可以结合Keil等软件调试目标芯片.
segger公司提供了一个评估固件可以烧录进DAPlink,使其成为一个功能受限的j-link.

楼主:
目测,daplink 的 webusb 功能,前景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自己移植一下。
拖动方式下载。  我已经在用  nrf52840拖动下载。别人已经修改好了。
DAPlink 以 ...

问一下,nrf52840,你手焊,好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nrf52840,你手焊,好搞吗?

nrf52840-mdk 某宝直接搜索。 他们的githu 又 daplink的固件。但没源代码。

楼主:
他们的 daplink 有 >> 源码 <<

网友(2018-12-10):
引用 楼主:
他们的 daplink 有 >> 源码

马克
DAPLINK源码,马上研究研究

网友:
Jlink也搞个优盘下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