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AT89s52型号

楼主(2018-08-29):
请教下下面图片的型号有使用过的么?怎么在官方的说明书里面没有查到?

楼主:
主要担心会不会买着翻新的。

网友A:
AT89S52,经典型号啊。。STC89C52应该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89S52,经典型号啊。。STC89C52应该兼容

主要是那个后缀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89S52,经典型号啊。。STC89C52应该兼容

常见的是AU,这个是u

网友:
好长的焊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常见的是AU,这个是u

这个是新的芯片,老的是AU,新版本的把A省略了

网友C:
我记带S的是有isp功能的

网友D:
太贵,不如用stc

网友:
atmel还有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新的芯片,老的是AU,新版本的把A省略了

谢谢,就担心买到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带S的是有isp功能的

谢谢谢谢

楼主:
恩恩,好多年以前的产品了,产量也不大,就懒得换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贵,不如用stc

量比较少,懒得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AT89S52,经典型号啊。。STC89C52应该兼容

atmel能更stc兼容?下载方式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atmel能更stc兼容?下载方式都不一样

只是51核和引脚勉强兼容而已。。简单的说,如果里面用了delay一定要重新调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