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例】这个好像是凭感觉设计焊盘尺寸

楼主(2018-08-29):
DMF检查结果:

原谅我用标题党,  封装只要随便认真一点,就不至于这样.  不至于焊接不良.

网友A:
  貌似这种问题会引起  过炉子的时候 元器件被某一个焊盘的焊锡张力拉过去      出现只有一个脚焊接到      另一个脚都不在焊盘上了

网友:
  这种问题会引起  过炉子的时候 元器件被某一个焊盘的焊锡张力拉过去      出现只有一个脚焊接到      另一个脚都不在焊盘上了

网友B:
大问题了

网友:
料选大一号补救,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问题了

这是小问题--疑似导bom导错了,看它应该用c料,结果放的b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种问题会引起  过炉子的时候 元器件被某一个焊盘的焊锡张力拉过去      出现只有一个脚 ...

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