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带USB便宜的MCU

楼主(2018-08-29):
          各位帮忙推荐一款带USB便宜的MCU,引脚尽量20以下。

谢谢了

网友:
GD32F150

网友:
STM32f070F6 CH340C/G

网友A:
CH340好像只是个U转串芯片
不过他们家的CH552/554符合楼主要求,8051内核,TSSOP20/SOP16/MSOP10

网友:
合泰有,引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340好像只是个U转串芯片
不过他们家的CH552/554符合楼主要求,8051内核,TSSOP20/SOP16/MSOP10 ...

CH55x 例子一般般,感觉如果对usb协议不熟的话入门不好搞

网友B:
合泰半導體的HT66FB572/HT66FB574/HT66FB576,8bit MCU,比你的預算便宜很多

网友:
Atmage8 字数补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合泰半導體的HT66FB572/HT66FB574/HT66FB576,8bit MCU,比你的預算便宜很多

一个芯片1块钱,一个下载线得3k起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芯片1块钱,一个下载线得3k起步了吧

不用 啊,一套HOLTEK下載器E-LINK+E-WRITER幾百塊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 啊,一套HOLTEK下載器E-LINK+E-WRITER幾百塊錢

渣宝上不低于2K

网友:
PIC16F14xx系列了解下。

网友:
stm32f070f6P6,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ch551  应该是最便宜的吧?

网友D(2018-11-28):
南京沁恒的CH551,1元以下,产品中使用了。

网友:
合泰有一款,上官网选型看看

网友:
STC15u,ST8系列

网友:
STC8H04我看了下,好像只要6毛钱

网友E:
STC8系列全系列支持USB下载、IIC、仿真、自定义加密下载、程序加密后传输、超低功耗,重点是价格才1元出头,,加Q送样品以及开发工具
  QQ:2593903262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C8系列全系列支持USB下载、IIC、仿真、自定义加密下载、程序加密后传输、超低功耗,重点是价格才1元出头 ...

这个好像只有支持下载时用USB,程序中也能用吗?

网友F:
说STC和ATmega8有USB的,不要去以身试法

那些都是软件模拟的USB,只支持低速,且CPU占用极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STC和ATmega8有USB的,不要去以身试法

那些都是软件模拟的USB,只支持低速,且CPU占用极高 ...

我猜也是,而且原厂会提供原码吗?还是要自己去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猜也是,而且原厂会提供原码吗?还是要自己去写

AVR有一个开源的USB库,只要速度达到16M,就可以开启CRC,当然,还是低速
也就是说,当年风靡全球的usbasp,其实大多数连USB的CRC都没有使能。。每次写熔丝位的时候,都要拼一次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F:
AVR有一个开源的USB库,只要速度达到16M,就可以开启CRC,当然,还是低速
也就是说,当年风靡全球的usbas ...

是的,协议部份是C,但关键部分都是用汇编写的,因为不同IC的执行速度不同指令速度也不同,也就是说关键部份要计算指令执行时间来配合USB的时序,这部份就必须要对USB很了解才有办法做修改了

网友:
stm32f070f6P6

网友:
差点都信了stc8 准备去看看了

网友H(2021-02-20):
引用 网友D:
南京沁恒的CH551,1元以下,产品中使用了。

你好,CH551批量下载你是怎么操作的,有离线下载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CH551批量下载你是怎么操作的,有离线下载器吗

https://github.com/DeqingSun/vnproch551
这个工具可以烧录CH551。虽然不算完全的离线,但随便找个Linux板子都可以跑。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好,CH551批量下载你是怎么操作的,有离线下载器吗

我们是把hex交给沁恒,让他们帮忙批量烧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把hex交给沁恒,让他们帮忙批量烧录的。

量小难有这种服务- -

网友:
Atmega88,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