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 自编 verilog 的 SPI协议

楼主(2018-08-29):
开源 自编 verilog 的 SPI协议

8Bit数据  编译后66LES
16Bit数据  编译后90LES
32Bit数据  编译后128LES

网友(2018-11-09):
收下了!!!!!!  应该不带应用协议

网友(2018-09-14):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用多时钟,可以采用时钟使能方式处理 (小技巧:微分电路)

能不能大致描述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用多时钟,可以采用时钟使能方式处理 (小技巧:微分电路)

非常感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机的  SPI从机

尽量不要用多时钟,可以采用时钟使能方式处理 (小技巧:微分电路)

网友:
竞争冒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还是从机?

从机的  SPI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掐指一算,楼主这个软件有缺陷

来来  求指教

网友B:
主机还是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掐指一算,楼主这个软件有缺陷

大神指导一下吧,看看LES能少到什么程度

网友C:
掐指一算,楼主这个软件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