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28335核心板,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8-08-30):
在校学生,课题组经常会做基于DSP开发项目和实验,但网上买的核心板不是太大/丑,就是太贵,所以决定自己开发便于项目使用。
采用28335作为主控芯片767D301输出1.9V内核/3.3V外设电源。第一版采用传统的插针,发现实验过程中插拔太麻烦(手疼...),于是在方案不变的情况下改用miniPCI接口,拆装十分方便。项目代码量不大,片内FLASH和RAM都够用,所以无需外扩存储。
最近发现使用久了767D301芯片发热到烫手,买的核心板就没有这个问题,目前还没解决。后续会根据使用情况迭代,各位多提建议。

IC类器件如下:

实物图

网友A:
自己调试用的板子,用黑油合适么?

网友B:
手册里有外设全开的最大电流,自己可以对比一下。别外减小LDO的压差也能降低功耗的。

网友C:
几层板??自己用,别黑色了吧,伤眼睛,另外跑150M了?内部开启什么功能了?我也用这2个料,跑FFT确实烫手~~~

网友:
其实用网上的核心板是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767D301肚皮底下焊盘散热的,是不是可以做大一点,孔有没有少打

网友D:
楼主可否共享下你的小猪封装,我喜欢那个猪。

网友E:
miniPCI 还有内存条的插槽,我是不敢用了。
翻了车才知道翻车的滋味不好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调试用的板子,用黑油合适么?

小批量SMT了,黑色沉金看起来美观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niPCI 还有内存条的插槽,我是不敢用了。
翻了车才知道翻车的滋味不好受。 ...

请烙铁指教,是连接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层板??自己用,别黑色了吧,伤眼睛,另外跑150M了?内部开启什么功能了?我也用这2个料,跑FFT确实烫手~~ ...

4层板,外设开了SCI ECAP EQEP,跑FIR和快排,我怀疑硬件还可以优化,我买三兄弟的核心板就不烫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4层板,外设开了SCI ECAP EQEP,跑FIR和快排,我怀疑硬件还可以优化,我买三兄弟的核心板就不烫手 ...

三兄弟的2颗都不烫?我是双面板~~开了DMA 数据采集 FFT~是烫的很,那你现在怀疑是什么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否共享下你的小猪封装,我喜欢那个猪。

可以的,给你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有外设全开的最大电流,自己可以对比一下。别外减小LDO的压差也能降低功耗的。 ...

感谢前辈建议。对比了所用外设功耗,占电源芯片输出能力70%左右,第二点设计的时候也试了,板子里的1117-adj就是先把5V转3.7V,再供给LDO的。
测试发现无论跑什么程序,DSP和LDO温升都差不多,原理图和TI官方的开发板对照没差,我也很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兄弟的2颗都不烫?我是双面板~~开了DMA 数据采集 FFT~是烫的很,那你现在怀疑是什么引起 ...

是的,都不太烫。我的设计和TI官方出的开发板原理图对照以及三兄弟核心板对照了,电源和最小系统部分没什么差别,现在怀疑会不会是布局布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都不太烫。我的设计和TI官方出的开发板原理图对照以及三兄弟核心板对照了,电源和最小系统部分没什 ...

你对比一下看看~~~~~1.9V和3.3V两路各是多少电流,电压一样,电流对比下,如果LDO底下的焊盘没有大面积散热确实会热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烙铁指教,是连接不可靠?

嗯。如果产量特别大应该没问题。因为可以找厂家买到优质的插座。
如果量特别小,可能也不一定出问题。
如果量不大,也不小,比如一个批量几百个,就挠头了: 插座不好卖,而且金手指呢,PCB厂家也不爱做。勉强做了,也得加钱。
你应该能想象的到:月初发货出去100套产品,月底返厂10套的心情吧。而且关键问题是这10套你重新插拔一下又TMD OK 了。前提是插座的另一端用两个螺丝固定了。
也许是买到的插座太差了吧。

网友:
U4在哪儿? 我眯着我两只并不可爱的小眼睛没找到哦。
如果铺铜散热不是很夸张的话,28335的功力全施展开的话,用这么小封装的1117费劲。看看电流吧。
要S1干啥用?毕竟JTAG都有了。有这空间给1117座散热不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给你邮箱?

你好,我之前给你发了私信告诉了我的邮箱,请问您看见了吗?谢谢!

网友(2019-03-31):
设计思路和技术能说具体一点么,

比如     gpio80~87 如何处理了  , NC 和 重复信号有几个,挤一挤  就可以有了 吧

还有 金手指  的 信号 是如何排列的  , 能晒一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