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池产品,EMC辐射超标,求指点

楼主(2018-08-30):
      STM32F103做的一个产品,有DC升压和降压,fsmc驱动TFT屏,电感用的是屏蔽电感,打算用一体的试试

图中有水平和垂直方向,这个怎么看

网友A:
1.升压电路的回路面积太大 2.地平面不完整 3,地回路缝合孔少的可怜

网友:
楼上说的对,看超的频段,应该DCDC电源部分引起来的; 原则降低走线环路;

网友:
电路板设计的不行,不是换个电感就够。

楼主:
怎么看那个是垂直的,那个是水平的

网友B:
我认为辐射是从TFT 出来的,尝试用共模电感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辐射是从TFT 出来的,尝试用共模电感应该可以解决

我网上查了别人做的,有些也说这个频段是TFT。这个共模电感怎么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升压电路的回路面积太大 2.地平面不完整 3,地回路缝合孔少的可怜

顶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看那个是垂直的,那个是水平的

condition里面的最后那个单词就是水平的意思,垂直的话写的vertical

网友C:
从几个方面吧
1、DCDC,不管是升压还是降压,在电感的PWM端下地一个RC电路(10ohm+0.1uf),在另一端下地0.1uf电容,试试有没有改善
2、TFT,在clk上下地22pf电容看有没有效果,你的电路相对简单,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还有,这种波形,可以让认证机构读点试试,如果读点能读下来也没问题的

网友:
升压和降压线路的 SW面积都太大,不管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引起的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几个方面吧
1、DCDC,不管是升压还是降压,在电感的PWM端下地一个RC电路(10ohm+0.1uf),在另一端下地0. ...

读点怎么个说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读点怎么个说法?

你看你的波形下面显示的都是Peak就是峰值
相当于换一种计算方法就是QP值,你跟测试机构讲,都会懂得
CE的EN55032法规要求的是QP值不能超线,所以一般Peak值超的时候,会读QP值,如果QP值没超可以不用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你的波形下面显示的都是Peak就是峰值
相当于换一种计算方法就是QP值,你跟测试结构讲,都会懂得
CE的 ...

好的,3Q

网友:
超了那么多,读点肯定没戏的,老老实实改产品吧,如果能做实验的话,把TFT关了就知道是电源还是TFT了,TFT的话好改,电源要下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ndition里面的最后那个单词就是水平的意思,垂直的话写的vertical

监测站说一个是水平,一个垂直,但是上面写的都是水平的。搞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监测站说一个是水平,一个垂直,但是上面写的都是水平的。搞不懂

那就是他出图的时候没改过来,一个是天线垂直的时候测试的,一个是水平的时候测试的。
但是这个对你的整改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D:
过EMC最简单就是用铜泊,屏蔽纸包起来,不过量产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他出图的时候没改过来,一个是天线垂直的时候测试的,一个是水平的时候测试的。
但是这个对你的整 ...

只是奇怪,去一家公司的实验室测试,只看见一个水平方向的,没见到垂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EMC最简单就是用铜泊,屏蔽纸包起来,不过量产不好操作

现在不确定哪里问题。等材料到了,就去实验室测试看。用铜箔一个地方包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奇怪,去一家公司的实验室测试,只看见一个水平方向的,没见到垂直的 ...

实验室测试操作有两种。

第一种:一根天线,一个接收机。先天线1m打水平,转台转360°,天线升到2m,再转360°,测试一个水平的数据。然后把天线打垂直,分别扫1m和2m测试一个垂直的数据

第二种:两根天线,两个接收机。两根天线一个在1m是垂直的,一个在4m是水平的,转台转一圈360°,水平垂直的数据就都有了

目前我见到的就只有这两种,大部分是第一种,比如SGS,BTL

也有第二种的,比如东莞BV

网友E:
水平和垂直指的是天线(电场)的极化方向吧

网友E:
可以用近场探头+场强仪找干扰源,找到了再对应整改

--------------------------------补充-----------------------------
应该是频谱仪不是场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平和垂直指的是天线(电场)的极化方向吧

刚接触这个,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近场探头+场强仪找干扰源,找到了再对应整改

有推荐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接触这个,搞不懂

网友E:
这个称之为近场探头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8601916656

示波器频率够大话,亦可以用LNA前置放大+示波器来代替频谱仪

近场探头这家的手持矢量分析仪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称之为近场探头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17144473480.9.77f56a6crZ ...

1W大洋,好贵

网友:
感觉顶层的地太少了,最好上下两层都能满满铺完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网上查了别人做的,有些也说这个频段是TFT。这个共模电感怎么加

先把tft关了,定位下问题

网友F:
USB口有带电机测吗?拔了试试。
这么高的点,如果有频谱仪的话应该可以探得到,不用近场探头也可以,普通同轴线弯个小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口有带电机测吗?拔了试试。
这么高的点,如果有频谱仪的话应该可以探得到,不用近场探头也可以,普通同 ...

   是不是可以这样玩

楼主:
换一体成型电感前
换一体成型电感后   这个是升压IC一圈的波形

网友G:
铺满地,上下地打一些过孔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铺满地,上下地打一些过孔就好了

测量到干扰最大的是FSMC口那里的背光供电芯片

网友:
直接上4层板吧,能解决很多问题

楼主:
这个大块,四层板,还不被骂死。板子现在都空的很

网友E:
买二手不带跟踪源的频谱分析仪,估计4k+就能搞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量到干扰最大的是FSMC口那里的背光供电芯片

这个频率不太可能是电源芯片,至少有四五个频率源,但要别让这个频率辐射出来,你的PCB简直就是一个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二手不带跟踪源的频谱分析仪,估计4k+就能搞定

你感觉我用示波器探头弄个圈圈测干扰源,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频率不太可能是电源芯片,至少有四五个频率源,但要别让这个频率辐射出来,你的PCB简直就是一个天线 ...

探出来的只有那个USBA和一个充电头。我现在把每一个干扰源整小。
这个修改前背光供电的
这个修改后背光供电的

网友:
板子走线有诸多不妥的地方。认同TFT的可能大一点

网友:
传导测试的结果怎样??

网友H:
我觉得:
1、PCB感觉设计的比较随意,两层的地平面好好弄弄,尽量完整的地。
2、TFT的数据线串联22R电阻,CLK串联22R电阻,并联小电容到地。
3、TFT的后面是否有金属后盖,若有的话,金属盖子接机壳地。
4、查阅下升压降压芯片的开关频率,是否和超标频率一致?若是,好好改改电源。
5、是否有长距离的线材?且不是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
1、PCB感觉设计的比较随意,两层的地平面好好弄弄,尽量完整的地。
2、TFT的数据线串联22R电阻,C ...

地平面应该差不多吧,
串电阻到时候改版的时候试试
板子后面有个金属配重板,整个外壳都是塑料的
USBA接口线到外部电机

网友I:
这些地方我就看到了一个过孔,过打几个过孔,不要省。1个对地回路的阻抗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些地方我就看到了一个过孔,过打几个过孔,不要省。1个对地回路的阻抗大了。 ...

这个地方的孔是少了,那时想着电流小,就200mA。就没怎么理它。改版的时候多整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感觉我用示波器探头弄个圈圈测干扰源,可不可行

可行

现在的示波器都带FFT功能,可以当作简易的频谱仪。只是带宽有限,你的干扰频谱集中在130M和190M附近,所以你得准备一台200M以上的示波器。同时数字示波器的分辨率和扫描速度有限,可能不能很好的捕捉到干扰。
此外,示波器最小量程就几十mV,但近场探头捕捉到场强又很弱,所以得在近场探头和示波器之间加级LNA,不然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出来的只有那个USBA和一个充电头。我现在把每一个干扰源整小。
这个修改前背光供电的
这个修改后背光 ...

你超标的干扰频率都大于100M,你用100M的示波器什么也看不到,早被前置LPF给滤掉了

楼主:
把背光DCDC换成LDO后测试波形

网友J:
DCDC芯片开关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DCDC芯片开关频率是多少?

BL8026CB5TR   1.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