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哪种方式可靠?WiFi,lora,zigbee?

楼主(2018-08-30):
无线通信,哪种方式可靠?WiFi,lora,zigbee?

WIFI是否因为协议过于复杂,有时中断后需要很长时间恢复(垃圾的路由不考虑)。

感觉lora的优势是距离

zigbee的优势组网?这个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
搞的好都稳定,不设条件的说太笼统

网友A:
根据实际应用场合选择吧,不能让ZigBee传视频吧,还有就是lora以传输速率换距离,距离远速率就慢了

网友:
感觉应该看应用场景

网友B:
刚做了LORA 没有加PA  昨天做了距离测试  直视3公里还能收到数据,但是 天线角度调整一下会丢包

网友:
你先对这几种无线应用

网友C:
lora速率低了还行。我一直都是gfsk+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ra速率低了还行。我一直都是gfsk+PA

gfsk+PA   能给下具体配置,小白,缩小看不明白。

网友:
哪个都可以做可靠,他们的区别不是可靠性,技术指标区别在数据速率,功耗,网络结构,传输距离上

网友:
wifi就是接入以太网方便 ,zigbee 就是自组网和低功耗 , lora就是距离远速度很低 各有各优点!

网友D:
远距离,数据传输量小的,适合使用lora,抗干扰比较强

网友:
不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

网友(2018-09-29):
各有其使用场合的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远距离,数据传输量小的,适合使用lora,抗干扰比较强

准备自己DIY个航模遥控,用24l01合适还是lora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应用场合选择吧,不能让ZigBee传视频吧,还有就是lora以传输速率换距离,距离远速率就慢了 ...

只能家具中NRF和TI的哪个用着稳定,还有价格优势

ZigBee协议包去哪里下载?

网友:
zigbee组网的可靠性高

网友E:
还有光通信,不然家电怎么都用红外而不普及射频(据我所知SHARP的电视机用的是射频遥控)。

抗干扰和隐蔽,光通信真的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光通信,不然家电怎么都用红外而不普及射频(据我所知SHARP的电视机用的是射频遥控)。

抗干扰和隐蔽 ...

用红外是因为成本低可靠性高吧,光最大的缺点就是直线传输。

网友:
来看评论的。。

网友(2019-05-21):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9-10-23):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应用场合选择吧,不能让ZigBee传视频吧,还有就是lora以传输速率换距离,距离远速率就慢了 ...

建筑内部50米,有多个隔墙,lora速度可以到多少

网友(2020-08-29):
引用 网友B:
刚做了LORA 没有加PA  昨天做了距离测试  直视3公里还能收到数据,但是 天线角度调整一下会丢包 ...

lora是433组网,请问一般用在什么场景?

网友:
有没有现成的模块,买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