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不愿升级到win10的电工推荐个系统

楼主(2018-08-30):
那就是win8.1企业版,最后版本发布是在2014年12月15日,可以完全关闭更新和升级。
我是从win10降级到win8.1,目前没遇到兼容问题。win8.1的主题比较鲜艳明亮,类似win7,相较于win10偏致郁的主题更令放松。ssd做系统盘,32g内存,e3cpu,开机进登录界面不到5秒。
另外网上有测评,win8.1各项性能与win10各有高下,几乎全面优于win7。

网友:
我用的也是win8.1 四年多没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
为啥这么排斥win10?慢慢适应新系统,慢慢过渡过去不好吗?

网友:
win10是最好的Windows系统了,但是跟新策略是最垃圾的

网友A:
最近公司换了台新戴尔电脑(CPU,I5-8500) , 各种常规手段装不上win7 , 无奈被逼装win10遭遇各种常用软件不兼容(比如RVDS、MPLABX),现在只能用开着win10的系统在虚拟机win7上工作

网友:
一直用win8.1
不过以后再买新电脑只能win10了,8开头的CPU根本就不让装win10以前的系统了。。。

网友:
用win10必须上ssd,否则卡的一逼

网友:
用了一段时间windows10,还是windows10好用

网友:
Win10 LTSB 最好用

网友B:
win10别的都好,就这个更新太垃圾,特别是你需要用电脑的时候要傻傻等一两个小时而且还不能取消

楼主:
win10版本太多,而且有的居然无法休眠,自带主题用的时间长了明显让人觉得郁闷

网友:
win10用了很久,感觉还行!

网友:
WIN8.1 做开发,兼容怎么样?

网友:
一直win7,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公司换了台新戴尔电脑(CPU,I5-8500) , 各种常规手段装不上win7 , 无奈被逼装win10遭遇各种常用软件不 ...

MPLABX没有问题

网友:
mplabx 的xc8编译器存在文件修改权限问题

网友:
兼容维护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别的都好,就这个更新太垃圾,特别是你需要用电脑的时候要傻傻等一两个小时而且还不能取消 ...

把网络设置成计费模式就不会自动更新了

网友:
说真的,8.1还不如10 LTSB,7的优点8.1一个都继承不到,10遗留的缺点却都是源自8.1……

网友C:
Windows 8/8.1  是微软最失败的系统,之一,而 Windows 10 是有史以来最稳定的Windwos系统

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吐槽 Windows 10的自动更新,俺的机器是老掉牙的E3-1230V2,从没觉得自动更新有任何影响

难道你们的机器比俺的还古董?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别的都好,就这个更新太垃圾,特别是你需要用电脑的时候要傻傻等一两个小时而且还不能取消 ...

很好奇你的电脑是啥配置 ......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哪里下载的win 10 LTSB?

网友:
win10连字体都不清粗,xp字体是最清楚的,换win7后适应了一段时间,换win10怎么都不适用,试过3次又都换win7了

网友:
对,就是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哪里下载的win 10 LTSB?

http://msdn.itellyou.cn/这里有下载的,不过和谐器要另外找,这里提供的是原版镜像的下载链接。我就是用的LTSB2016版本,小内存的用X86,大内存的用X64,舒服得很,才不去装神马专业版,企业版,旗舰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msdn.itellyou.cn/这里有下载的,不过和谐器要另外找,这里提供的是原版镜像的下载链接。我就是用 ...

多谢多谢

网友:
win10是最好的Windows系统了 win8错误满篇 win7兼容性太差

网友:
除非是软件不兼容,还是要适应新系统,我现在win10和win7混合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Windows 8/8.1  是微软最失败的系统,之一,而 Windows 10 是有史以来最稳定的Windwos系统

很不理解为什么 ...

关键是普通的Win10滚动更新版非得强制更新和定时重启,有时候正在做一些不能中断的长时间任务(例如渲染、压片、联机3D打印之类),可能一跑就是十几小时甚至几天,然后趁你睡觉的时候忽然来个自动更新还给你强制重启了,那一刻心中真是万(草泥)马奔腾啊……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win10 ,感觉比win7好用,win10一定要用原装光盘安装才好用,否则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普通的Win10滚动更新版非得强制更新和定时重启,有时候正在做一些不能中断的长时间任务(例如渲染 ...

如果需要执行长时间的任务,可以打开暂时不更新的选项,最长可以等35天之内不更新,神马任务都跑完了吧

3D打印就别联PC机打了,俺现在都是在树莓派上跑一个OctoPrint,谁用谁知道

网友G:
我都是手动关掉Windows10 update这个服务
每两个礼拜再手动开启一次更新,升级
完成之后再关掉

网友:
win10从不适到慢慢适应,用着还可以。常用软件都兼容,偶尔会有不兼容就用虚拟机win7下用

网友:
最近觉得用win10有被强奸的感觉

网友:
LZ 是有所不知啊,Intel 平台新的主板和 CPU 只能装 Win 10, 装不了 Win 8.1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执行长时间的任务,可以打开暂时不更新的选项,最长可以等35天之内不更新,神马任务都跑完了吧

Win10刚出来我就升了,这些问题当然已经克服,但是很多小白在中招之前并不知道会强制重启,然而中招一次可能就是血和泪的代价,难怪人家吐槽的。

网友H:
系统在运行的时候,win10并不会强制你关机重启,楼上有人说长时间会自动重启来更新绝对是不可能的。用win10不要点关机,直接点休眠,这样开机就不会让你更新了。不要用睡眠功能。休眠找不到,在系统的电源管理里面找

网友I:
windows10得用LTSB,不然太多没用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系统在运行的时候,win10并不会强制你关机重启,楼上有人说长时间会自动重启来更新绝对是不可能的。用win10 ...

我看你是不知道win10休眠了都会自动唤醒做更新,只要电源是通着的……

网友:
WIN10是最好的系统,为什么不用呢,搞不懂

网友J:
引用 网友E:
http://msdn.itellyou.cn/这里有下载的,不过和谐器要另外找,这里提供的是原版镜像的下载链接。我就是用 ...

进去看了 很全面的系统下载网站  要是和谐器提供就完美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进去看了 很全面的系统下载网站  要是和谐器提供就完美哈

要是提供了和谐器,这网站早就被干掉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否则这个网站的主人下场比当年的番茄花园的站长还要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手动关掉Windows10 update这个服务
每两个礼拜再手动开启一次更新,升级
完成之后再关掉 ...

不错,好方法。每个月升级一次也可以。反正暂停最长35天

网友:
用8还不如用10,

网友:
还是win7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普通的Win10滚动更新版非得强制更新和定时重启,有时候正在做一些不能中断的长时间任务(例如渲染 ...

组策略里面把Windows更新干掉,用一万年都不会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组策略里面把Windows更新干掉,用一万年都不会更新

家庭版没有策略组

网友:
感觉当年守着xp不用win7的故事又要上演了,哈哈

网友L:
我也推荐下win8.1工业版,
具备win10一样的对新硬件的兼容性,但不会像win10那么流氓
搞些美化包和主题,基本体验和win7差不多:

网友(2019-01-15):
win10挺好,就是装ISE 14.7遇到些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也推荐下win8.1工业版,
具备win10一样的对新硬件的兼容性,但不会像win10那么流氓
搞些美化包和主题,基 ...

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哪里可以下载?

http://msdn.itellyou.cn/   就是这里,上面得帖子中也给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http://msdn.itellyou.cn/   就是这里,上面得帖子中也给了。

点开以后是一个领红包的二维码,不是什么下载链接。

网友P:
引用 网友I:
windows10得用LTSB,不然太多没用的东西了

我没找到  LTSB 啊  只有一个 LTSC  你没打错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P:
我没找到  LTSB 啊  只有一个 LTSC  你没打错字?

2015,2016是LTSB,最新的2019改LTSC了,你太不关心巨硬了^ω^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15,2016是LTSB,最新的2019改LTSC了,你太不关心巨硬了^ω^

因为我个人一直用的WIN7  之前用过1年WIN10  后来因为又一次用AD突然就出错了   然后重装AD老出错  然后重装了WIN10系统 再装 AD还是出错  换了几个AD版本都不行 网上搜索也找不到解决方法
   折腾不好我就回到WIN7了 AD一直相安无事

那么问题来了   LTSB  MSDN似乎已经没有连接了  我找了三次没找到        LTSC 可以媲美LTSB?  想下一个备用 有机会再上到WIN10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O:
点开以后是一个领红包的二维码,不是什么下载链接。

这么懒吗?

网友:
个人感受,win8是最烂的系统

网友:
win10对于我来说最大问题是USBee DX不能用,没有驱动(能装上驱动,但不能正常使用)。谁有能使用的驱动?

网友:
要么win7,要么win10,win8就是当年的windowns me,过渡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H:
系统在运行的时候,win10并不会强制你关机重启,楼上有人说长时间会自动重启来更新绝对是不可能的。用win10 ...

经常电脑开着东西晚上没关,第二天发现被重启更新了好不,同样是LTSB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是i7-7700k,强上的win7

原版iso做进u盘,ssd装在笔记本上开始装系统,系统文件拷贝完成后关机,把ssd ...

油管的教程完美解决呵呵  https://youtu.be/8VTC4k6SLWY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执行长时间的任务,可以打开暂时不更新的选项,最长可以等35天之内不更新,神马任务都跑完了吧

直接把切片文件搞到sd卡梅林固件不好,还要pi?

网友:
引用 网友R:
直接把切片文件搞到sd卡梅林固件不好,还要pi?

OctoPrint 瞭解一下?很好用的!

网友:
现在的硬件驱动有些只支持win10了。

网友:
8感觉不如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