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12~36V,请推荐下可替换MP1584的DCDC!

楼主(2018-08-30):
用了1584  N久了,一直很好用。只是现在有个项目  输入电压超过了28V,所以1584扛不住了,之前也没了解过  其他的系列(因为1584太好用了,省心省力)。
特来此宝地,征求各位同仁意见,自己也查资料选了几个,不过都没测试过

网友A:
估计国产的会有,有些国产的专门就是用来替换国外的芯片的,有些参数做的比国外高一些,至于具体什么情况就不得而知了,楼主可以找找国产的那几家看看,类似圣邦微之类的应该有p2p兼容的,如果不考虑p2p兼容,那就大把的可选.

网友B:
TPS5430/TPS5450
淘宝应该一堆模块,买回来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S5430/TPS5450
淘宝应该一堆模块,买回来测一下吧

5450   输入最大电压是36V   这个有点够呛     这个片子玩过    片子是好片子    谢谢
最好能在输入电压   最大支持40V 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国产的会有,有些国产的专门就是用来替换国外的芯片的,有些参数做的比国外高一些,至于具体什么情况就 ...

谢谢  去看看   不一定考虑P2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去看看   不一定考虑P2P

不考虑p2p兼容,那推荐tps5430,或者XL1509-ADJ,这两个我用了不少,芯片还算好用,5430是36V,1509这个能到40V

网友C:
MP2494 55V耐压 ,2A输出。用于我们的DTU产品,3元多的价格。你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是多大的?要是最大100mA输出的话,可以试试MP174,700V的耐压要是输出5V足够你兼容12VDC到380VAC了,随便怎么接都可以。

网友D:
TPS54360
60 V Input, 3.5 A, Step Down Converter with Eco-mode™

网友:
引用 网友C:
MP2494 55V耐压 ,2A输出。用于我们的DTU产品,3元多的价格。你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是多大的?要是最大100 ...

这个MP174有点牛逼了

网友:
td1509 45v 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p2p兼容,那推荐tps5430,或者XL1509-ADJ,这两个我用了不少,芯片还算好用,5430是36V,1509这个 ...

OK   你推荐的 国产看了  技术指标标注不明  今天准备联系他们技术看看  5430资料看了  最大电压是36V,XL的可以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2494 55V耐压 ,2A输出。用于我们的DTU产品,3元多的价格。你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是多大的?要是最大100 ...

现在的输出最高有1,7A左右        输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S54360
60 V Input, 3.5 A, Step Down Converter with Eco-mode™

3KS

楼主:
型号暂定MP2494 (买样下周开始测试)     再次谢谢上面的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你推荐的 国产看了  技术指标标注不明  今天准备联系他们技术看看  5430资料看了  最大电压是36V,X ...

国产的好多都不标太明确,不问原厂技术支持,有些确实是比较费劲

网友:
XL4101
楼主可以看下选择, 耐压高,大电流,一般都够用
芯龙产品

网友:
直接上MPS网站找高压的dcdc就行了

网友:
MP4560 PintoPin  55V 2A 2MHZ

网友:
MP2494使用过 50V输入 5V输出1A长期运行无压力。

网友E:
推荐楼主看下芯龙的,性价比很高。具体型号规格可上它官网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楼主看下芯龙的,性价比很高。具体型号规格可上它官网查看…

OK  3KS  感谢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暂定MP2494 (买样下周开始测试)     再次谢谢上面的各位

这种芯片,直接照手册依葫芦画瓢就行了

网友:
芯片可以去电子产品网站搜啊

网友F:
LTC3780 可升可降,效率比TPS5430高
Input voltage: DC5-32V
- Output voltage: DC1V-30V continuously adjustable
- Output Current: long-term within 8A, 10A peak value
- Output power: long-term 80W, peak value 130W, exceeding 80W please enhance heat dissipation;
- Output ripple: 50mV

楼主(2018-11-10):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推荐   现在测试的40台样机   用的 MP2494  已经过高低温、EMC测试,测试老化2个月   目前正常运行至今,我们的负载时1.3A。
双11前  已经备货2盘IC 准备贴机  量产了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结果,也准备试试MP2494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结果,也准备试试MP2494

客气了 群内沟通气氛良好  这才是我们的福音

网友:
mp2451,sot23-6,0.6A 2M

网友H:
现在都不用2596了吗?

网友:
标记一下 174mp

网友:
手机点多

网友:
手机点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推荐   现在测试的40台样机   用的 MP2494  已经过高低温、EMC测试,测试老化2个月   目 ...

哥们,请问MP2494多少钱买的,也想用这颗,方便透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都不用2596了吗?

2596个头大效率低,现在很多新IC都比2596好用。

网友:
顶下。数字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都不用2596了吗?

不是说不好   只是有更好  为何不用?(没道理)      差不多15年前(甚至更早)   我们产品2596批量过   后来早就不用了

楼主:
之前用过2303也不错  支持输入电压范围 达不到    无奈再次选型

网友:
MP4420,36V2A

楼主:
小批量了已经

网友:
MP174,700V的耐压,果然牛B的一塌糊涂

网友:
MP2494标记一下

网友I:
你们公司有MPS代理商注册吗?

网友:
标记一下,工业场合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们公司有MPS代理商注册吗?

有稳定的了   基本都是每次送来很多样片    另外还推荐些  新鲜的电路

网友:
标注一下。

网友:
一直用MP1584和MP2565,一个耐压28V,一个耐压50V,Pin to Pin的。外围也一样。很好用。

网友:
XL1509 40V 2A

网友:
要便宜选芯龙,要品牌选MPS

网友(2019-08-08):
楼主你好,需要电源管理芯片可以加下我VX

网友:
引用 网友F:
LTC3780 可升可降,效率比TPS5430高
Input voltage: DC5-32V
- Output voltage: DC1V-30V continuously ad ...

这个真是好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J:
XL1509 负载端短路即直通,单片机等全部死翘翘,坑死我了。输入端电源还是24V带300mA限流的。
商城买的,不是假货。

网友:
麻烦问下: AP1509能好些吗?  电路板已经做好,只能找脚对脚的了。

网友:
谢谢,引脚不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F:
LTC3780 可升可降,效率比TPS5430高
Input voltage: DC5-32V
- Output voltage: DC1V-30V continuously ad ...

您实际用过这个芯片么?
下边这个帖子说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
转帖https://www.yleee.com.cn/thread-60084-1-1.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J:
XL1509 负载端短路即直通,单片机等全部死翘翘,坑死我了。输入端电源还是24V带300mA限流的。
商城买的, ...

36V输入(客户调到将近40V),目前没有一个坏的,大概用了4.5k,话说DCDC输出直接给单片机供电,都存在风险,最好加一级LDO。

网友:
引用 网友K:
36V输入(客户调到将近40V),目前没有一个坏的,大概用了4.5k,话说DCDC输出直接给单片机供电,都存在风 ...

方便的话,你做一个短路试验,负载端有价值的元件都不要焊接。

网友:
买了 AP1509-3.3 ,短路测试没坏。 XL1509一碰即坏,并且输入输出直通,我买的批次问题。。。
AP1509最高输入电压是2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XL1509 负载端短路即直通,单片机等全部死翘翘,坑死我了。输入端电源还是24V带300mA限流的。
商城买的, ...

看得我心惊惊,产品上有用到1509

网友:
XL1509 短路即坏的原因找到l了: 1脚输入电源的滤波电容是必须的。

我测试的时候觉得离测试电源很近,就没焊,不短路也没觉得有问题。不小心短路了,单片机全烧了,后来又验证了一下,确定是短路损坏的。
买了AP1509后,又不自觉地把输入电容焊上了, 所以 AP1509 没事。
有电源芯片可用,就不是很着急了,慢慢对照着查找原因。把 XL1509 再换回去,再也不怕短路了。

网友:
把输入电容剪掉,又坏了一颗 XL1509 。

网友(2019-12-14):
MP2315也行,过2-3A电流

网友:
XL1509这颗片子,同样坑死我,做一批板,调试时,工人不小心短路输出,把主控部分的mcu全部烧坏,为了找原因接连烧了4块板!
我们技术那得骂得$$##xx%%%……害得再也不用国产的,我司也懒得和XL原厂沟通,反正以后不用了,说实在MPS片子从来不丢
链子,价格也没见贵出多少?试问做电源IC的工程师,设计个稳定可靠的片子,有他妈这么难吗?为什么总是带点后遗证!

网友:
mp2560 完全兼容啊

网友:
留爪备用以后学习!

网友:
CX8850,CX8825  ,或者其他的车充芯片,价格便宜量大

楼主:
好   这帖子有一段时间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
电源芯片

网友:
MPQ456x 55V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