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帮忙看一下这个电源电路中的Q14和Q15的作用

楼主(2018-08-30):
输入电源是15V和地,输出是10V和5V,看不懂Q14和Q15部分电路的作用,还望指点

网友A:
这图纸画得。。。。很治脖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画得。。。。很治脖子啊

不是不认真,实在就这点水平,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B:
Q13是什么,双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3是什么,双二极管?

是的,标号没标好

网友:
没有看明白,等其他大神回复

网友:
大神图,看的费劲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上的?确定没画错吗?

网友:
就Q14和Q15来说,感觉作用不大,不过看样子上电瞬间有点作用,那个C18起到一定的延时作用,难道是5V上电延时的?

楼主:
是直流互感器上的电源,确定没画错

楼主:
哪位大师帮我仿真看看?

网友:
我的理解是做一个过压保护的作用。
当15V突然升高之后,10V升高超过0.7V,会导致Q14和Q15导通,5V被Q15短路,10V变成5V。
知道电容放完电,Q14和Q15关闭,10V就恢复

网友:
那个Q13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型号?

网友:
刚上电时一段时间(由R18丶C18)Q15截路掉Z3,等上电輸出4.9V爾后才恢復成10V。

网友:
输入电压异常情况下瞬间低于9V,自动触发10V的输出电压降为5V,或者输出电压大于11V同样触发使输出电压降低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