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 低功耗问题 IO口如何设置?

楼主(2018-08-30):
芯片为NRF51822 IO口使用到了1路ADC输入 5个输入 6个输出 如何设置才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功耗

网友:
网上看到过文章,IO口在用到的时候再设置成你需要的状态,其余时间保持在XXXX状态。不好意思,刚好是这个什么状态我忘记了。

网友:
不用的IO设置为OD输出,为了抗干扰也可以设置为推挽但要注意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