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咨询如何提高JLC SMT识别BOM的成功率。

楼主(2018-08-30):
查不多有一个月没做板了,不知道JLC的工程师是不是改了系统的识别算法,以前能识别出来的原件现在识别不出来了。
我的原始BOM,比较简单,没有耐压、误差什么的信息,之前一直是这么填的,做了几十次也没问题。

第一次识别不出来。。。

问客服之后,客服告知“603”改为“0603”就可以,尝试第二次失败

想到可能是描述不全面,自己在”可贴元器件列表“搜索,把Comment改成一模一样,还是失败

难道要加一栏,写上元件编号?

网友:
我也觉得是改了识别的算法了,以前识别率挺高的,前两天刚发了一个文件,只能识别一半。BOM和之前差不多

网友A:
IT确认是系统BUG,  正在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确认是系统BUG,  正在修复....

坑,难怪下午几个SMT订单,就纳闷咋104、106电容都识别不了,之前这两个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昨天也是和楼主遇到了同样问题 以为是自己的BOM没做好

网友:
最近遇到,大部分元件都识别不出来,都是用的嘉立创的库。

网友B:
我上周五也是,很多以前能识别的,现在识别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周五也是,很多以前能识别的,现在识别不出来了。

今天依然识别率很低

网友:
这个在处理。因为现在贴片种类增多了很多,原来的匹配规则在面对这么多种类时有问题,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整体优化

网友:
用官方的库基本能识别90%以上,然后按照嘉立创的命名方式,剩下10%也差不多

网友C:
识别率太低了,以前还好点,改版之后就更低了。
遍bom时我为了提高识别率,直接复制可贴元件表中的名称型号,结果根本不识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识别率太低了,以前还好点,改版之后就更低了。
遍bom时我为了提高识别率,直接复制可贴元件表中的名称型号 ...

后面我保证识别率对于每一个客户都会超高!以经做好方案了!

网友:
提高自动化减少工作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后面我保证识别率对于每一个客户都会超高!以经做好方案了!

以前的SMT的订单的最终BOM能否提供EXCEL格式下载,现在能下载的是用户自己上传的原始BOM,不是手工调整过的BOM。

系统提供贴装的BOM显示,WEB显示的,没有下载功能。

以前贴的板子,我再次贴的时候最好是在最终BOM下调整下,这样识别率很高。
否则再上传自己的BOM又要手工调整了

我现在是是把系统显示的贴装清单网页内容复制到EXCEL里,然后改改后作为新BOM上传,识别率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SMT的订单的最终BOM能否提供EXCEL格式下载,现在能下载的是用户自己上传的原始BOM,不是手工调整过 ...

举手,也想要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