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4xx+USB3300是否还需要内部产生48M的频率??

楼主(2018-08-30):
STM32F4xx使用USB OTG FS,其时钟需要内部产生48Mhz的频率,若是使用USB OTG HS + USB3300的话,是否还需要48M的频率??
这个spec上有写“The USB OTG HS (60MHz) clock which is provided from the external PHY”,但是我不确定是否还需要48Mhz。

网友A:
需要,手册里就有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手册里就有这个要求

这个在哪里有写的?方便截个图吗??
现在我看到USB OTG FS是有写需要的;而USB OTG HS有写需要外部提供64M的时钟,但是没有写48M的。
而且我在\CubeMx里设定为USB OTG HS时,则在clock里没有要求48M的频率了。

网友A:
呀,不好意思看错了,确实HS是不需要48MHz,FS才需要,实在不好意思啊,差点误导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呀,不好意思看错了,确实HS是不需要48MHz,FS才需要,实在不好意思啊,差点误导了你 ...

了解。谢谢~

网友:
不知楼主,将上面的电路作为host还是client呢?作为host的话,VBUS是如何接的呢?

楼主:
client,没有作为host,你可以参考下 http://www.waveshare.net/wiki/EVK407I

网友(2020-06-09):
这个有弄过识别U盘吗?我移值不行,设备标识符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