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Makefile 架构分享

楼主(2018-08-30):
如题,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将源文件放到src目录,头文件放到inc目录,然后到根目录make BIN_NAME=xxx,会产生相应的ELF。

-------------------------------------------------------------------------------------------------------------------------------------

以上是一个简单的makefile框架,希望大家可以在其上面进行改善,谢谢

PS: Ubuntu版本16.04 32bit

网友A:
现在很多项目都是用cmake来编译的,可以看看这部分内容。

网友B:
建议用Cmake 简单 易学, 跨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项目都是用cmake来编译的,可以看看这部分内容。

嗯,知道啦,谢谢推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Cmake 简单 易学, 跨编译器

嗯,知道啦,谢谢哈。

写这个简单的makefile是为了编译openwrt平台上面自己写的应用,export CROSS_COMPILE ?= mipsel-openwrt-linux- 来实现交叉编译的。

网友:
谢谢分享,正考虑学习这方面

网友:
mark,抽空学习一下

网友C:
楼主:请问生成的执行文件打开(双击)没有任何的反应 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生成的执行文件打开(双击)没有任何的反应 呢?

linux里面一般都用命令行了吧,双击执行一晃而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inux里面一般都用命令行了吧,双击执行一晃而过

我是用ubuntu中右键的运行也是没有反应。在终端上启动才会打印到终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ubuntu中右键的运行也是没有反应。在终端上启动才会打印到终端上。 ...

生成的ELF需要在shell终端通过命令行运行的,比如:./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ubuntu中右键的运行也是没有反应。在终端上启动才会打印到终端上。 ...

右键运行和双击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生成的ELF需要在shell终端通过命令行运行的,比如:./xxxx

后来在终端上通过./xxxx运行了,不过没看到有EL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来在终端上通过./xxxx运行了,不过没看到有ELF文件。

工程根目录的xxxx就是ELF文件呢。

网友:
不错,-MM那段很重要,通过sed根据o的依赖建立了d文件的依赖关系,跟踪了c和h文件的变更,实现了有更新的实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