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外销的PCB,什么颜色和工艺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2018-08-30):
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个人喜欢哑绿沉金。我看欧美老外喜欢白色黑色,日本喜欢哑绿

网友:
老外喜欢黑白?!那为啥俺手里的几十台仪器仪表都是绿色PCB ......

网友:
应该考虑生产成本和方便性才对吧。

网友:
做工好应该都OK。。。反正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看起来高档的PCB

网友:
老司机都喜欢透明的

网友:
无色透明最牛

网友:
军工级产品一般要用迷彩色。

网友:
我喜欢fluke万用表里电路板的颜色

网友:
整板电镀金,淡的绿油。

网友:
什么颜色和工艺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电脑主板  进口的仪器仪表 可以参考

网友:
貌似板子画的牛逼啥颜色看起来都高端吧

网友:
陶瓷沉金板高大上

网友A:
那么问题又来了,哪里有颜色好看,不用加颜色费,拼版不加钱(或者不用加很多)的?

网友:
骚红色最好看

网友:
深紫色+镀金,,,,最好看

网友:
4层板墨绿油,你拆开高档机器看看就知道了,西门子的设备都这个套路

网友:
16楼正解,4层板,沉金,不要丝印,外加各种检测标记,绝对高大上,手头有几块ABB、西门子的工控产品板子看起来都不错

网友:
欧美不都是哑绿?我见过的工控上的欧美大公司的板子都是哑绿,反而日本的不是

网友:
板子首先要画的好 走线和走线真的不一样

网友:
我的全部都是哑光绿

网友:
铜厚做厚点是良心

网友B:
Keithley 2425, 淘宝上卖103000元,这档次够高不?

上层PCB:

中层PCB:

下层PCB:

网友:
为了隐藏布线太随意可以用黑色白了,如果如何自己布线牛逼可以上绿色亚光,不在意这些那就普通绿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thley 2425, 淘宝上卖103000元,这档次够高不?

上层PCB:

你这是内部的PCB,我说的是那种卖PCB模块的,所以外观要好点

网友:
看你做啥了
消费类的话,哑黑沉金、哑蓝沉金
装盒子里面的仪表无所谓

网友:
白油   沉金  简洁大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又来了,哪里有颜色好看,不用加颜色费,拼版不加钱(或者不用加很多)的? ...

杂墨不加费用啊

网友:
镶钻一圈接地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片,看看哑绿和墨绿和哑光绿这三种(第一个和第三个应该说的是一个吧?)实物的图片。

网友C:
不管什么颜色,做磨砂亚光的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什么颜色,做磨砂亚光的就对了

好多PCB厂商都没有哑光

网友:
哑光的 布局看起很输入 + 没有大量丝印 什么都显得高档

网友:
亚光绿  沉金

网友:
不要阻焊,然后表面涂一层防潮漆

网友:
板子本身漂亮,就浅色的,比如浅绿哑光。板子本身布的不好看,就黑色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