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道16bit以太网数据采集卡,IEPE振动采集

楼主(2018-08-31):
最近做了个案子,发出来给各位拍砖!本来在另外一个帖子料的,发现挺多人感兴趣,所以重开个帖子,方便大家可以讨论。
1、4通道16bit同步采样,最大采样率是125K。
2、IEPE接口,四路独立恒流源。
3、125k采样率下模拟带宽最小值为15k
4、下面两张图分别是实物图跟采集一个10K正弦波的波形图,上位机是Labview。

网友:
PCB赏心悦目

网友A:
PCB上的元件为何不加位号?防抄?

网友:
看到楼主的板子,居然流口水了

网友B:
AD7606?振动采集?以前好像做过一个便携的,没有网口,有点久了,不记得了

网友C:
911105A 旁边的两个串联的电容是为了提高电容的耐压? 这个做法。嗯。
这个板子只能上机焊了。因为没有位置标号。
维修也是个问题。
ZOMRI 旁边的是logo ?设计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上的元件为何不加位号?防抄?

元件的间距比较小,丝印经常印歪,就没加了

网友:
哇  这个板子布局 真不错!!!!!

网友D:
这方案是低成本方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911105A 旁边的两个串联的电容是为了提高电容的耐压? 这个做法。嗯。
这个板子只能上机焊了。因为没有位置 ...

那两个一个是网口的,一个是电源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方案是低成本方案么?

成本其实也不算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7606?振动采集?以前好像做过一个便携的,没有网口,有点久了,不记得了 ...

嗯,是的,是AD7606

网友:
楼主还是出实物了,厉害。

网友E:
网口芯片容易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口芯片容易用啊?

这个采样率下频繁中断,还是得用硬核的稳定呀

楼主:
而且这个采样率下一秒产生1M 大B的数据了,用一个mcu干这个事比较难

网友:
呵呵,mark一下,振动数据采集分析,我看行。

网友:
lz 独立恒流源 用的什么芯片,能放出这部分的电路吗

网友:
我也常用这款按键,呵呵

网友F:
407+5500,这没优势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元件的间距比较小,丝印经常印歪,就没加了

不加丝印,如何外协加工啊,不加丝印如何时手工焊接啊,另外再做一张图,还是?

我也打算这么干,尤其是在面积高度密集的地方,经常找不到位置放丝印,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加丝印,如何外协加工啊,不加丝印如何时手工焊接啊,另外再做一张图,还是?

我也打算这么干,尤其 ...

另外需要整理个位号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7+5500,这没优势吧!!

你指的优势是成本还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另外需要整理个位号图的

我是指在AD画图的时候咋弄呢,是把它直接摆在焊盘上面吗,做板的时候,不做丝印层,这样也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指在AD画图的时候咋弄呢,是把它直接摆在焊盘上面吗,做板的时候,不做丝印层,这样也不对啊。。

AD里面可以隐藏掉丝印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AD里面可以隐藏掉丝印呀

关键是名称和器件边缘也是丝印啊,总不能说只隐藏料号,不隐藏器件边界线条吧吧,无法分开隐藏吧。

网友:
厉害,目测板子是4层。

网友:
可以看看Ni的采集卡,高速稳定太重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名称和器件边缘也是丝印啊,总不能说只隐藏料号,不隐藏器件边界线条吧吧,无法分开隐藏吧。   ...

我一般这样做。贴片后看起来清爽得多。

网友:
测试下底噪看看?

网友:
板子看起来舒服

网友I:
关心信噪比什么水平

网友J:
楼主发出来了,果然不错

我是想用震动传感器的,不知道楼主软件部分做得怎样了,

网友:
PCB设计的真是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这样做。贴片后看起来清爽得多。

对啊,我看到你元器件上的丝印还在啊,你是不是把这个器件的名称给隐藏了。秒懂了。

网友:
我一般是把器件名称和参数   拉到keepout 外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指的优势是成本还是?

看你的板子成本不低,成本这块应该也不是很敏感。主要是功能和效率啊,采用407自带的MAC+外部ETH_PHY不更快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名称和器件边缘也是丝印啊,总不能说只隐藏料号,不隐藏器件边界线条吧吧,无法分开隐藏吧。   ...

新开机械层;
Shift F选中正面/反面的所有丝印的Designator,F11按照正反面分别移动到对应的机械层;
选中丝印,F11,Placement方式选Auto的Center。

如果你的元件库在机械层有器件外框和极性标识,那么直接出的PDF就是很好的位置图;并且,PDF文件还可以直接根据元件名称选择,直接找到位置。

附图是个例子。

网友:
漂亮。去年研究了一下,后来没做。
请问这种振动检测,如果是野外无人值守站点,只能使用太阳能供电,则要求低功耗和休眠。
那么是不是无解?因为振动采集需要实时采集,采样率越高越好,导致只能一直工作,供电不友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板子成本不低,成本这块应该也不是很敏感。主要是功能和效率啊,采用407自带的MAC+外部ETH_PHY不更 ...

407单跑网络是可以,加上采集的话,完全处理不过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发出来了,果然不错

我是想用震动传感器的,不知道楼主软件部分做得怎样了, ...

其实软件可以用labview,做分析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心信噪比什么水平

噪声水平实测是比较好的,125k下末尾跳动在5以内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软件可以用labview,做分析挺方便的

和我朋友的做的一样,一样的方案 南京的?

网友:
这个IEPE做的不错,上位机分析软件还有许多重要的功能。很久以前也用STM32F4+ADS1271+以太网做过一版,上位机用的C#做的,可以多机通讯,上位机分析软件显示震动波形显示和信号频谱显示,做一些方差,均方根,峰值等参数的记录和显示,报警等,记得当时用数字麦克风测试的。

网友L:
楼主你这种颜色的板子是什么工艺?下单时候怎么选?好喜欢这种颜色的板子一看就很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这种颜色的板子是什么工艺?下单时候怎么选?好喜欢这种颜色的板子一看就很值钱 ...

四层板,绿色亚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名称和器件边缘也是丝印啊,总不能说只隐藏料号,不隐藏器件边界线条吧吧,无法分开隐藏吧。   ...

元件库里面使能两个机械层,分别放置位号和元件值
PCB里面用四个机械层,组成两个机械层对,方便元器件放在两面的情况
这个帖子里面有效果展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2950-1-1.html

.Designator 和 .Comment 要跟原理图库里面的字符串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这种颜色的板子是什么工艺?下单时候怎么选?好喜欢这种颜色的板子一看就很值钱 ...

这个就是普通常规工艺而已呀

网友M:
工作中经常开发类似的应用 也用过AD7606

自己也一直想开发类似的系统, 总是工作忙,也是自己懒,没有开始动手

LZ做出来的不错,

建议: 如果加上隔离(模数)就更好了,可能受限于隔离通讯速率,采样速度可能只能达到50ksps, 但无噪声分辨率会提高1~2bit,  工业现场稳定性会好很多

网友N: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是AD7606

这种采集,模拟信号进来到ADC芯片,一般要做什么处理一下会比较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工作中经常开发类似的应用 也用过AD7606

自己也一直想开发类似的系统, 总是工作忙,也是自己懒,没有开始 ...

隔离SPI接口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工作中经常开发类似的应用 也用过AD7606

自己也一直想开发类似的系统, 总是工作忙,也是自己懒,没有开始 ...

看来你是工业老手了,这个方案用以太网传输,也算是利用以太网自身的隔离。
顺便号召一下,对待共模这只老虎,隔离就是武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种采集,模拟信号进来到ADC芯片,一般要做什么处理一下会比较好?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经常问,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吧。信号的调理无非是变幅值与变阻抗,实际做起来都得根据信号来,从信号的开始到进入ADC ,每个节点都得弄清楚,都得符合设计期望,(其实我想说具体一些的,但说出来总还是那么抽象,是不是模拟的东西是这个diao样)。举个例子吧,N年前做过力传感器的调理电路,基于AD8221仪放的电路,从应变片经过跟随->到仪放->(这里有一级OP07增益变换)->ADC,调试结果发现跳动非常厉害,24Bit 跳掉了11Bit,10Bit里边大概3Bit是op07给贡献的,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才知道,这个是1/F噪声引起的.............靠,越说越乱,本想讲个精彩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隔离SPI接口还是?

能在ADC到MCU之间隔离是最好了,不过带宽大些的话这个有点难,成本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经常问,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吧。信号的调理无非是变幅值与变阻抗,实际做起来都得根据 ...

有空继续讲解一下啊,谢谢

楼主:
理工男,文字不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新开机械层;
Shift F选中正面/反面的所有丝印的Designator,F11按照正反面分别移动到对应的机械层;
选 ...

标记方法

网友:
PCB真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2018-10-27):
楼主兄弟,能否谈一下项目合作,最近一个项目需要这个东西:水果号180 7286 8677

网友:
16bit有点低了,我们做的24bit的。采集地震

网友:
电源接口的机械强度可以吗,一直不敢这样用航插

网友:
PCB上只要去掉字符马上就显得高大上了,没有字符等于宣示此板为全机器生产,用不到字符

网友:
板子看起来很高端!!!!哪做的

网友O:
上次7607  10K的速度采集 3个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上次7607  10K的速度采集 3个跳动

14Bit 10K 条3个其实是算大的,不过7607没用过,7606是16Bit的,15K下只跳2个

网友:
字打错了AD7606

网友P:
楼主厉害,不知楼主是否接科研开发的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厉害,不知楼主是否接科研开发的单子?

有单就砸过来呗!!!

网友:
向楼主学习,后面也要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单就砸过来呗!!!

有需求,有空谈一下

网友(2018-12-27):
引用 楼主:
有单就砸过来呗!!!

震动传感器用的是什么?

网友:
AD7606的内部参考电源真是稳定的没话说,超级稳,这就是一个完美的AD芯片

网友Q:
IEPE用的什么方案?另外支持AC coupling和DC coupling不?

楼主:
引用 网友Q:
IEPE用的什么方案?另外支持AC coupling和DC coupling不?

支持,不过得跳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不过得跳线

IEPE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
巧了,今天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案子,也是用的103+W5500+AD7606的方案,PWM接到START信号上,FMSC采数。用起来真舒服。

网友:
PCB看着很漂亮,是采用什么工艺呢,盖油是什么颜色的

网友:
支持 请问是四层板吗?

网友(2019-02-16):
有24位方案就好啦

网友:
你只用4通道,AD7606有四通道的,价格稍低一点

网友:
lz  你这个供电的航空插头脱焊了没有啊

网友:
AD7606有效位能到多少呢

网友:
PCB赏心悦目 candence画的吧?

网友(2019-08-31):
楼主能把信号采集这部分电路原理图发上来看看吗?

网友:
都407了还W5500,好浪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4Bit 10K 条3个其实是算大的,不过7607没用过,7606是16Bit的,15K下只跳2个

所谓跳动2个字,是AD芯片直出来的数据呢,还是有经过软件滤波的跳动?

网友:
4层PCB看起来确实好看,里面黑乎乎的感觉很厚实

网友:
是不是用一片FPGA加ADC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网友:
左下角的电源端子,是什么型号呀?看上去不错!

网友:
改成24bits,用途就更牛了!

网友:
这个布板风格,肯定是candence。
其实你这板子完全可以加1片CPLD,配合STM32的从SPI,MCU就可以解放出来跑以太了

网友(2020-12-11):
楼主能分享一下调理电路部分吗

网友(2021-09-29):
这个PCB赏心悦目,漂亮啊

网友(2022-03-10):
请教下楼主,第一次接触IEPE,和传感器是如何连接和采样的呢,是用恒流源供电,然后直接取电压来放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