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ICCAVR的.mp 内存映象文件,有个疑问SRAM 0x0100-0x209被谁用了

楼主(2018-08-31):
芯片是mega168
查看ICCAVR的.mp 内存映象文件,有个疑问SRAM 0x0100-0x209被谁用了
问下大家,怎么才能利用上这265个字节的RAM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data   0100   0109 =    265. bytes (rel,con,ram)

       Addr  Global Symbol
      -----  --------------------------------
       0100  __data_start
       0209  __data_end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bss   0209   01DC =    476. bytes (rel,con,ram)

       Addr  Global Symbol
      -----  --------------------------------
       0209  _AD_data_buf
       0209  __bss_start
       0269  _channer
       026A  _AD_datai

网友:
按照 ICCAVR 手册的写法,这个区域用来存储 Global Variables 和 Strings。实测如下几种操作将占据该区域:

1. 全局变量/数组:此种情况会在 map 文件中写明数组名,但看来 LZ 的无名占用不属于这种情况;

2. 局部变量/大数组:局部变量太大了就不用寄存器了,直接移到这个 100H 开始的 data 区,且不写名字。建议检查局部大数组

3. 大量字符串:ICCAVR的字符串是预加载到内存里的(FLASH/RAM各一份,访问的是内存的版本),因而会额外开空间,如果字串很多且不能删掉,
建议勾选“Strings in FLASH only”,但是对应的字串函数全得改,因为 char * 类型 和 __flash char * 类型是两回事(此BUG是AVR地址并非标准C结构造成)。
如果涉及到库函数,前加 c 就有了FLASH版本:strcpy() => cstrcpy()

以下是 ICCAVR 手册中关于该区作用的描述:

我在 ICCAVR 7.22 上测试了一下,C 代码和 MAP 文件如下,data区尺寸符合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