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迁移,旧屏纵向取模,改为横向,请教大家的好算法?

楼主(2018-08-31):
128x64的屏,缓存了显示数据,目前办法比较初级,逐个旋转成横向。
就想请教下大家,旋转的算法,还请分享一下?多谢。

楼主:
目前用Bitband做位转换,简单但不够高效。

网友:
我以前做的,看看是否合适:
u8 transition_temp[8];
/*****************************************/
// 刷新 KS0108显示存储器
/****************************************/
void write_screen(void)
{
        u8 x=0,y=0,j=0,i=0;
        //set_xy(0,0);
        for(y=0;y<8;y++)
        {
                if(LCD_CS_Controll_Mode==0)
                {
                        LCD_CS1=1;
                        LCD_CS2=0;
                }
                else
                {
                        LCD_CS1=0;
                        LCD_CS2=1;
                }
                set_xy(0,y);
                for(x=0;x<8;x++)//LCD有两个半,64点
                {
                        for(j=0;j<8;j++)
                        {
                                for(i=0;i<8;i++)
                                //为了能使显示lcd_disp_buf[16][64]得到对应,数据必须转换
                                transition_temp[7-j]|=((lcd_disp_buf[15-x][i+y*8]&(1<<j))>>j)<<i;
                        }

                        for(i=0;i<8;i++)
                        {
                                lcd_write_data(transition_temp[i]);
                                transition_temp[i]=0;
                        }
                }
                if(LCD_CS_Controll_Mode==0)
                {
                        LCD_CS1=0;
                        LCD_CS2=1;
                }
                else
                {
                        LCD_CS1=1;
                        LCD_CS2=0;
                }
                set_xy(0,y);
                for(x=8;x<16;x++)//LCD有两个半,64点
                {
                        for(j=0;j<8;j++)
                        {
                                for(i=0;i<8;i++)
                                //为了能使显示lcd_disp_buf[16][64]得到对应,数据必须转换
                                transition_temp[7-j]|=((lcd_disp_buf[15-x][i+y*8]&(1<<j))>>j)<<i;
                        }

                        for(i=0;i<8;i++)
                        {
                                lcd_write_data(transition_temp[i]);
                                transition_temp[i]=0;
                        }
                }

   }

}

网友:
程序是以8*8 的块来变换。

网友:
矩阵,旋转90度不就好了?

网友A:
如果内存还够的话,这个分辨率就在内存里面开一片现存吧。也就占用1Kbyte内存。
然后原来的驱动基本不用修改了。绘图到内存,刷到LCD之前,对现存做一次旋转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存还够的话,这个分辨率就在内存里面开一片现存吧。也就占用1Kbyte内存。
然后原来的驱动基本不用修 ...

我一般也是这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