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A33或者H3功耗怎么样?发热大吗?

楼主(2018-08-31):
如题,像A33或者H3功耗怎么样?发热大吗?

网友A:
用过H3,温度还是有点高的。裸奔的时候H3明显不如TI的单核A8性能强悍。

网友:
a33大,烫手

网友:
A64也烫手

网友:
nanopi这些H3正常跑起来烫手,电流也不小,不知道是不是和没有pmu的关系?不过看原理图内核电压dc-dc是动态调整的。

网友:
和PMU关系不大, 主要看芯片的生产工艺 以及性能。

网友:
A33,H3这种处理器适合做哪些行业的产品,以前工业产品用三星的消费类级别的ARM9和ARM11也用过,还比较稳定,后来换成飞思的ARM9,TI的A8系列也差不多。A33,H3这种处理器现在有人批量用没有?

网友:
H3 H2+ H5 都非常热,一定要加散热器,甚至加风扇能长时间可靠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H3,温度还是有点高的。裸奔的时候H3明显不如TI的单核A8性能强悍。

ti的am335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