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N技术实现高速激光二极管驱动

楼主(2018-08-31):
近来在看利用GaN技术来实现高速的激光二极管驱动的现实方法,附件抛砖引玉,有做相关的一起讨论下。

网友:
可以一起讨论下,最近也在用这个,可以做到10ns以下脉冲

楼主:
你是在用的哪家的方案?

网友:
EPC的,配合TI的驱动

网友:
看手册可以做到1ns,目前示波器带宽不够,无法测试

楼主:
哦,这个是需要好些的示波器才行!
你是做的普通激光测距还是LIDAR?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是需要好些的示波器才行!
你是做的普通激光测距还是LIDAR?

激光雷达的

网友A:
激光雷达,激光电源部分和部通电源一样吗,是稳压型,还是稳流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激光雷达,激光电源部分和部通电源一样吗,是稳压型,还是稳流型?

稳压的,瞬间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稳压的,瞬间大电流

能请教一下,
1.   一般激光的电源,都是稳型吗,哪类型激光头需要恒 流型?
2.  稳压型电源驱动激光,是不是只需要改变电压,就可以改变激光亮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请教一下,
1.   一般激光的电源,都是稳型吗,哪类型激光头需要恒 流型?
2.  稳压型电源驱动激光,是 ...

连续激光器和脉冲激光器应该是不一样的,不同激光器的类型驱动的方式也不一样,具体我不是很清楚
脉冲激光器是电流型的,达到工作电压之后,电流越大,输出功率越大。

表面上看,电压越大,输出功率越大,实际原理上应该是跟电流相关的

楼主:
你是做的脉冲型的把?
目前驱动就TI做的好把,你的产品原型出来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做的脉冲型的把?
目前驱动就TI做的好把,你的产品原型出来了么

还没有,目前还在研发阶段

网友(2020-01-06):
EPC的管子用的怎么样呢,配ti的驱动器抖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