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立创SMT器件收费机制调整通知!

楼主(2018-08-31):
一:感谢客户对于嘉立创SMT长期以来的支持,因为SMT的复杂性,导致SMT功能一直处于完善的过程中,暂且搁置了对于元器件价格的完善,一直采用立创商城的价格体系,导致嘉立创在器件这一块亏损严重,以下几点没有考虑,或是有考虑,但是功能优先原则,对于器件价格机制软件一直没有安排,如下几点:

1):为了保证贴片时有库存,只能牺牲周转率,大部分基础库的库存不低于3个月,有的高达半年,后续扩展库嘉立创也会自行备库存(立创商城的高周转率的库存机制无法适应SMT库存的备份机制)客户肯定反感这次能贴,下次不能贴的体验,将会有大量的资金压力,嘉立创现在的库存高达1500多万,产生资金成本非常大,资金占用成本一直没有考虑,!

2):很多器件损耗,库存的管理成本及损耗成本,库房成本,SMT成立起来没有考虑

3):更加严重的是,因为嘉立创大部分的料是从外面购买,特别器件价格疯涨,而立创商城缺货,价格还是原来的价格,有很多料高于立创商城价格的2倍或更多购买,结果以立创商城的价格贴片,等发现的时候以经损失惨重,为此事严重处罚SMT运作负责人

二:居以上原因,嘉立创将完全弃用立创商城的价格体系,采用自用的价格体系,价格体系大理方案如下:

1)以嘉立创进货成本为起点

2)同样采用立创的分段价格体系,因为用量越大,对于SMT效率直高,价格越便宜,符合道理

3)最后一级最低价格在所有进货价上加价格10%左右做为损耗,库房成本,资金成本

三:当嘉立创价格体系以立创商城体系分开后,不排除嘉立创的SMT的器件成本将大于立创商城,当然也有低于立创商城的价格,当价格低于立创商城的时候可能没有声音,无人叫好,当高于立创商城的价格时,不排除个别客户将有大的声音进行抗议,在此抗议的同时,请稍微理解一下嘉立创SMT的业务的付出,长期亏本的经营不符合商业规则,也没有办法让一家企业走得太远!

网友:
这个本来就该独立核算的,支持

网友:
这个支持,非常理解,有什么话提前说清楚,相信大家都是明白人, 小批量SMT真的给大家带来很多便利!

希望SMT越做越好,基础库越多越好。

网友:
可以理解支持

网友A:
这个可以理解跟支持 。也希望SMT 能够为立创产生利润,这样SMT业务才能更稳健的发展    PS  不知道适当的时候能否放开SMT 一次只能贴30PCS的限制,哪怕上限50套也行

网友:
白给我贴我都不让你贴,就因为你以前把我的板子烤变形了。不信你翻我的旧帖。

网友:
的确,数量的限制什么时候可以解除呢

网友:
嘉立创现在的库存高达1500多万

这个资金沉淀意外的高

网友:
支持,我感觉很好,上海这边很贵的,这个项目对我来说省事、省钱了

网友:
支持独立核算。要保持稳定库存是需要额外成本的。

网友:
要涨价了?

其实没有必要告诉我们这么样的价格计算。

事实上没有哪个企业是全部公开的吧,上市公司对股东也还没有这样清楚。

网友:
工程费100,3分一个焊点的时候,打样基本上不会赔钱。

网友:
降低到50,1分一点。   有点当年乐视蒙眼狂暴味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理解跟支持 。也希望SMT 能够为立创产生利润,这样SMT业务才能更稳健的发展    PS  不知道适当的时 ...

如果板子小,拼一下不就解决了。
他们只是限制30张板,没有规定一张里面是单片还是拼板。

网友:
>白给我贴我都不让你贴,就因为你以前把我的板子烤变形了。不信你翻我的旧帖。
I think your post is deleted or locked.
"抱歉,您没有权限访问该版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板子小,拼一下不就解决了。
他们只是限制30张板,没有规定一张里面是单片还是拼板。 ...

如果有v割,拼了后还是算N个的。我曾经问过

网友:
支持独立核算。非绿色的板子什么时候能支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v割,拼了后还是算N个的。我曾经问过

smt就不允许vcut方式拼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t就不允许vcut方式拼版

这个可能有工艺上的考量吧 别家是可以VCUT拼板SMT的

网友:
支持,  反正发改委也就做了2件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第四期贴片元件怎么样了?

基础库与扩展库大约这种多种上线了,还有待上线的。。。

网友:
现在的人工涨的厉害了,直接使用JLC 成本省下一大截,时间缩短了,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第一点的三条中,代售者可以代为承受资金占用成本。

网友:
不过JLC的器件已经不便宜了吧,只是比较方便

网友:
可以理解

网友E:
贴了块板子,某个原件用到了扩展库,结果漏焊,另外10块板子中有6块板子上的多个电阻是手工补的,修补的水平差就不说了,最起码修完了给洗洗板子吧。网站提交反馈以后,说是扩展库没库存,没库存接单的时候不说,做完板子以后也不说。非得客户自己发现了,投诉了才去查。个人感觉SMT管理很混乱。

网友:
插队物料什么时候能上,能给出一个具体时间吗,如果时间长,会考虑元件替换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贴了块板子,某个原件用到了扩展库,结果漏焊,另外10块板子中有6块板子上的多个电阻是手工补的,修补的水 ...

扩展 由立创商城提供库存的确实有出现账面库存与实物对应不上,  这种问题我们嘉立创SMT也确实没好办解决,  立创商城发货到嘉立创SMT  车间了才发现确实缺少物料.    车间也生不出来...

目前要求车间遇上一种下架一种, 除非立创保证库存准确,再上架.     也要求立创商城务必保证其他元件库存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扩展 由立创商城提供库存的确实有出现账面库存与实物对应不上,  这种问题我们嘉立创SMT也确实没好办解决, ...

库存不准可以理解,毕竟涉及2个公司的事情,而且另外一个公司还在正常销售的状态。但是重点没有库存,没有正常贴片,SMT却没有通知用户这个是服务意识的问题。为此我还要再下单单独买一次这个物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了块板子,某个原件用到了扩展库,结果漏焊,另外10块板子中有6块板子上的多个电阻是手工补的,修补的水 ...

这点确实是痛点,体验极度不好,我们想办法后续慢慢备充足的库存,还有上次有,这次不能贴,都是痛点!

网友:
每隔半年调整一次基础库,把周转率低的器件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了块板子,某个原件用到了扩展库,结果漏焊,另外10块板子中有6块板子上的多个电阻是手工补的,修补的水 ...

SMT整体来说,是满意的。但是也有一些问题,补焊的水平实在是太差了,焊锡堆成一圆,只能自己再重焊,有的元件竖起来了,也不处理,真不知道最后品检是否摆设而已,以前还反馈过几次,也是浪费时间,就懒得投诉了,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反映的是品质控制的缺失

网友G:
这个一波涨价厉害了,真心狠,stm8003,一下子到7.8了,是时候割韭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一波涨价厉害了,真心狠,stm8003,一下子到7.8了,是时候割韭菜了吗?

还好上个月换把stm8换成了stm32f030了。

网友:
STC厂家价格没有波动,C29985这个料上次贴30片是6.4元,今天贴涨到了7.2元,涨幅有很点大。

网友:
基础库的价格,还是要靠谱点好,毕竟这里的周转率应该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