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用的焊接技巧的视频,比较野路子,大家试过吗?

楼主(2018-09-01):
提示:嘴含 + 摔板

视频地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wNjExODM4NA==.html

注意要使用不含铅的锡丝。(我小学到工作,都一直使用的是有铅的锡丝,被第一个老板提点之后就换无铅了。)

视频中提到的 Solder half holes PCB with pin headers:
http://blog.dukelec.com/solder-half-holes-pcb-with-pin-headers

网友:
以前上学时的焊接比赛,有一个同学就是用嘴叨着焊锡,不过他不是焊的最快的,关键是含铅。

网友:
搂主就直说用嘴叼着焊锡焊呗,不管有铅无铅,都不推荐用这种方法焊接,建议弄个万向焊接夹子,解放另一只手

网友:
有铅无铅都不要用嘴刁吧。这样焊接效率不太高。我还是习惯最大众的拖焊。

网友:
不适合单面板,一摔就断,

网友A:
脑子里浮现烙铁漏电时的画面

网友:
我都是,烙铁头沾点焊锡,先固定一边,再手拿焊锡焊另外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脑子里浮现烙铁漏电时的画面

楼主用的焊台的,有接地线的,电不到了,是不是有点小失望。

网友:
我还以为是什么神技  打算开开眼   一看原来是   嘴刁焊锡丝算什么技巧

网友:
为啥 用嘴   锡线买稍微粗的,直接锡线在桌子边缘拉直,一手拿板,一手拿烙铁就搞定了。

网友:
无铅并不是没有铅,是指多少

网友B:
拖焊找到感觉后完全不用敲

网友:
我一般不用敲板的方法,一般用吸锡枪吸一下就行了,也很方便。敲板会把焊锡敲到别的芯片上去

网友:
一台人工智能送锡机

网友:
为什么要用嘴,把焊锡缠在其中一根手指上就好了。。。

网友:
吸锡线轻松解决 一坨锡.   从来就没惧怕过手工焊元件

网友:
一直鄙视堆锡焊法。

网友:
烙铁温度有点高

网友:
嘴叨 焊锡丝,我们这不管,但磕板子领导看一次叨一次

楼主:
拖焊经常会是最后一点很难拖的开,摔板子就是配合拖焊的最后一步。。。
怕摔到其它芯片上去:有重要芯片的时候,用胶布贴一下保护住就好了,很少需要理会。。。

吸锡枪吸集成度不高的板子勉强用用,很多时候都不好使,很难找位置,效果不行。

吸锡缐我只用来 BGA 植球和反修,其它时候很少用,因为温度要开很高,导热不好控制,PCB 上的焊盘经常不是被烫掉就是被扯掉,而且先焊后吸之后,焊盘很难看。

譬如 FFC 座子、Micro USB 座子,焊接引脚的时候,锡会爬很高,由于 90 度角存在,且 USB 这些是凹在座子里面,吸锡缐和吸锡枪基本不管用。

用夹子辅助送锡是静态的,难道焊的时候我要在空中移动板子?有些时候板子不方便拿起来的。

说圈在手指上的,难道每焊一下下,就要重新圈?因为长度在消耗,特别是我用的这么细的锡缐,消耗的很快。
而且手就不方便同时干别的事了,之所以用嘴,就是要解放一只手出来。。。
简单的焊接,我会用小拇指和无名指夹住锡缐,大拇指和食指同时拿镊子。

用嘴的时候,都是尽量用嘴唇最外侧,且焊的时候屏住呼吸,减少中毒。。。

有的时候,热吹风我会用夹具,因为前段时间吃过亏,我之前喜欢用脚夹住(吹反面)、用脖子夹住(吹正面):

图片中的基板加热有毒,我临时用下(屏住呼吸),后来搞了一个大 PCB 垫在下面(下次买点高温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拖焊经常会是最后一点很难拖的开,摔板子就是配合拖焊的最后一步。。。

吸锡枪吸集成度不高的板子勉强用用 ...

这图有毒

网友:
以前见过把待焊直插件含在嘴里的,说这东西含铅,就是不含铅的也有重金属,对身体不好。人家还不当回事。不拿自己的当命,哎由他去。

网友:
确实野但是不实用。lqfp的不管脱焊还是甩锡两个手操作都没问题。电容电阻之类的单个老铁就搞定,更不用镊子。

网友:
用嘴含,用脖子,用腿夹,我猜楼主去过印度

网友:
LZ是用生命在焊PCB

工作精神值得表扬,工作方法严肃批评!

网友:
面试题,尖头烙铁堆锡拆LQFP48单片机,理由是在现场调试发现单片机损坏了要现场换。现在回想起来,是特意为难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拖焊找到感觉后完全不用敲

拖都不用的.....

我一直不管焊接的,上次我自己搞个STM32F105,都焊不好,就几个脚拖不干净.....

最后试了下桌子上的一种膏,立马见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拖焊经常会是最后一点很难拖的开,摔板子就是配合拖焊的最后一步。。。
怕摔到其它芯片上去:有重要芯片的 ...

楼主,你可以去找一种膏....

我只管写代码的,最后几个脚也弄不干净....

涂点膏后,电烙铁过一下,就很完美了......

我也不清楚是什么膏.....

特点1:粘粘糊糊的,弄到手上很不好洗的....

特点2:感觉有排斥锡的作用....涂过这种膏后,不太好上锡(这个是我自己感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可以去找一种膏....

我只管写代码的,最后几个脚也弄不干净....

我有的,助焊膏,Alpha 的 OM-338.

其实平时贴片都是刷钢网,所以比较少用,偶尔需要用助焊膏的时候,直接通过加锡来解决,因为锡丝里面有助焊剂。

正经使用助焊膏一般是焊接 0.35、0.4 mm pitch 小 BGA 的时候,不刷钢网,只涂助焊膏。

网友:
焊锡丝找个东西压这处在哪,带板子烙铁去凑细丝,这样不用嘴叼着了,

网友:
刀头烙铁头,加松香,加多股细铜电线,很容易处理连锡

网友D:
有毒有毒有毒~~~~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嘴巴叼

网友:
看来是刚提交了加工资申请。。

网友:
想想你女朋友看到这视频后,她的感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拖焊经常会是最后一点很难拖的开,摔板子就是配合拖焊的最后一步。。。
怕摔到其它芯片上去:有重要芯片的 ...

楼主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能力,值得称赞!

但是,这种级别的焊接(拖焊)是基本功,建议楼主找到合适、优雅的做法,电工还是要有追求的,有痛点,就要解决它

(你那个动作实在太大,嘴含的问题大家也说了。。。)

说说我的做法:
1.拖焊一定用刀头焊铁尖;
2.用有铅焊锡丝,手工焊流动性好点(只是样机测试,批量也不用手工焊了);
3.就你说最后一点很难拖开,其实最后一点不是拖开的,而是横移开的,很轻的动作横移就行。

如果有机会,真想想教教楼主,觉得楼主实在太拼了!只是,我自己拍视频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毒有毒有毒~~~~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嘴巴叼

用嘴唇相当于多一只手,没有更灵活的方法。。。

担心有毒可以这样保护一下:

网友:
这板子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能力,值得称赞!

我知道是横移开的,但是,要单独加助焊剂。。。视频中的片子还算好拖,0.5mm pitch 的 FFC 座子就很难拖了。。。
更进一步,你可以试试不用电路板,在空中把两个 0.5mm pitch 的 FFC 座子引脚一对一焊在一起试试。。。(之前线不够长,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把线接长的。。。)

而且,刚开始焊接芯片第 1 个脚的时候,我需要用手把芯片按住,另一只手拿烙铁,请问如何加锡?
标准焊接规范是要一边焊一边加锡。。。

唯独用嘴可以一气喝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嘴唇相当于多一只手,没有更灵活的方法。。。

担心有毒可以这样保护一下:

NONONO   我就喜欢用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夹住板子,然后食指与大拇指拿住焊锡,伸直调整好焊锡丝焊接,焊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横移开的,但是,要单独加助焊剂。。。视频中的片子还算好拖,0.5mm pitch 的 FFC 座子就很难拖 ...
我知道是横移开的,但是,要单独加助焊剂。。。

这一点我不想说话。

焊接芯片第 1 个脚的时候,我需要用手把芯片按住,另一只手拿烙铁,请问如何加锡?

我的做法:第1个脚焊盘上先加焊,然后铬铁头上带点锡,焊好第1个脚;然后再其它位置再焊好1个脚;最后进行拖焊(配合横移)。

标准焊接规范是要一边焊一边加锡。。。

这一点我也不想说话。

唯独用嘴可以一气喝成。。。

这一点我也不想说话,但是想问楼主,需要焊接的电工有千千万万,就说这帖子回复你的,有几个赞成用嘴?

如果你坚持说“唯独用嘴”,那咱不抬杠。回这帖子就当我水积分了,手动笑哭。。。

网友:
从不敢用嘴来碰焊锡,不管是有铅无铅!
你那样焊最容易吸入各种烟,怕自己死得不够快?
板平放,在IC的一个焊盘上先点上一点锡,放IC对好引脚,用烙铁焊好固定,再到对面引脚焊一两个点做为固定,最后四排用拖焊手法,一样又快双好

网友:
如果是插件板,磕板子也话没有太多问题,贴片板的如果有SMT多层电容的话,是严禁使用的,当然你想挣客户的维修费的话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看完了不知说什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横移开的,但是,要单独加助焊剂。。。视频中的片子还算好拖,0.5mm pitch 的 FFC 座子就很难拖 ...

只能说你的焊接技巧太过不熟。。。。0.5mm 40/50P的座子随便拖焊,一点压力都没有。

先在PCB第一脚的焊盘上熔点锡,放是座子对好位,压着焊好第一个脚,再到最后一个脚焊好,然后就是堆锡拖焊了,重点是开始多堆锡,然后边拖边加锡,当感觉烙铁头上锡多时,敲掉就好,整个过程根本不用加什么助焊剂,因为焊锡本身中间都有松香助焊剂,

网友:
焊个板子而已,有很多方法,不用命都赔上。锡线和烟都是有毒的,

网友:
堆锡--摔,这是拆掉原件后清理孔里焊锡我常用方法,有时候感觉比用吸锡器效果好,含着焊锡的方法从来没用过,左手拿板子,拇指食指拿焊锡丝,右手拿络铁,焊哪儿指哪。

楼主:
用嘴的确很不好,我承认,但 20 几年的习惯估计也改不了了。。。

敲的这个,不用担心敲坏板子,因为可以用手做缓冲,而不是直接板子敲在桌子上。。。(我承认手会有点痛。。。)

拖这个正规的方法真心不是万能的,对器材要求很高,譬如你出差去一个只有烂烙铁的地方,怎么办?

上次出差去东莞,有个家伙装的板子,说排线不够长,急用,没时间再买线,怎么办,我帮他用两个座子焊在一起连接两根线,起到加长的效果。。。
当时试了吸锡器,不好使,吸锡器吸的过程相当于在吹冷风。。。

如果不用 “敲” 这个终极武器,基本完成不了。。。(不信尽管试。。。常用的 0.5mm pitch 的座子。。。)

全貌:

尽管最后发现他妹的装反了,线是够长的。。。(其实我今天是专门来搞笑的。。。)

(声明,这个烂板子不是我画的。。。)

网友:
这确实是基本操作了;不用嘴也是能搞定的

网友F:
楼主确实厉害  嘴刁焊锡  我连手拿焊锡都嫌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确实厉害  嘴刁焊锡  我连手拿焊锡都嫌脏。

其实我有洁癖的,拿钱过后必须洗手。。。

刁完焊锡我也会去洗一下嘴唇。。。

网友:
高人,我是不敢这么玩

网友G:
不说放嘴里了,多焊几块你脖子和眼睛不酸么?
一把刀头焊0402都不需要镊子的

网友:
LZ居然这么坚持,我只能说LZ手不够灵巧。
很多LZ认为有难度的,其实都还算比较简单的,LZ需要学习正确和更巧妙的方法。

网友H:
佩服!我是不敢试的,其实拖焊锡有多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说放嘴里了,多焊几块你脖子和眼睛不酸么?
一把刀头焊0402都不需要镊子的 ...

是用烙铁粘过去吗?感觉长时间接触烙铁对器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佩服!我是不敢试的,其实拖焊锡有多难呢?!

50 楼的图,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就算是无铅的也下不了口,试试固定电烙铁,一手拿板另一手拿锡丝,也可以愉快地拍桌子。

网友I:
礼拜一我试试50楼的端子,不嘴炮

网友:
楼主活不错,特别是口活

网友:
不建议口含,不论是否含铅,不规范的操作。摔板清空洞洞里面的锡,偶尔用这种方法,但是也不太建议。尽量熟练掌握吸锡器,最好买个电动吸锡器。其实我一直想买,但是要么就是太贵,要么就是  看上去不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觉这是基本技能啊

当然了,大公司会专门养一个焊接的女工

不是用热风枪拆效率更高吗,烙铁铁拆觉得是野路子

网友:
吹也是可以的呀

网友:
LZ发型好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觉这是基本技能啊

当然了,大公司会专门养一个焊接的女工

是的,LQFP48都拆不了,水平还是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熟练的话,热风枪更难用,大概率会把板子烧糊

再说了,在现场,有烙铁就不错了 ...

现场调试不是应该换板子吗?还要费劲拆了又焊接,没有程序还要烧程序,如果身上什么没有hex文件呢?一直没遇到换芯片这种情况。
再说现场调试客户看着,你倒腾4、5分钟,客户会觉得你技术又问题,搞这么久。

网友:
含焊锡,有心理障碍

网友:
用嘴叼锡丝?这太高能了。还是戒了好。

网友:
这方法还是别学了,多堆松香就行了,旁边放个抽风扇(自己用小电机改装一个),这个也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礼拜一我试试50楼的端子,不嘴炮

焊接得很干净,用新刀头和松香,3M VHB胶带把端子牢牢贴在桌子上。还用了很细的铜线粘松香做吸锡线

网友:
哐啷一声吓老子一跳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人用嘴叼着焊锡,真是用生命在焊接

网友:
我是直接把锡缠在左手食指上,无名指和拇指固定板子,右手焊接

网友:
这个感觉技术一般般,我们单位的都是食指拇指拿镊子,中指无名指夹焊锡,焊哪指哪

网友:
维修路过,工程师的好助手。你说的那些我都有解决办法。送焊锡我都是手夹住。大拇指与十指可以夹住物件,中指无名指夹住焊锡送锡。右手拿电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拖焊经常会是最后一点很难拖的开,摔板子就是配合拖焊的最后一步。。。
怕摔到其它芯片上去:有重要芯片的 ...

好熟悉的镊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嘴的确很不好,我承认,但 20 几年的习惯估计也改不了了。。。

敲的这个,不用担心敲坏板子,因为可以用 ...

手艺还是不错的

网友:
路子确实比较野,对一些品质要求不高的产品可以使用.

网友:
拖锡后用风枪,风枪买把好的旋转风。用风枪才是巅峰操作哈哈。